求16*16LED点阵循环滚动的程序

楼主(2017-01-11):
求16*16LED点阵循环滚动的程序

网友A:
/*************************************************************/
/********************** 16*16 阵列LED显示实验 *******************/
/*************************************************************/
/************************* 作者:XHCH ************************/
/*************************************************************/
/******************* 修改日期:2015年5月1日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code Tab[][32] = {
        {0x18,0x0C,0x18,0x0C,0x98,0x7F,0x18,0x0C,0x7F,0x0C,0x18,0x0C,0xDC,0xFF,0x3C,0x00,
                0x7E,0x0C,0x7E,0x0C,0x9B,0x7F,0x18,0x0C,0x18,0x0C,0x18,0x0C,0xD8,0xFF,0x18,0x00},/*"桂",0*/

        {0x18,0x0C,0x18,0x0C,0x18,0x0C,0x18,0x0C,0xFF,0xFF,0x18,0x0C,0x1C,0x1E,0x3C,0x1E,
                0x7E,0x3F,0x1E,0x3F,0x9B,0x6D,0xD8,0xCC,0x78,0x0C,0x18,0x0C,0x18,0x0C,0x18,0x0C},/*"林",1*/

        {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FC,0x3F,0x8C,0x31,0x8C,0x31,0x8C,0x31,0xFC,0x3F,
                0x8C,0x31,0x8C,0x31,0x8C,0x31,0xFC,0x3F,0x8C,0xF1,0x80,0xC1,0x80,0xC1,0x00,0xFF},/*"电",2*/

        {0x00,0x00,0xFE,0x3F,0x00,0x18,0x00,0x0C,0x00,0x06,0x80,0x03,0x80,0x01,0xFF,0xFF,
                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E0,0x01,0xC0,0x00},/*"子",3*/

        {0x30,0x18,0xF8,0x19,0x1F,0x1B,0x18,0x1B,0x18,0x18,0xFF,0x19,0x18,0x1B,0x3C,0x1B,
                0x7C,0x18,0x1E,0xF8,0xDE,0x1F,0x1B,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0x18},/*"科",4*/

        {0x18,0x0C,0x18,0x0C,0x18,0x0C,0xD8,0xFF,0x7F,0x0C,0x18,0x0C,0x18,0x0C,0xF8,0x7F,
                0x38,0x63,0x1C,0x33,0x1F,0x36,0x18,0x1E,0x18,0x0C,0x18,0x1E,0x9E,0x33,0xEC,0xE0},/*"技",5*/

        {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FF,0xFF,0x80,0x01,0x80,0x01,
                0xC0,0x03,0xC0,0x03,0x60,0x06,0x60,0x06,0x30,0x0C,0x18,0x18,0x0C,0x30,0x07,0xE0},/*"大",6*/

        {0xCC,0x30,0x98,0x31,0x98,0x19,0x00,0x0C,0xFE,0xFF,0x06,0xC0,0x03,0x60,0xF8,0x0F,
                0x00,0x06,0x80,0x03,0xFF,0xFF,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E0,0x01,0xC0,0x00},/*"学",7*/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7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E,0x7F,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9*/

        {0x00,0x06,0x3E,0x06,0x36,0x06,0xFE,0xFF,0x1E,0x03,0x8E,0x0D,0x9E,0x0D,0xF6,0x0C,
                0xF6,0x7F,0x36,0x0C,0xBE,0x3D,0x9E,0x6D,0xC6,0xCC,0x66,0xCC,0x06,0x0F,0x06,0x06},/*"陈",10*/

        {0x80,0x01,0xC0,0x03,0x60,0x06,0x30,0x0C,0x1C,0x38,0xF7,0xEF,0x00,0x00,0xFC,0x30,
                0xCC,0x36,0xFC,0x36,0xCC,0x36,0xFC,0x36,0xCC,0x36,0xCC,0x30,0xFC,0x3C,0x6C,0x18},/*"俞",11*/

        {0x80,0x01,0x80,0x01,0xC0,0x03,0x60,0x06,0x30,0x0C,0x18,0x18,0xFC,0x3F,0x87,0xE1,
                0x80,0x01,0x80,0x01,0xF8,0x1F,0x80,0x01,0x80,0x01,0x80,0x01,0xFE,0x7F,0x00,0x00},/*"全",12*/

        {0x60,0x60,0x6C,0x60,0x6C,0x60,0xFC,0x6F,0x66,0x6C,0x60,0x6C,0xFF,0x6F,0x60,0x6C,
                0x60,0x6C,0xFC,0x6F,0x6C,0x6F,0x6C,0x6F,0xEC,0x63,0xEC,0x61,0x60,0x78,0x60,0x30},/*"制",13*/

        {0xB0,0x01,0xB0,0x01,0xB0,0x01,0x98,0xFF,0xD8,0x03,0xDC,0x03,0x7C,0x03,0x1E,0x3F,
                0x1B,0x03,0x18,0x03,0x18,0x03,0x18,0x7F,0x18,0x03,0x18,0x03,0x18,0x03,0x18,0x03},/*"作",14*/

};

void mDelay(uint Delay)        //延时
{        uchar i;
        for(;Delay > 0;Delay--)
        for(i = 0;i < 110;i++);
}

void main()                                //主函数
{
        uchar i,j,a,b;
        uint k,p;
        while(1)
        {
                for(i = 0;i < 14;i++)                         //显示15个字
                {
                        P0=0;
                        P2=0;
                        for(p=0;p<16;p++)                                  //每个字移动16次
                        {

                                for(k = 0;k < 20;k++)                   //每一个字扫描显示20次
                                {

                                        a = 1;
                                        b = 1;
                                        for(j = 0;j < 16;j++)           //扫描16行点阵
                                        {
                                                P1 = Tab[i][j*2+2*p];                //列数据传输
                                                P3 = Tab[i][j*2+(p*2+1)];

                                                if(j < 8)                                //前八行设置哪一行显示
                                                {
                                                        P0 = P0|a;                         //当前显示的那一行置高
                                                        mDelay(1);
                                                        P0 = P0&0;
                                                        a *= 2;
                                                }
                                                else                                          //后八行设置哪一行显示
                                                {
                                                        P2 = P2|b;                          //当前显示的那一行置高
                                                        mDelay(1);
                                                        P2 = P2&0;
                                                        b *= 2;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