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单片机程序与仿真错误

楼主(2017-01-11):
能不能帮忙看一下,,谢谢大家了仿真软件是proteus,要求是实现超过上限温度与下限温度时警报电机运行

网友A:
你在proteus仿真温度检测得到么?

网友B:
程序在这里,不知道哪里出了错,这是原理图

网友B: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lint unsigned long int
uchar code table0[]={                                                                                  //欢迎界面
                     0xa0,0x57,0x65,0x6c,0x63,0x6f,0x6d,0x65,
                                         0xa0,0x74,0x6f,0xa0,0x75,0x65,0x73,0xa0,
                                         0xa0,0xa0,0x74,0x68,0x65,0x72,0x6d,0x6f,
                                         0x6d,0x65,0x74,0x65,0x72,0x21,0xa0,0xa0};
uchar table1[]={0x6d,0x61,0x78,0x3a,0x00,0x00,0x00,0xa0,         //存储报警值
                0x6d,0x69,0x6e,0x3a,0x00,0x00,0x00,};
uchar table2[]={                                                                                  //存储温度
                0x54,0x4d,0x50,0x54,0x3a,
                                0x00,0x00,0x00,0x00,0xa5,0x00,0x00,0x43};
uchar code table3[]={                                                                          //提醒设定报警值
                0xa0,0x50,0x6c,0x65,0x61,0x73,0x65,0xa0,
                                0xa0,0x63,0x68,0x61,0x72,0x67,0x65,0xa0,
                                0xa0,0xa0,0xa0,0x79,0x6f,0x75,0x72,0xa0,
                                0x63,0x61,0x72,0x64,0x21,0xa0,0xa0,0xa0};

uchar table4[]={                                                                             //输入界面
                0x50,0x6c,0x65,0x61,0x73,0x65,0xa0,0x69,
                                0x6e,0x70,0x75,0x74,0x3a};
sbit E=P3^7;
sbit RW=P3^6;
sbit RS=P3^5;
sbit flag=P1^7;
sbit dec=P3^0;
sbit inc=P3^1;
sbit ok_max=P3^2;
sbit ok_min=P3^4;
sbit out=P2^1;
sbit DQ=P2^3;
sbit beep=P2^2;
uchar p,tflag;
uint tvalue;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tl,th;
          float 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80);       // 这个延时很重要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delay_18B20(80);

        tl=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th=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value=th;
    tvalue<<=8;
    tvalue=tvalue|tl;
    if(tvalue<0x0fff)                   //判断正负
      {
           tflag=0;                                                //符号标记位
           table2[5]=0xa0;                                //存储'+'号
           }
    else
      {
           tvalue=~tvalue+1;                         //负数取反加一
         tflag=1;
             table2[5]=0x2d;                        //存储'-'号
       }
     t=tvalue*(0.0625);
         tvalue=t*100;                                   //温度值扩大100倍,精确到2位小数
        return(tvalue);
}

/*************处理当前温度******************/
void show1(void);

void DeelTemperatre(uint t)
{
     table2[6]=t/10000+0x30;
         if(table2[6]==0x30)                           //百位为0,就消隐
            {
                 table2[6]=0xa0;
                }
         table2[7]=t%10000/1000+0x30;                //十位
         table2[8]=t%1000/100+0x30;                        //个位
         table2[10]=t%100/10+0x30;                        //小数位
         table2[11]=t%10+0x30;
}

/****************警告函数*******************/
void warn(uchar s,uchar led)
{
            uchar i,j,k;i=s;
         P2=~(led);
         for(k=0;k<20;k++)
         {for(j=0;j<200;j++)//喇叭发声的时间循环,改变大小可以改变发声时间长短
          {
            delay_18B20(i);      //参数决定发声的频率,估算值,可以自行更改参数并
            beep=!beep;
          }
          }
         P2=0xff;
         beep=1;
}

/******************报警处理函数**************/

void deal(uint fuzhi)
  {
   uchar t1,th,tl,i;
   char t1_c,th_c,tl_c,th_s,tl_s;
   t1=fuzhi/100;
   if(table2[5]==0x2d)                                                         //存储实际温度换成有符号数实际温度
    {                                                                                         //符号位为'-'换成负数
          t1_c=t1;
          t1_c=~t1_c;
        }
   else
    {
          t1_c=t1;
        }

   th=(table1[5]-0x30)*10+(table1[6]-0x30);                        //存储上限温度换成有符号数温度
   if(table1[4]==0x2d)
    {
          th_c=th;
          th_c=~th_c;
          th_s=th_c-2;                                                                          //设置第二高温度报警线
        }
   else
    {
          th_c=th;
          th_s=th_c-2;
        }

   tl=(table1[13]-0x30)*10+(table1[14]-0x30);                   //存储下限温度换成有符号数温度
   if(table1[12]==0x2d)
    {
          tl_c=tl;
          tl_c=~tl_c;
          tl_s=tl_c+2;
        }
   else
    {
          tl_c=tl;
          tl_s=tl_c+2;                                                                                //设置低二道报警线温度
        }

   if(t1_c>=th_s&&t1_c<th_c)                                                         //大于第二高上限值小于最高上限,进行预报警
    {
          warn(20,0x80);                                                                         //控制预报警声音,点亮指示灯
          out=1;
        }
   else if(t1_c>=th_c)                                                                         //高于最高上限
    {
          warn(40,0x40);                                                                         //先报警
          out=0;                                                                                         //自动开发动机
        }
   else if(t1_c<=tl_s&&t1_c>tl_c)                                                  //进行预报警
    {
          warn(20,0x20);
          out=1;
        }
   else if(t1_c<=tl_c)
    {
          warn(40,0x10);
          out=0;
        }
        else
         {
           i=5;                                                                                                  //利用显示延时
           while(i--)
           {
            DeelTemperatre(ReadTemperature());
        show1();
                out=1;
           }
         }
  }

/*************************LCD显示****************************/

/**********************延时函数***********************/
void delay0()
{
  uint a,b;
  for(a=0;a<600;a++)
  for(b=0;b<600;b++);
}

void delay1()
{
uint e;
for(e=100;e>0;e--);
}
void delay2()
{
uint a,b;
for(a=0;a<100;a++)
for(b=0;b<100;b++);
}

/***********************判忙函数*********************/
void busy()
{
do
{
  P1=0xff;
  RS=0;
  RW=1;
  E=0;
  E=1;
}while(flag);
}

/*************功能:写函数**********************************/
/*********入口参数:con=1代表写指令,con=0代表写数据,com代表数据
/*********出口参数:无;
**********************************************************/
void write(uchar con,uchar com)
{
  busy();
  RS=con;
  RW=0;
  E=1;
  P1=com;
  E=0;
}

/***********************lcd初始化**********************/
void init()
{
  write(0,0x01);
  write(0,0x38);
  write(0,0x0c);
}

/***********************显示欢迎界面********************/
void show0()
{
  uint i;
  write(0,0x80);
  for(i=0;i<16;i++)
  write(1,table0[i]);
  busy();
  write(0,0xc0);
  for(i=16;i<32;i++)
  write(1,table0[i]);
  busy();
  delay0();
}

/***********************显示温度界面*********************/
void show1()
{
  uint i,j;
  write(0,0x01);
  write(0,0x80);
  for(i=0;i<15;i++)
  write(1,table1[i]);
  busy();
  write(0,0xc0);
  for(j=0;j<13;j++)
  write(1,table2[j]);
  busy();
  delay0();
}

/*************************改值函数******************************/
void input()
{
  uchar i,sign=0,k=0;
  char t=0,z=0;
  ok_max=1;                                      //上限值确认键
  ok_min=1;                                          //下限值确认键
  write(0,0x01);                          //清屏指令
  while(ok_max==1&&ok_min==1)  //当确认键按下,结束循环
  {
     inc=1;
         dec=1;
         if(inc==0)                                   //加一键按下
         {
          delay2();                                   //去抖动
          if(inc==0)
           {
            if(t<99)                           //设定最高上限为99
                {
                if(t>=0)                           //对符号数进行处理,大于0,保持不变
             {
                  t++;
                  sign=0xa0;                        //温度显示标志位
                  }
                else{
                   if(t==-1)                         //小于0,首先判断是否等于-1,因为再加一为0,消‘-’符号位
                      {
                          t++;
                          k--;                                 //k为负数的绝对值
                          sign=0xa0;
                          }
                        else{                                  //不为-1,前面要加符号位‘-’
                             t++;
                             k--;
                             sign=0x2d;
                                 }
                    }
                  }
                  else ; //大于99不再增加
            }
         }
         if(dec==0)                                            //减一确认键按下
         {
           delay2();                                                //去抖动
           if(dec==0)
           {
            if(t<=-20);                                     //设定下限为-20
            else{
              if(t<=0)
                 {t--;
                          k++;
                  sign=0x2d;
                     }
              else
               {
                        t--;
                        sign=0xa0;
                    }
             }
           }
         }
   if(t<=0){z=t;t=k;}                           //t<=0,取绝对值
   write(0,0x80);
   for(i=0;i<13;i++)
   write(1,table4[i]);                                //显示提醒输入界面
   busy();
   write(0,0xc0);
   write(1,sign);                                        //将设定的值显示
   write(1,t/100%10+0x30);
   write(1,t/10%10+0x30);
   write(1,t%10+0x30);
   write(1,0x43);
   busy();
   if(z<0)t=z;
   delay1();
   }
   if(t<0)t=~t+1;
   p=t;
   if(ok_max==0)                                                //存储上限值
   {
     table1[6]=p%10+0x30;
     table1[5]=p/10%10+0x30;
     table1[4]=sign;}
   else{                                                                //存储下限值
                   table1[14]=p%10+0x30;
        table1[13]=p/10%10+0x30;
        table1[12]=sign;
   }
  }

/******************外部中断0函数*******************/
void Exter1(void) interrupt 2
{
  EX1=0;
  input();
  EX1=1;
}

void main()
{
  uchar l,i=5;
  init();
  show0();
  delay2();
  input();
  EA=1;
  EX1=1;
  IT1=1;
  while(1)
  {
   out=1;                                 //电动机开关关闭
   DeelTemperatre(ReadTemperature());         //去温度值
   show1();
   deal(ReadTemperature());                                 //温度处理
   while(i--)                                                         //利用显示延时
    {
          DeelTemperatre(ReadTemperature());
      show1();
      deal(ReadTemperature());
        }
  }
}

网友A:
kile文件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