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 mdk 5 怎么设置才能开发89c51?

楼主:
楼主最近从 51转到了stm32,然而安装完keilmdk5后发现无法再开发89c51了,所以我想问一下keil5是否有89c51的pack包,有的话还请各位朋友发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2024-08-04):
keil5是用于arm单片机的编译器, 安装完成以后,之前安装了C51, C251不能打开51单片机的工程文件.
解决方式是修改ini文件里面path, 详见以下文件说明:

Keil5安装教程(包含C51与MDK共存).pdf

网友B: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Keil C51和MDK安装在不同的目录下,不要覆盖,就不会影响使用。安装完二个keil后桌面上一般只有1个keil的快捷方式,这时到安装目录把另一个的快捷方式发送到桌面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keil5是用于arm单片机的编译器, 安装完成以后,之前安装了C51, C251不能打开51单片机的工程文件.
解决方式 ...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Keil5有多种指令集的编译器,C51/C251/ARM等内核,具体到官网下载安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解决办法是把Keil C51和MDK安装在不同的目录下,不要覆盖,就不会影响使用。安装完二个keil后桌面上一 ...

你真有才,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了,其实很简单,安装这几个软件的时候都使用默认的安装目录,全部装到一个文件夹里面,双击打开工程的时候会自动识别c51,arm,c251,如果是新建工程,直接选择芯片型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