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人“翻译”个程序

楼主(2017-01-12):
首先表示仅初学C51的小菜鸟看不懂这貌似汇编还是什么的,希望识得的能人,帮忙“翻译”成C51程序,谢谢!!
; CONVERTED TASM PIC16F877
        list p=16F877,r=dec

#DEFINE          PAGE0        BCF H'03',5;STATUS bit 5
#DEFINE          PAGE1        BSF H'03',5;STATUS bit 5

INDF          EQU H'00'            ;page 0, 1,        2, 3
OPSHUN          EQU H'01'            ;page 1, 3
PCL          EQU H'02'            ;page 0, 1,        2, 3
STATUS          EQU H'03'            ;page 0, 1,        2, 3
FSR          EQU H'04'            ;page 0, 1,        2, 3

PORTA          EQU H'05'            ;page 0
TRISA          EQU H'05'            ;page 1
PORTB          EQU H'06'            ;page 0, 2
TRISB          EQU H'06'            ;page 1, 3
PORTC          EQU H'07'            ;page 0
TRISC          EQU H'07'            ;page 1
PORTD          EQU H'08'            ;page 0
TRISD          EQU H'08'            ;page 1
PORTE          EQU H'09'            ;page 0
TRISE          EQU H'09'            ;page 1
INTCON          EQU H'0B'            ;page 0, 1,        2, 3
EEDATA          EQU H'0C'            ;page 2
EECON1          EQU H'0C'            ;page 3
EEADR          EQU H'0D'            ;page 2

LOOPB          EQU H'20'            ; general loop
LOOPC          EQU H'21'            ; general loop
LOOPD          EQU H'22'            ; general loop
LOOPE          EQU H'23'            ; general loop
STORE1          EQU H'24'            ; temp store
TEMPA          EQU H'25'            ; temp store
CLKCNT          EQU H'26'            ; counter for PAUSE        val
ADRLSB          EQU H'27'            ; low address
ADRMSB          EQU H'28'            ; high address
ATTRIB          EQU H'29'            ; ATTRIBUTE        value
BITVAL          EQU H'2A'            ; val of bit to be set/reset
RDBYTE          EQU H'2B'            ; byte read        from screen
COUNT          EQU H'2C'            ; counter for BIRD loop, used also for waveform
COLUMN          EQU H'2D'            ; column length holder
QCKCOL          EQU H'2E'            ; quack bill column
PEAKLO          EQU H'2F'            ; waveform peak lo (demo 11)
PEAKHI          EQU H'30'            ; waveform peak hi (demo 11)
LOBIT          EQU H'31'            ; waveform section (demo 11)
LOOPLO          EQU H'32'            ; waveform section (demo 11)

JOIN00          EQU H'34'            ; 1st store        for BIRD roll-over join        (right-hand edge bit)
                            ; extends to $50 for JOIN32, used also for waveforms
                            ; (64 for scope style)

                            ;........FIXED VALUES FOR COMMANDS

TXHOME          EQU H'40'            ; text home        address        command
TXAREA          EQU H'41'            ; text area        (columns) address command
GRHOME          EQU H'42'            ; graphics home address command
GRAREA          EQU H'43'            ; graphic area (columns) address command
AWRON          EQU H'B0'            ; autowrite        on command
AWROFF          EQU H'B2'            ; autowrite        off command
OFFSET          EQU H'22'            ; offset command
ADPSET          EQU H'24'            ; address set command
PEEK          EQU H'E0'            ; screen peek command
CSRPOS          EQU H'21'            ; set cursor position ommand

                            ;........BIT VALUES

W          EQU 0                    ; working reg
F          EQU 1                    ; file reg
Z          EQU 2                    ; zero status
C          EQU 0                    ; CARRY status
RP0          EQU 5                    ; STATUS bank reg
RP1          EQU 6                    ; STATUS bank reg
RD          EQU 0                    ; EEPROM read flag
EEPGD          EQU 7                    ; EECON1 reg
FS          EQU B'00000000'   ;FS        mode set by bit        5: 1 = 6x8, 0 =        8x8
                            ;8x8 needed        for EPE        demos

                            ;..........

          ORG 0
          GOTO 5

          ORG 5

          BCF STATUS,RP0
          BCF STATUS,RP1
          CLRF PORTA
          CLRF PORTB
          MOVLW        B'00001111' ; FS low, RST low, CD CE RD        WR high
          MOVWF        PORTC
          CLRF PORTD
          CLRF PORTE
          PAGE1
          MOVLW        255
          MOVWF        TRISA            ; PORTA as input
          CLRF TRISB            ; PORTB as output
          MOVLW        FS
          MOVWF        TRISC            ; PORTC as output GRAPHIC LCD control/FS
          CLRF TRISD            ; PORTD as output GRAPHIC LCD D0-D7
          CLRF TRISE            ; PORTE as output
          MOVLW        B'10000110' ; pull-up Rs off (bit 7 hi), timer 1/25 sec
          MOVWF        OPSHUN            ; (for 3.2768MHz xtal)
          PAGE0
          MOVLW        B'00011111' ; FS low, RST CD CE        RD WR high
          MOVWF        PORTC

          CALL PAUSIT
          GOTO GRAPHIC

TABLE1          ADDWF        PCL,F
          RETLW        'G'
          RETLW        'R'
          RETLW        'A'
          RETLW        'P'
          RETLW        'H'
          RETLW        'I'
          RETLW        'C'
          RETLW        ' '
          RETLW        'L'
          RETLW        'C'
          RETLW        'D'
          RETLW        ' '
          RETLW        'D'
          RETLW        'E'
          RETLW        'M'
          RETLW        'O'

          RETLW        'E'
          RETLW        'P'
          RETLW        'E'
          RETLW        ' '
          RETLW        'S'
          RETLW        'H'
          RETLW        'O'
          RETLW        'W'
          RETLW        'S'
          RETLW        ' '
          RETLW        'Y'
          RETLW        'O'
          RETLW        'U'
          RETLW        ' '
          RETLW        'H'
          RETLW        'O'
          RETLW        'W'
          RETLW        '!'

          RETLW        'T'
          RETLW        'H'
          RETLW        'I'
          RETLW        'S'
          RETLW        ' '
          RETLW        'I'
          RETLW        'S'
          RETLW        ' '
          RETLW        'P'
          RETLW        'A'
          RETLW        'G'
          RETLW        'E'
          RETLW        ' '
          RETLW        '2'

          RETLW        'Q'
          RETLW        'U'
          RETLW        'A'
          RETLW        'C'
          RETLW        'K'

AMPLIFIER ADDWF        PCL,F
          RETLW        H'80'            ; amp top left + first slope down (1

          RETLW        H'83'            ;amp input (2
          RETLW        H'86'            ;cap top
          RETLW        H'83'            ;amp input
          RETLW        H'83'            ;amp input
          RETLW        H'81'            ;amp left
          RETLW        H'82'            ;amp slope down
          RETLW        H'83'            ;amp output
          RETLW        H'86'            ;cap top
          RETLW        H'83'            ;amp output

          RETLW        H'8B'            ;word IN (3
          RETLW        H'87'            ;cap bot
          RETLW        H'89'            ;resistor top
          RETLW        H'00'
          RETLW        H'81'            ;amp left
          RETLW        H'84'            ;amp slope up
          RETLW        H'00'
          RETLW        H'87'            ;cap bot
          RETLW        H'8C'            ;1st part OUT
          RETLW        H'8D'            ;2nd part OUT

          RETLW        H'88'            ;resistor (4
          RETLW        H'00'
          RETLW        H'85'            ;amp bot left + first slope        up

          RETLW        H'88'            ;resistor (5
          RETLW        H'8A'            ;resistor bot (6
          RETLW        H'8E'            ;0V        (7

CGTABLE          ADDWF        PCL,F            ; EXTERNAL CG FONT DATA

          RETLW        B'10000000' ; CHARACTER        $80
          RETLW        B'11000000' ; amp top left + first slope down
          RETLW        B'10100000'
          RETLW        B'10010000'
          RETLW        B'10001000'
          RETLW        B'10000100'
          RETLW        B'10000010'
          RETLW        B'10000001'

          RETLW        B'10000000' ; CHARACTER        $81
          RETLW        B'10000000' ; amp left
          RETLW        B'10000000'
          RETLW        B'10000000'
          RETLW        B'10000000'
          RETLW        B'10000000'
          RETLW        B'10000000'
          RETLW        B'10000000'

          RETLW        B'10000000' ; CHARACTER        $82
          RETLW        B'01000000' ; amp slope        down
          RETLW        B'00100000'
          RETLW        B'00010000'
          RETLW        B'00001000'
          RETLW        B'00000100'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01'

          RETLW        B'00000000' ; CHARACTER        $83
          RETLW        B'00000000' ; amp output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11111111'

          RETLW        B'00000001' ; CHARACTER        $84
          RETLW        B'00000010' ; amp slope        up
          RETLW        B'00000100'
          RETLW        B'00001000'
          RETLW        B'00010000'
          RETLW        B'00100000'
          RETLW        B'01000000'
          RETLW        B'10000000'

          RETLW        B'10000001' ; CHARACTER        $85
          RETLW        B'10000010' ; amp bot left + first slope up
          RETLW        B'10000100'
          RETLW        B'10001000'
          RETLW        B'10010000'
          RETLW        B'10100000'
          RETLW        B'11000000'
          RETLW        B'10000000'

          RETLW        B'00000000' ; CHARACTER        $86
          RETLW        B'00000000' ; capacitor        top
          RETLW        B'01111010'
          RETLW        B'01001010'
          RETLW        B'01001010'
          RETLW        B'01001010'
          RETLW        B'01001010'
          RETLW        B'11001011'

          RETLW        B'01001010' ; CHARACTER        $87
          RETLW        B'01001010' ; capacitor        bot
          RETLW        B'01001010'
          RETLW        B'01001010'
          RETLW        B'01001010'
          RETLW        B'0111101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1000' ; CHARACTER        $88
          RETLW        B'00000100' ; resistor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01'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100'
          RETLW        B'00001000'
          RETLW        B'00010000'

          RETLW        B'00000010' ; CHARACTER        $89
          RETLW        B'00000010' ; resistor top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100'
          RETLW        B'00001000'
          RETLW        B'00010000'

          RETLW        B'00001000' ; CHARACTER        $8A
          RETLW        B'00000100' ; resistor bot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 CHARACTER        $8B
          RETLW        B'00000000' ; word IN
          RETLW        B'10010010'
          RETLW        B'10011010'
          RETLW        B'10010110'
          RETLW        B'1001001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 CHARACTER        $8C
          RETLW        B'00000000' ; 1st half word OUT
          RETLW        B'00110010'
          RETLW        B'01001010'
          RETLW        B'01001010'
          RETLW        B'00110001'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 CHARACTER        $8D
          RETLW        B'00000000' ; 2nd half word OUT
          RETLW        B'01011111'
          RETLW        B'01000100'
          RETLW        B'01000100'
          RETLW        B'100001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 CHARACTER        $8E
          RETLW        B'01100101' ; word 0V
          RETLW        B'10010101'
          RETLW        B'10010101'
          RETLW        B'0110001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RETLW        B'00000000'

BITSLO          ANDLW        7
          ADDWF        PCL,F
          RETLW        B'10000000'
          RETLW        B'01000000'
          RETLW        B'00100000'
          RETLW        B'00010000'
          RETLW        B'00001000'
          RETLW        B'00000100'
          RETLW        B'00000010'
          RETLW        B'00000001'

                            ;.............

GRAPHIC          MOVLW        34
          MOVWF        COLUMN            ;set column        length
          CALL SETUP

DEM1          CALL DEMO1            ; basic circuit diagram
          CALL WAITSW            ; wait until switch        pressed

DEM2          CALL DEMO2            ; bit set/clear - square
          CALL WAITOFF            ; wait until switch        released

DEM3          CALL DEMO3            ; text highlight
          CALL WAITSW            ; wait until switch        pressed

DEM4          CALL DEMO4            ; cursor use
          CALL WAITSW            ; wait until switch        pressed

DEM5          CALL DEMO5            ; pan between pages
          CALL WAITOFF            ; wait until switch        released

DEM6          CALL DEMO6            ; switch between pages
          CALL WAITOFF            ; wait until switch        released

DEM7          CALL DEMO7            ; setting AND-OR-XOR modes (superimpose)
          CALL WAITSW            ; wait until switch        pressed

DEM8          CALL DEMO8            ; bird - data from EEPROM, slow travel right
          CALL WAITOFF            ; wait until switch        released

DEM9          CALL DEMO9            ; full text        character set
          CALL WAITSW            ; wait until switch        pressed

DEM10          CALL DEMO10            ; full graphics character set
          CALL WAITSW            ; wait until switch        pressed

DEM11          CALL DEMO11            ; shifting waveform        demo - horizontal
          CALL WAITOFF            ; wait until switch        released

DEM12          CALL DEMO12            ; shifting waveform        demo - scope style
          CALL WAITOFF            ; wait until switch        released

          GOTO GRAPHIC            ; end of demo, restart from        beginning

                            ;****** DEMO 1 CREATE & SHOW SYMBOLS AS TEXT CHARACTERS **********

DEMO1          MOVLW        B'10010100' ; text on, graphic off,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 SETUP USER CG RAM
          MOVLW        120            ; 15 char x        8 byte = 120
          MOVWF        LOOPC            ;
          CALL SETCG            ;

CIRCUIT          CLRF ADRMSB            ; SHOW SYMBOLS
          MOVLW        5            ; set column
          CALL LINE1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LRF LOOPB            ;
          CALL SHOWCG            ;

          CLRF ADRMSB
          MOVLW        1            ; set column
          CALL LINE2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9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ALL SHOWCG            ;

          CLRF ADRMSB
          MOVLW        1            ; set column
          CALL LINE3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0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ALL SHOWCG            ;

          CLRF ADRMSB
          MOVLW        3            ; set column
          CALL LINE4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3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ALL SHOWCG            ;

          CLRF ADRMSB
          MOVLW        3            ; set column
          CALL LINE5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ALL SHOWCG            ;

          CLRF ADRMSB
          MOVLW        3            ; set column
          CALL LINE6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ALL SHOWCG            ;

          CLRF ADRMSB
          MOVLW        3            ; set column
          CALL LINE7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ALL SHOWCG            ;

WORDS                            ; SHOW TEXT
          CLRF ADRMSB
          MOVLW        0            ; set column
          CALL LINE0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6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LRF LOOPB            ; clear table loop counter
          CALL SHWTXT            ;

          CLRF ADRMSB
          MOVLW        6            ; set column
          CALL LINE6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0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table loop counter remains at last call val
          CALL SHWTXT            ;

          CLRF ADRMSB
          MOVLW        6            ; set column
          CALL LINE7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8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table loop counter remains at last call val
          CALL SHWTXT            ;

          CLRF ADRMSB            ; THIS GOES        INTO PAGE 2
          MOVLW        17            ; set column
          CALL LINE3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4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table loop counter remains at last call val
          CALL SHWTXT            ;
          RETURN

                            ;**********        DEMO 2 BIT SETTING/CLEARING DEMO ****************

DEMO2          MOVLW        B'10000000' ; internal CG RAM mode, OR mode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LRF ADRMSB            ; TEXT HOME        ADDRESS        $00xx
          CLRF ADRLSB            ; set for PAGE 1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TXHOME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B'10011100' ; text &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 ** SET SINGLE CENTRE BIT **
          MOVLW        12            ; set column number
          MOVWF        ADRLSB
          MOVLW        23            ; set graph        line
          CALL GLINE            ; multiply by line length to get address
          MOVLW        B'11111000' ; set bit 0
          CALL BITWRITE

          MOVLW        B'11111000' ; bits 0-2 indicate        bit affected
          MOVWF        STORE1            ; bit 3 high set, low = clear

                            ; ** DRAW SQUARE **
SQUARE          MOVLW        11            ; set column number
          MOVWF        ADRLSB
          MOVLW        30            ; set graph        line
          CALL GLINE            ; multiply by line length to get address

          MOVLW        16
          MOVWF        LOOPC
SQ1          MOVF STORE1,W            ; draw up
          CALL BITWRITE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CALL PAUSE2
          MOVF COLUMN,W
          SUBWF        ADRLSB,F
          BTFSS        STATUS,C
          DECF ADRMSB,F
          DECFSZ LOOPC,F
          GOTO SQ1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SQ1A          MOVF COLUMN,W            ; draw right
          ADDLW        1
          ADDWF        ADRLSB,F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MOVLW        8
          MOVWF        LOOPC
SQ2          DECF LOOPC,W
          IORWF        STORE1,W
          CALL BITWRITE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CALL PAUSE2
          DECFSZ LOOPC,F
          GOTO SQ2

          INCF ADRLSB,F
          MOVLW        8
          MOVWF        LOOPC
SQ3          DECF LOOPC,W
          IORWF        STORE1,W
          CALL BITWRITE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CALL PAUSE2
          DECFSZ LOOPC,F
          GOTO SQ3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SQ3A          MOVLW        16            ; draw down
          MOVWF        LOOPC
SQ4          MOVF STORE1,W
          CALL BITWRITE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CALL PAUSE2
          MOVF COLUMN,W
          ADDWF        ADRLSB,F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DECFSZ LOOPC,F
          GOTO SQ4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SQ4A          MOVF COLUMN,W            ; draw left
          SUBWF        ADRLSB,F
          BTFSS        STATUS,C
          DECF ADRMSB,F

          CLRF LOOPC
SQ5          MOVF LOOPC,W
          IORWF        STORE1,W
          CALL BITWRITE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CALL PAUSE2
          INCF LOOPC,F
          BTFSS        LOOPC,3
          GOTO SQ5

          DECF ADRLSB,F
          CLRF LOOPC
SQ6          MOVF LOOPC,W
          IORWF        STORE1,W
          CALL BITWRITE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ENDDEMO2

          CALL PAUSE2
          INCF LOOPC,F
          BTFSS        LOOPC,3
          GOTO SQ6

          MOVLW        B'00001000' ; toggle between set/clear by bit 3
          ADDWF        STORE1,W
          IORLW        B'11110000'
          MOVWF        STORE1

          BTFSC        PORTA,4            ; check switch
          GOTO SQUARE

ENDDEMO2  RETURN

                            ;************* DEMO        3 HOW TO HIGHLIGHT TEXT        ****************

DEMO3                            ; ** FILL SELECTED GRAPHIC AREA WITH SELECTED ATTRIBUTE VALUE **

          MOVLW        2            ; set graphic address ($02xx)
          MOVWF        ADRMSB
          MOVLW        0            ; set column
          CALL LINE0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6            ; character        quantity to be affected
          MOVWF        LOOPC            ;
          MOVLW        B'11110101' ; attribute        reverse        *
          MOVWF        ATTRIB
          CALL SETATTR            ;
                            ; *        TRY THESE ATTRIBUTE OPTIONS:
                            ; movlw %00000000 ;        attribute normal
                            ; movlw %11110101 ;        attribute reverse
                            ; movlw %00001000 ;        attribute blink        normal
                            ; movlw %00001101 ;        attribute blink        reverse

          MOVLW        2            ; set graphic address ($02xx)
          MOVWF        ADRMSB
          MOVLW        6            ; set column
          CALL LINE6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9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MOVLW        B'00001101' ; attribute        blink reverse
          MOVWF        ATTRIB
          CALL SETATTR            ;

          MOVLW        2            ; set graphic address ($02xx)
          MOVWF        ADRMSB
          MOVLW        6            ; set column
          CALL LINE7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9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MOVLW        B'00001101' ; attribute        blink reverse
          MOVWF        ATTRIB
          CALL SETATTR            ;

                            ; ** SET FOR TEXT ATTRIBUTE        MODE **
          MOVLW        B'10000100' ; text attribute mode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B'10011100' ; text &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DEMO 4        SETTING        CURSOR ************

DEMO4          MOVLW        B'10010111' ; text on, graphic off, cursor & blink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 set cursor position + type
          MOVLW        15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MOVLW        3            ; set line
          MOVWF        ADRMSB
          CALL CSRADR
          CALL CSRTYP            ;set type (specified in sub-routine)
          RETURN            ; (from 1 to 8 lines high)

                            ;*********** DEMO 5        PANNING        BETWEEN        PAGES ************

DEMO5                            ; ** SHIFT PAGE 1 LEFT TO REVEAL PAGE 2

          CLRF ADRMSB            ; TEXT HOME        ADDRESS        $00xx
          MOVLW        1
          MOVWF        ADRLSB            ; set for PAGE 1 col 1

          MOVLW        16            ;
          MOVWF        LOOPC
SL2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TXHOME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SL2A          MOVLW        5            ; short pause
          MOVWF        LOOPB
WAIT2          BTFSS        PORTA,4
          GOTO ENDDEMO5
          CALL PAUSIT
          DECFSZ LOOPB,F
          GOTO WAIT2

          INCF ADRLSB,F
          DECFSZ LOOPC,F
          GOTO SL2

          MOVLW        17            ; ** SHIFT PAGE 2 RIGHT TO REVEAL PAGE 1
          MOVWF        LOOPC
          MOVLW        16
          MOVWF        ADRLSB            ; set for PAGE 2
SL3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TXHOME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SL3A          MOVLW        5            ; short pause
          MOVWF        LOOPB
WAIT3          BTFSS        PORTA,4
          GOTO ENDDEMO5
          CALL PAUSIT
          DECFSZ LOOPB,F
          GOTO WAIT3

          DECF ADRLSB,F
          DECFSZ LOOPC,F
          GOTO SL3
          GOTO DEMO5

ENDDEMO5  RETURN

                            ;*********** DEMO 6        SWITCHING BETWEEN PAGES        ************

DEMO6          MOVLW        B'10000000' ; (OR mode,        Internal CG mode)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DEMO6A                            ;**        CHANGE PAGE **
          CLRF ADRMSB            ; TEXT HOME        ADDRESS        $00xx
          MOVLW        17            ; set for PAGE 2
          MOVWF        ADRLSB
          CLRF LOOPC
SL1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TXHOME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SL1A          MOVLW        5            ; short pause
          MOVWF        LOOPB
WAIT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press
          GOTO ENDDEMO6
          CALL PAUSIT
          DECFSZ LOOPB,F
          GOTO WAIT

          INCF LOOPC,F
          CLRF ADRLSB            ; set for PAGE 1
          BTFSS        LOOPC,1
          GOTO SL1
          GOTO DEMO6A

ENDDEMO6  RETURN

                            ;*********** DEMO 7        SETTING        AND-OR-XOR MODES ***************

DEMO7                            ; ** FILL SELECTED GRAPHIC SCREEN AREA WITH        VALUES FOR AND-OR-XOR **

                            ; first clear attribute data for text lines        0, 6 & 7 set in        DEMO3
                            ; but graphic data set in DEMO2 (SQUARE) not cleared

          MOVLW        B'10000000' ; clear text attribute mode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B'10011100' ; text &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LRF ADRMSB            ; TEXT HOME        ADDRESS        $00xx
          MOVLW        0
          MOVWF        ADRLSB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TXHOME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2            ; set graphic address ($02xx)
          MOVWF        ADRMSB
          MOVLW        0            ; set column
          CALL LINE0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16            ; character        quantity to be affected
          MOVWF        LOOPC            ;
          CLRF ATTRIB
          CALL SETATTR

          MOVLW        2            ; set graphic address ($02xx)
          MOVWF        ADRMSB
          MOVLW        6            ; set column
          CALL LINE6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9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LRF ATTRIB
          CALL SETATTR            ;

          MOVLW        2            ; set graphic address ($02xx)
          MOVWF        ADRMSB
          MOVLW        6            ; set column
          CALL LINE7            ; set cell number for line stated
          MOVLW        9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CLRF ATTRIB
          CALL SETATTR            ;

                            ; ** start of AND-OR XOR mode proper **

          CLRF ADRMSB            ; TEXT HOME        ADDRESS        $00xx
          MOVLW        0
          MOVWF        ADRLSB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TXHOME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15            ;
          MOVWF        LOOPD            ; set line start
AND2          MOVLW        1            ; set column number
          MOVWF        ADRLSB
          MOVF LOOPD,W            ; set graph        line
          CALL GLINE            ; multiply by line length
          MOVLW        10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MOVLW        B'10101010' ; fill graphic with        val shown
          BTFSS        LOOPD,0
          MOVLW        B'01010101' ; fill graphic with        val shown
          MOVWF        ATTRIB
          CALL SETATTR            ; send value
          INCF LOOPD,F            ; inc line count
          MOVF LOOPD,W
          XORLW        33            ; has line count reached max?
          BTFSS        STATUS,Z
          GOTO AND2

SETAND                            ; ** SET AND-OR-XOR        MODE **        TRY ANY        OF THESE OPTIONS:
          MOVLW        B'10000001' ; internal CG RAM mode, XOR
                            ; movlw %10000000 ;        internal CG RAM        mode, OR
                            ; movlw %10000011 ;        internal CG RAM        mode, AND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 ** CHANGE        DISPLAY        MODE **        TRY ANY        OF THESE OPTIONS:
          MOVLW        B'10011100' ; text &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 movlw %10010100 ;        text on, graphic off, cursor & blink off
                            ; movlw %10011000 ;        text off,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DEMO 8 GET        GRAPHICS (BIRD)        FROM EEPROM, DRAW & REPEAT SHIFT RIGHT ***

DEMO8          CALL CLRTXT
          CALL CLRGRAPH

          MOVLW        16            ; change column length to 16
          MOVWF        COLUMN
          CALL TEXTAREA            ; SET TEXT AREA
          CALL GRAPHAREA    ; SET GRAPHIC AREA

          MOVLW        B'10000000' ; internal CG RAM mode, OR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B'10011100' ; text &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EPE          CLRF ADRMSB            ; show EPE text PT1
          MOVLW        1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CALL LINE0            ; set line
          MOVLW        9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MOVLW        16            ; position in table
          MOVWF        LOOPB            ; set table        loop counter
          CALL SHWTXT            ;

          CLRF ADRMSB            ; set and show EPE text PT2
          MOVLW        11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CALL LINE0            ; set line
          MOVLW        4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MOVLW        30            ; position in table
          MOVWF        LOOPB            ; set table        loop counter
          CALL SHWTXT            ;

          BSF STATUS,RP1    ; set PIC's        Page 2 and EEPROM reading address
          CLRF EEADR
          BCF STATUS,RP1

          CLRF LOOPD
          CLRF LOOPE

BIRDX          MOVF LOOPE,W
          MOVWF        ADRLSB            ; set column
          MOVLW        20            ; set line
          CALL GLINE            ; multiply by line length to get address

BIRD2          MOVLW        32            ; get & show BIRD details from EEPROM
          MOVWF        LOOPB
BIRD2A          CALL PRMGET
          CALL ONEWRITE
          MOVF COLUMN,W
          ADDWF        ADRLSB,F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DECFSZ LOOPB,F
          GOTO BIRD2A
          INCF LOOPE,F
          BTFSS        LOOPE,4
          GOTO BIRDX

BEAK1          BSF STATUS,RP1
          MOVLW        202            ; set for reading from EEPROM byte 202
          MOVWF        EEADR
          BCF STATUS,RP1
          MOVLW        3            ;
          MOVWF        LOOPC

          MOVLW        H'14'            ; CG RAM start address $1400 + 128
          MOVWF        ADRMSB            ; (character code $90)
          MOVLW        128            ;
          MOVWF        ADRLSB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BK2          CALL PRMGET            ; get BIRD beak details from EEPROM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beak as character $90
          INCF EEADR,F            ; just 3 lines of eeprom taken as $90
          DECFSZ LOOPC,F    ; is assumed to have been cleared earlier
          GOTO BK2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51            ; start line for water
          MOVWF        LOOPE
          MOVLW        12            ; number of        lines to be filled
          MOVWF        LOOPD

WATER          MOVLW        0            ; draw "WATER"
          MOVWF        ADRLSB            ; set column
          MOVF LOOPE,W            ; set line
          CALL GLINE            ; multiply by line length
          MOVLW        16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MOVLW        B'10101010' ; "WATER" pattern -        try changing this value
          MOVWF        ATTRIB
          CALL SETATTR
          INCF LOOPE,F
          DECFSZ LOOPD,F
          GOTO WATER

          MOVLW        28
          MOVWF        LOOPE
          MOVLW        JOIN00            ; clear JOIN variables
          MOVWF        FSR
CLRJOIN          CLRF INDF            ;JKJ: removed ',F'
          INCF FSR,F
          DECFSZ LOOPE,F
          GOTO CLRJOIN
          MOVLW        6
          MOVWF        QCKCOL            ; set quack        bill column
          MOVLW        1            ; loop period before next quack
          MOVWF        COUNT

BIRDZ          MOVLW        23            ; set start        line for shift right of        display
          MOVWF        LOOPE
          CLRF ADRLSB            ; set column
          MOVF LOOPE,W            ; set line
          CALL GLINE            ; multiply by line length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JOIN00            ; set join variable        for right-hand line bit
          MOVWF        FSR

BIRDY          MOVLW        16            ;
          MOVWF        LOOPD            ; set loop val (number of columns to be shifted)

BIRDY2          CALL DATAREAD            ; read screen, returns with        val held in RDBYTE
          RLF INDF,F            ; rotate STORE into        CARRY
          RRF RDBYTE,F            ; rotate RDBYTE and        bring in CARRY bit
          RRF INDF,F            ; shift CARRY into STORE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ALL CHECK3            ; read status for DA0/DA1 =        3
          MOVF RDBYTE,W            ; re-store RDBYTE on screen
          CALL OUTDATA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DECFSZ LOOPD,F
          GOTO BIRDY2            ; repeat until done

          BTFSS        PORTA,4            ; check switch
          RETURN

          INCF FSR,F            ; inc JOIN store address
          INCF LOOPE,F            ; inc line number
          MOVF LOOPE,W
          XORLW        51
          BTFSS        STATUS,Z    ; has line limit been reached?
          GOTO BIRDY            ; no, so repeat for        next line

          DECF COUNT,F            ; dec counter
          BTFSS        STATUS,Z    ; is it zero?
          GOTO BIRDZ            ; no, so start again

QUACK
          CLRF ADRMSB            ; show beak
          MOVF QCKCOL,W            ; set column
          CALL LINE4            ; set line
          MOVLW        H'90'            ; beak symbol
          CALL ONEWRITE

          CLRF ADRMSB            ; show QUACK text
          MOVLW        5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CALL LINE1            ; set line
          MOVLW        5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MOVLW        48
          MOVWF        LOOPB            ; set table        loop counter
          CALL SHWTXT            ;

          MOVLW        3            ; short pause
          MOVWF        LOOPB
QK2          CALL PAUSIT
          DECFSZ LOOPB,F
          GOTO QK2

          CLRF ADRMSB            ; clear QUACK text
          MOVLW        5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CALL LINE1            ; set line
          MOVLW        5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MOVLW        0            ; clear QUACK
          MOVWF        ATTRIB
          CALL SETATTR

          CLRF ADRMSB            ; clear QUACK bill
          MOVF QCKCOL,W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CALL LINE4            ; set line
          MOVLW        0
          CALL ONEWRITE
          INCF QCKCOL,F
          BCF QCKCOL,4

          MOVLW        8            ; set QUACK        period loop count
          MOVWF        COUNT
          MOVF QCKCOL,W
          BTFSC        STATUS,Z
          INCF COUNT,F
          GOTO BIRDZ

                            ;******* DEMO 9 SHOW FULL ALPHANUMERIC TEXT        SET ***

DEMO9                            ; ** WRITE FULL ASCII TEXT **
          MOVLW        B'10010100' ; text on, graphic off,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LRF ADRMSB            ;
          CLRF ADRLSB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LRF LOOPB
DM9          MOVF LOOPB,W            ;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INCF LOOPB,F            ;
          BTFSS        LOOPB,7
          GOTO DM9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DEMO 10 SHOW CHARACTER GEN        SYMBOL TEXT SET        ***

DEMO10                            ; ** FIRST COPY EEPROM INTO        CG RAM **

          BSF STATUS,RP1    ; set for PIC its Page 2 for EEPROM        reading
          CLRF EEADR
          BCF STATUS,RP1

          MOVLW        H'14'            ; CG RAM start address $1400 + 136
          MOVWF        ADRMSB            ;
          MOVLW        136
          MOVWF        ADRLSB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SET DATA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LRF LOOPB            ;
          MOVLW        224
          MOVWF        LOOPC

SETEG2          MOVF LOOPB,W            ; WRITE TO EXTERNAL        RAM
          CALL PRMGET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INCF LOOPB,F            ;
          DECFSZ LOOPC,F    ; LOOPC val        specified by calling routine
          GOTO SETEG2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 ** WRITE FULL NON-ASCII TEXT AS HELD IN CG RAM **
          CLRF ADRMSB            ;
          CLRF ADRLSB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128            ; first CG RAM character $80 = 128
          MOVWF        LOOPB
DM10          MOVF LOOPB,W            ;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INCFSZ LOOPB,F    ;
          GOTO DM10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DEMO 11 CREATE MOVING WAVEFORM - HORIZONTAL *************

DEMO11          CALL CLRTXT
          MOVLW        B'10011100' ; text on,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LRF ADRMSB            ; show EPE text PT1
          MOVLW        1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CALL LINE0            ; set line
          MOVLW        9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MOVLW        16            ; position in table
          MOVWF        LOOPB            ; set table        loop counter
          CALL SHWTXT            ;

          CLRF ADRMSB            ; set and show EPE text PT2
          MOVLW        11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CALL LINE0            ; set line
          MOVLW        4            ; character        quantity
          MOVWF        LOOPC            ;
          MOVLW        30            ; position in table
          MOVWF        LOOPB            ; set table        loop counter
          CALL SHWTXT            ;

          MOVLW        16            ; clear temp storage memory
          MOVWF        LOOPD
          MOVLW        JOIN00
          MOVWF        FSR
CLRMEM          CLRF INDF
          INCF FSR,F
          DECFSZ LOOPD,F
          GOTO CLRMEM

          CLRF COUNT            ; volts simulator counter
          CLRF PEAKLO

WAVE0          CLRF LOOPE            ; set start        line
WAVE1          CLRF ADRMSB
          CLRF ADRLSB

          MOVF COUNT,W            ; copy loop        val into PEAKHI
          MOVWF        PEAKHI

          SUBWF        PEAKLO,W    ; is PEAKHI        > PEAKLO ?
          BTFSS        STATUS,C    ; is there a borrow?
          GOTO WAVE2            ; yes

          MOVF PEAKLO,W            ; no, so swap lo & hi
          MOVWF        PEAKHI
          MOVF COUNT,W
          MOVWF        PEAKLO

WAVE2          MOVF PEAKLO,W            ; get LO remainder less than 8
          CALL BITSLO
          MOVWF        LOBIT

          RLF PEAKLO,W            ; get LO integer (i.e. divide by 8)
          MOVWF        LOOPLO
          SWAPF        LOOPLO,W
          ANDLW        15
          MOVWF        LOOPLO

          MOVF LOOPLO,W            ; set address for 1st temp store memory
          ADDLW        JOIN00
          MOVWF        FSR

          BCF STATUS,C
          MOVF PEAKLO,W
          MOVWF        LOOPD

WAVE3          MOVF LOOPD,W
          XORWF        PEAKLO,W
          BTFSC        STATUS,Z
          GOTO WAVE4
          MOVF LOBIT,W
          IORWF        INDF,F
          INCF LOOPD,F
          BTFSC        LOOPD,7
          GOTO WAVE5
          BCF STATUS,C
          RRF LOBIT,F
          BTFSS        STATUS,C
          GOTO WAVE3
          INCF FSR,F
          BSF LOBIT,7
          BCF STATUS,C
          GOTO WAVE3

WAVE4          MOVF LOOPD,W
          XORWF        PEAKHI,W
          BTFSC        STATUS,Z
          GOTO WAVE5
          MOVF LOBIT,W
          IORWF        INDF,F
          INCF LOOPD,F
          BTFSC        LOOPD,7
          GOTO WAVE5
          BCF STATUS,C
          RRF LOBIT,F
          BTFSS        STATUS,C
          GOTO WAVE4
          INCF FSR,F
          BSF LOBIT,7
          BCF STATUS,C
          GOTO WAVE4

WAVE5          MOVLW        JOIN00
          MOVWF        FSR
          CLRF LOOPD
          CLRF ADRLSB            ; set column
          MOVF LOOPE,W            ; set line
          CALL GLINE            ; multiply by line length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WAVE6          MOVF INDF,W            ; send data        to LCD
          CALL OUTDATA
          CLRF INDF            ; JKJ: removed ',F'
          INCF FSR,F
          INCF LOOPD,F
          BTFSS        LOOPD,4
          GOTO WAVE6
          MOVF COUNT,W
          MOVWF        PEAKLO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WAVE7          MOVLW        4
          ADDWF        COUNT,F            ; add to volts loop
          BCF COUNT,7
          BTFSS        PORTA,4            ; is switch        on?
          RETURN            ; yes
          INCF LOOPE,F            ; no, inc line number
          MOVF LOOPE,W
          XORLW        64
          BTFSS        STATUS,Z    ; has line limit been reached?
          GOTO WAVE1            ; no, so repeat for        next line
          DECF COUNT,F            ; introduce        a displacement to uniform count
          DECF COUNT,F            ; JKJ: taking off 4        makes it smoother.
          DECF COUNT,F            ;
          DECF COUNT,F            ;
          GOTO WAVE0            ; yes so start again

                            ;******** DEMO 12 CREATE MOVING WAVEFORM - SCOPE STYLE *************

DEMO12          MOVLW        B'10011100' ; text on,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LRF COUNT            ; volts simulator counter
          CLRF PEAKLO
          CLRF LOOPD

SCOPE0          MOVLW        B'10000000' ; indicates        which bit of column is affected
          MOVWF        LOBIT

SCOPE1          MOVF COUNT,W            ; copy loop        val into PEAKHI
          MOVWF        PEAKHI
          SUBWF        PEAKLO,W    ; is PEAKHI        > PEAKLO ? (subtract hi        from lo)
          BTFSS        STATUS,C    ; is there a borrow?
          GOTO SCOPE2            ; yes

          MOVF PEAKLO,W            ; no, so swap lo & hi
          MOVWF        PEAKHI
          MOVF COUNT,W
          MOVWF        PEAKLO

SCOPE2          MOVLW        JOIN00            ; set address for 1st affected temp        store memory
          ADDWF        PEAKLO,W
          MOVWF        FSR
          MOVF PEAKLO,W            ; set loop to val of PEAKLO
          MOVWF        LOOPE
          MOVF LOBIT,W
          IORWF        INDF,F            ; set new bit

SCOPE3          MOVF LOOPE,W            ; is loop =        peakhi?
          XORWF        PEAKHI,W
          BTFSC        STATUS,Z
          GOTO SCOPE4            ; yes
          MOVF LOBIT,W            ; no
          IORWF        INDF,F            ; set new bit
          INCF LOOPE,F
          BTFSC        LOOPE,6
          GOTO SCOPE4
          INCF FSR,F
          GOTO SCOPE3

SCOPE4          MOVF COUNT,W
          MOVWF        PEAKLO
          MOVLW        2
          ADDWF        COUNT,F            ; inc wavform counter
          BCF COUNT,6            ; limit to 63 max
          BCF STATUS,C
          RRF LOBIT,F            ; shift right bitting setting val
          BTFSS        STATUS,C    ; is CARRY set? (stating all 8 bits        of col done)
          GOTO SCOPE1            ; no

          MOVLW        JOIN00            ; send 8-bit column        to screen
          MOVWF        FSR
          MOVLW        64
          MOVWF        LOOPE            ; set loop val (number of columns)
          MOVLW        2            ; set graphic base address ($02xx)
          MOVWF        ADRMSB
          MOVF LOOPD,W            ; set column
          MOVWF        ADRLSB

SCOPE5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ALL CHECK3            ; read status for DA0/DA1 =        3
          MOVF INDF,W            ; get val from STORE
          CALL OUTDATA            ;
          CLRF INDF            ; JKJ: removed ',F'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INCF FSR,F
          DECF LOOPE,F
          BTFSC        STATUS,Z
          GOTO SCOPE6
          MOVF COLUMN,W            ; set for next line
          ADDWF        ADRLSB,F
          BTFSC        STATUS,0    ; add CARRY        (if any) to MSB
          INCF ADRMSB,F
          GOTO SCOPE5            ; repeat until done

SCOPE6          INCF LOOPD,F            ; inc to next column
          BTFSS        LOOPD,4
          GOTO SCOPE0

          CLRF LOOPD            ; start again at screen left
          MOVLW        3            ; add displacement factor to waveform loop
          SUBWF        COUNT,W

          ANDLW        B'00111111'
          MOVWF        COUNT
          BTFSC        PORTA,4            ; is switch        on?
          GOTO SCOPE0            ; no, so repeat
          RETURN            ; yes

                            ;**********        END DEMOS - START OF SUB-ROUTINES ***************

BITWRITE                    ; ** WRITE SINGLE SINGLE BIT DATA ROUTINE **
          MOVWF        BITVAL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F BITVAL,W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

ONEWRITE                    ; ** WRITE SINGLE BYTE **
          MOVWF        ATTRIB            ; temp store val brought in        on W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 vals preset at        call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ALL CHECK3            ; read status for DA0/DA1 =        3
          MOVF ATTRIB,W
          CALL OUTDATA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AUTOWRITE                    ; ** AUTO WRITE ROUTINE **
          MOVWF        TEMPA            ; temp store value brought in on W
          CALL CHECK8            ; read status for DA3 = 8
          MOVF TEMPA,W            ; WRITE DATA
          CALL OUTDATA            ;
          RETURN            ;

                            ;..............

CMDADR                            ; ** SET ADDRESS FOR COMMAND SENDING **
          CALL CHECK3            ; read status for DA0/DA1 =        3
          MOVF ADRLSB,W            ; WRITE DATA D1
          CALL OUTDATA            ;
          CALL CHECK3            ; read status for DA0/DA1 =        3
          MOVF ADRMSB,W            ; WRITE DATA D2
          CALL OUTDATA            ;
          RETURN            ;

                            ;.........

SCREENADR                    ; ** SET ADDRESS FOR WRITE/READ TO/FROM SCREEN
          CALL CHECK3            ; read status for DA0/DA1 =        3
          MOVF ADRLSB,W            ; WRITE ADDRESS LSB
          CALL OUTDATA            ;
          CALL CHECK3            ; read status for DA0/DA1 =        3
          MOVF ADRMSB,W            ; WRITE ADDRESS MSB
          CALL OUTDATA            ;
          MOVLW        ADPSET            ; SET ADDRESS POINTER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

TEXTHOME                    ; ** SET TEXT HOME ADDRESS **
          CLRF ADRMSB            ; TEXT HOME        ADDRESS        $0000
          CLRF ADRLSB            ;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TXHOME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GRAPHHOME                    ; ** SET GRAPHIC HOME ADDRESS **
          MOVLW        H'02'            ; GRAPHIC HOME ADDRESS $0200
          MOVWF        ADRMSB
          CLRF ADRLSB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GRHOME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TEXTAREA                    ; ** SET TEXT AREA **
          CLRF ADRMSB            ;
          MOVF COLUMN,W            ; columns length
          MOVWF        ADRLSB            ;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TXAREA            ; text area        command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GRAPHAREA                    ; ** SET GRAPHIC AREA **
          CLRF ADRMSB            ;
          MOVF COLUMN,W            ; columns length
          MOVWF        ADRLSB            ;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GRAREA            ; graphic area command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CSRADR                            ; ** SET CURSOR POSITION **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CSRPOS            ; cursor position command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CSRTYP                            ; ** SET CURSOR TYPE **
          MOVLW        B'10100111' ; 8-line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OPTIONS:
                            ; %10100000        ; 1-line
                            ; %10100001        ; 2-line
                            ; %10100010        ; 3-line
                            ; %10100011        ; 4-line
                            ; %10100100        ; 5-line
                            ; %10100101        ; 6-line
                            ; %10100110        ; 7-line
                            ; %10100111        ; 8-line
                            ;...........

SETMODE                            ; ** SET MODE - MANY OPTIONS, see EPE text **
          MOVLW        B'10000000' ; (OR mode,        Internal CG mode)
                            ; movlw %10000000 ;        External CG RAM        mode, OR
                            ; movlw %10000011 ;        External CG RAM        mode, AND
                            ; movlw %10000001 ;        External CG RAM        mode, XOR
                            ; movlw %10000100 ;        text attribute mode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1000x000        ; OR mode
                            ; %1000x001        ; XOR mode
                            ; %1000x011        ; AND mode
                            ; %1000x100        ; Text Attribute mode
                            ; %10000xxx        ; Internal CG ROM mode
                            ; %10001xxx        ; External CG RAM mode

                            ;...........

SETOFFSET                    ; ** SET OFFSET REGISTER **
                            ; setting OFFSET address at        2 selects
                            ; CG RAM START ADDRESS = $1400 where
                            ; $80 is character number of 1st graphic byte
                            ; values below that        call ASCII text        characters
          CLRF ADRMSB            ;
          MOVLW        2            ;
          MOVWF        ADRLSB            ;
          CALL CMDADR            ; send command address
          MOVLW        OFFSET            ;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SETDISPLAY                    ; ** DISPLAY MODE ** SOME OPTIONS:
          MOVLW        B'10010100' ; text on, graphic off, cursor & blink off
                            ; movlw %10011100 ;        text on,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 movlw %10011000 ;        text off, graphic on, cursor & blink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OTHER OPTIONS:
                            ; %10010000        display        off
                            ; %1001xx10        cursor on, blink off
                            ; %1001xx11        cursor on, blink on
                            ; %100101xx        text on, graphic off
                            ; %100110xx        text off, graphic on
                            ; %100111xx        text on, graphic on

                            ;...........

CLRTXT                            ; ** CLEAR TEXT AREA ($0000) **
          CLRF ADRMSB            ; clear all        text screen lines, length as set
          CLRF ADRLSB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8            ; number of        lines
          MOVWF        LOOPC
CLR2          MOVF COLUMN,W            ; column length
          MOVWF        LOOPB            ;
CLR3          MOVLW        0            ; write 0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DECFSZ LOOPB,F    ;
          GOTO CLR3            ;
          DECFSZ LOOPC,F    ;
          GOTO CLR2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CLRGRAPH                    ; ** CLEAR GRAPH AREA ($0200) **
          MOVLW        H'02'
          MOVWF        ADRMSB            ;
          CLRF ADRLSB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64            ; number of        lines
          MOVWF        LOOPC
CLRG2          MOVF COLUMN,W            ; column length
          MOVWF        LOOPB            ;
CLRG3          MOVLW        0            ; write 0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DECFSZ LOOPB,F    ;
          GOTO CLRG3            ;
          DECFSZ LOOPC,F    ;
          GOTO CLRG2            ;
          MOVLW        AWROFF            ; AUTO RESET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CLRCG                            ; ** CLEAR CG RAM AREA ($1400) **
          MOVLW        H'14'
          MOVWF        ADRMSB            ;
          CLRF ADRLSB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MOVLW        64            ; number of        lines
          MOVWF        LOOPC
CLRCG2          MOVF COLUMN,W            ; column length
          MOVWF        LOOPB            ;
CLRCG3          MOVLW        0            ; write 0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DECFSZ LOOPB,F    ;
          GOTO CLRCG3            ;
          DECFSZ LOOPC,F    ;
          GOTO CLRCG2            ;
          MOVLW        AWROFF            ; AUTO RESET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SETCG                            ; ** SETUP USER CG RAM **
          MOVLW        H'14'            ; CG RAM start address 1400H
          MOVWF        ADRMSB            ;
          CLRF ADRLSB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MOVLW        AWRON            ; SET DATA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CLRF LOOPB            ;

SETCG2          MOVF LOOPB,W            ; WRITE TO EXTERNAL        RAM
          CALL CGTABLE            ; get table        data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INCF LOOPB,F            ;
          DECFSZ LOOPC,F    ; LOOPC val        specified by calling routine
          GOTO SETCG2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SHWTXT                            ; ** SHOW TEXT HELD        IN TABLE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 vals preset at        call
          MOVLW        AWRON            ; SET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SHTXT1          MOVF LOOPB,W            ; LOOPB val        specified by calling routine
          CALL TABLE1            ; get table        data and convert to graphic LCD        val
          ADDLW        224            ; +224 is same as -32 for conversion from ASCII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INCF LOOPB,F            ;
          DECFSZ LOOPC,F    ; LOOPC val        specified by calling routine
          GOTO SHTXT1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SETATTR                            ; ** SEND ATTRIBUTE        & OTHER        DATA TO        SCREEN AS 1 CHARACTER, LOOPED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 vals preset at        call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SETAT          MOVF ATTRIB,W            ; val to be        sent preset at call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DECFSZ LOOPC,F    ; LOOPC val        specified by calling routine
          GOTO SETAT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SHOWCG                            ; ** SHOW USER CG RAM IN ORDER HELD        BY TABLE **
          CALL SCREENADR    ; set screen write address - vals preset at        call
          MOVLW        AWRON            ; AUTO WRITE ON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SHWCG2          MOVF LOOPB,W            ;
          CALL AMPLIFIER    ; get table        data
          CALL AUTOWRITE    ; auto write and increment
          INCF LOOPB,F            ;
          DECFSZ LOOPC,F    ; LOOPC val        specified by calling routine
          GOTO SHWCG2            ;
          MOVLW        AWROFF            ; AUTO WRITE OFF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RETURN

                            ;.........

CHECK3          PAGE1                    ; STATUS CHECK for DA0/DA1 = 3
          MOVLW        255            ;
          MOVWF        TRISD            ; set PORTD        as inputs
          PAGE0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001' ; 1        1 0 0 1
          MOVWF        PORTC            ; set CE, RD low
          NOP
CK3          BTFSS        PORTD,0            ; PORTD bit        0 set?
          GOTO CK3            ; no
CK3A          BTFSS        PORTD,1            ; PORTD bit        1 set?
          GOTO CK3A            ; no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111' ; 1        1 1 1 1
          MOVWF        PORTC            ; set controls
          NOP
          PAGE1                    ;
          CLRF TRISD            ; set PORTD        as outputs
          PAGE0                    ;
          RETURN

                            ;............

CHECK6          PAGE1                    ; STATUS CHECK for DA6 low
          BSF TRISD,6            ; set PORTD        bit as input
          PAGE0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001' ; 1        1 0 0 1
          MOVWF        PORTC            ; set CE, RD low
          NOP
CK6          BTFSC        PORTD,6            ; is PORTD bit 6 low?
          GOTO CK6            ; no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111' ; 1        1 1 1 1
          MOVWF        PORTC            ; set controls
          NOP
          PAGE1                    ;
          BCF TRISD,6            ; set PORTD        bit 6 as output
          PAGE0                    ;
          RETURN

                            ;............

CHECK8          PAGE1                    ; STATUS CHECK for DA3 = 8
          BSF PORTD,3            ; set PORTD        bit 3 as input
          PAGE0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001' ; 1        1 0 0 1
          MOVWF        PORTC            ; set CE, RD low
          NOP
CK8          BTFSS        PORTD,3            ; is PORTD,3 high?
          GOTO CK8            ; no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111' ; 1        1 1 1 1
          MOVWF        PORTC            ; set controls
          NOP
          PAGE1                    ;
          BCF TRISD,3            ; set PORTD        bit 3 as output
          PAGE0                    ;
          RETURN

                            ;........

OUTDATA                            ; ** SEND DATA ROUTINE **
          MOVWF        TEMPA            ; temp store val brought in        on W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0111' ; 1        0 1 1 1
          MOVWF        PORTC            ; set CD low
          MOVF TEMPA,W            ; get stored data
          MOVWF        PORTD            ; send data
          NOP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0010' ; 1        0 0 1 0
          MOVWF        PORTC            ; set CD, CE, WR low
          NOP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0111' ; 1        0 1 1 1
          MOVWF        PORTC            ; set CE, WR high
          NOP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111' ; 1        1 1 1 1
          MOVWF        PORTC            ; set CD high
          RETURN

                            ;..........

SENDCMD                            ; ** COMMAND WRITE ROUTINE **
          MOVWF        TEMPA            ; temp store val brought in        on W
          CALL CHECK3            ; read status for DA0/DA1 =        3
          MOVF TEMPA,W            ; WRITE COMMAND
          MOVWF        PORTD            ; send stored data
          NOP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010' ; 1        1 0 1 0
          MOVWF        PORTC            ; set CE, WR low
          NOP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111' ; 1        1 1 1 1
          MOVWF        PORTC            ; set all high
          RETURN

                            ;.............

DATAREAD                    ; ** DATA READ ROUTINE **
          MOVLW        PEEK            ; screen peek command
          CALL SENDCMD            ; send command
          PAGE1                    ;
          MOVLW        255            ;
          MOVWF        TRISD            ; set PORTD        as inputs
          PAGE0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001' ; 1        1 0 0 1
          MOVWF        PORTC            ; set CE, RD low
          NOP

DR1          BTFSC        PORTD,6            ; is PORTD STATUS bit 6 low?
          GOTO DR1            ; no
DR2          BTFSS        PORTD,0            ; is PORTD STATUS bit 0 high?
          GOTO DR2            ; no
DR3          BTFSS        PORTD,1            ; is PORTD STATUS bit 1 high?
          GOTO DR3            ; no
          BCF PORTC,3            ; set CD low
          NOP
          MOVF PORTD,W            ; read data        value
          MOVWF        RDBYTE            ; store read value

                            ; RST CD CE        RD WR
          MOVLW        B'00011111' ; 1        1 1 1 1
          MOVWF        PORTC            ; set controls
          PAGE1                    ;
          CLRF TRISD            ; set PORTD        as outputs
          PAGE0                    ;
          RETURN

                            ;...........

LINE7          ADDWF        COLUMN,W    ; sets line        addresses for text screen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LINE6          ADDWF        COLUMN,W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LINE5          ADDWF        COLUMN,W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LINE4          ADDWF        COLUMN,W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LINE3          ADDWF        COLUMN,W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LINE2          ADDWF        COLUMN,W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LINE1          ADDWF        COLUMN,W
          BTFSC        STATUS,C
          INCF ADRMSB,F
LINE0          MOVWF        ADRLSB            ; COLUMN sets number of cells per line
          RETURN            ; ADRMSB is        set/cleared before routine called

                            ;..............

GLINE                            ;**        GET GRAPHIC LINE ADDRESS **
          MOVWF        LOOPB            ; store line val
          MOVLW        2            ; set graphic base address ($02xx)
          MOVWF        ADRMSB
          MOVF LOOPB,W            ; line val = 0?
          BTFSC        STATUS,Z
          RETURN            ; yes
GLIN2          MOVF COLUMN,W            ; no, multiply line        length by line val
          ADDWF        ADRLSB,F
          MOVLW        1
          ANDWF        STATUS,W    ; extract and add CARRY (if        any) to        MSB
          ADDWF        ADRMSB,F
          DECFSZ LOOPB,F
          GOTO GLIN2
          RETURN

                            ;............

                            ;READ DATA FROM EEPROM ROUTINE modified for        PIC16F87x devices
                            ; according        to data        sheet DS30292A page 43
                            ; Routine entered with eeprom byte address preset

PRMGET          BSF STATUS,RP1    ; set for Page 2
          BSF STATUS,RP0    ; set for Page 3
          BCF EECON1,EEPGD  ; point to data memory
          BSF EECON1,RD            ; enable read flag
          BCF STATUS,RP0    ; set for Page 2
          MOVF EEDATA,W            ; read eeprom data into W
          INCF EEADR,F            ; inc address
          BCF STATUS,RP1    ; set for Page 0
          RETURN

                            ;.........

WAITSW          BTFSC        PORTA,4            ; wait for switch press
          GOTO WAITSW
          CALL PAUSIT            ; allow for        switch bounce, then wait switch        release

WAITOFF                            ; wait for switch release
WT2          BTFSS        PORTA,4
          GOTO WT2
          CALL PAUSIT            ; allow for        switch bounce
          RETURN

                            ;................

PAUSIT          MOVLW        5            ; pause routine, 1/5th sec
          MOVWF        CLKCNT
          CLRF INTCON
PAUSE          BTFSS        INTCON,2
          GOTO PAUSE
          BCF INTCON,2
          DECFSZ CLKCNT,F
          GOTO PAUSE
          RETURN

                            ;................

PAUSE2          MOVLW        1            ; pause routine, 1/25th sec
          MOVWF        CLKCNT
          CLRF INTCON
PAUS2          BTFSS        INTCON,2
          GOTO PAUSE
          BCF INTCON,2
          DECFSZ CLKCNT,F
          GOTO PAUS2
          RETURN

                            ;..............

SETUP                            ; RST CD CE        RD WR GENERAL SETUP
          MOVLW        B'00011111' ; 1        1 1 1 1
          MOVWF        PORTC            ; set controls high        (off)
          CALL TEXTHOME            ; SET TEXT HOME ADDRESS
          CALL GRAPHHOME    ; SET GRAPHIC HOME ADDRESS
          CALL TEXTAREA            ; SET TEXT AREA
          CALL GRAPHAREA    ; SET GRAPHIC AREA
          CALL SETMODE            ; SET MODE (INT/EXT/AND-OR-XOR etc)
          CALL SETOFFSET    ; SET OFFSET (see EPE text)
          CALL SETDISPLAY   ; DISPLAY MODE (text, graph        on/off etc)
          CALL CLRTXT            ; WRITE TEXT BLANK CODE $0000
          CALL CLRGRAPH            ; WRITE GRAPH BLANK        CODE $0200
          CALL CLRCG            ; WRITE CGRAM BLANK        CODE $1400
          RETURN

                            ;..............

          END

网友A(2017-02-15):
神经,这个比反编译还强

网友B:
这个是PIC16F877 汇编, 不明白怎么帮忙“翻译”成C51程序? 两个不同系列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