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错误 然后翻译过来是这样 求大神解答怎么办?

楼主(2017-01-12):
构建目标“目标1”
链接...
BL51 BANKED LINKER / LOCATER V6.22 - SN:Eval版本
COPYRIGHT KEIL ELEKTRONIK GmbH 1987 - 2009
“w.obj”
TO“fff”
***警告L16:UNCALLED段,重叠进行覆盖过程
    SEGMENT:?PR?P0ZDL?W
***警告L16:UNCALLED段,重叠进行覆盖过程
    SEGMENT:?CO?W
***警告L1:未解决的外部符号
    SYMBOL:P0XLS
    MODULE:w.obj(W)
***警告L2:参考未正确的外部
    SYMBOL:P0XLS
    MODULE:w.obj(W)
    地址:0801H
**************************************************** ****************************
*限制版本,带有0800H字节代码大小限制;使用:0E90H BYTE(182%)*
**************************************************** ****************************
程序大小:data = 17.0 xdata = 0 code = 3743
LINK / LOCATE RUN COMPLETE。 4警告(S),0错误(S)
***警告L16:UNCALLED段,重叠进行覆盖过程
    SEGMENT:?PR?P0ZDL?W
***警告L16:UNCALLED段,重叠进行覆盖过程
    SEGMENT:?CO?W
***警告L1:未解决的外部符号
    SYMBOL:P0XLS
    MODULE:w.obj(W)
***警告L2:参考未正确的外部
    SYMBOL:P0XLS
    MODULE:w.obj(W)
    地址:0801H
***致命错误L250:限制版本中的代码大小限制超出
    MODULE:w.obj(-----)
    LIMIT:0800H BYTES
未创建目标

编译错误  然后翻译过来是这样   求大神解答怎么办?

网友A:
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啊!程序保密吗?

网友B:
限制版本,带有0800H字节代码大小限制;使用:0E90H BYTE(182%)code = 3743

网友B:
限制版本,带有0800H字节代码大小限制;使用:0E90H BYTE(182%) 程式過大吧?

网友B:
code = 3743
限制版本,带有0800H字节代码大小限制;使用:0E90H BYTE(182%)
如ˊ果是用推廣版 ..程式有2K的限定...

网友C:

***警告L16:UNCALLED段,重叠进行覆盖过程
    SEGMENT:?PR?P0ZDL?W
***警告L16:UNCALLED段,重叠进行覆盖过程
    SEGMENT:?CO?W
这两个警告L16是告诉:在工程W中有一个叫P0ZDL和一个叫CO的子程序已经存在,但没有被调用。如果这两个子程序在整个程序中确实没有用途,它不影响程序执行结果。可以将它屏蔽掉。
***警告L1:未解决的外部符号
    SYMBOL:P0XLS
    MODULE:w.obj(W)
***警告L2:参考未正确的外部
    SYMBOL:P0XLS
    MODULE:w.obj(W)
    地址:0801H
这两个警告L1和L2与警告L16是反着的,是告诉:在工程W中有一个叫P0XLS的子程序已有调用确没有这个子程序的具体内容。如果这个子程序在整个程序中确实没有用途,它不影响程序执行结果。可以将它屏蔽掉。如果这个子程序是必须的,那么必须补写这个子程序。有时这个子程序实际是存在的,但,它或许没有被添加到工程中,那么就将它添加到工程中好了。0801H是被调用的地方。
***致命错误L250:限制版本中的代码大小限制超出
    MODULE:w.obj(-----)
    LIMIT:0800H BYTES
是告诉KILE软件没有注册,当长度超过0800H时,就报警了。
好像你还没有创建工程。

网友D:
用三端稳压器可以降到5V

网友E:
把KEIL进行破解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警告L16:UNCALLED段,重叠进行覆盖过程
    SEGMENT:?PR?P0ZDL?W
***警告L16:UNCALLED段,重叠 ...

感谢大神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