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il建工程时选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7-01-12):
keil建工程时选芯片的作用是什么??keil建工程时选芯片的作用是什么??keil建工程时选芯片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KEIL软件功能很强大,它兼容很多种芯片,这些芯片都有区别,针对每种芯片,KEIL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选择一下能行吗,当然,在具体某一种芯片在选择时,不是要求的十分严格,比喻C51,应用时需要STC89C51H但,我们选择的是AT89C51和AT89C52都可以。

网友B:
为了加载头文件,配置I/O口

网友C:
根据对应的单片机型号,如AT89C51单片机,则在Atmel中选择AT89C51建立工程。

网友D:
你要把程序下载到什么型号的芯片里 就选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加载头文件,配置I/O口

因为没找到对应的芯片,但是我有该芯片头文件,随便选个芯片没影响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软件功能很强大,它兼容很多种芯片,这些芯片都有区别,针对每种芯片,KEIL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不选择 ...

因为没找到所用的芯片,所以就想着 随便选个芯片,用别人程序里的头文件,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E:
比如你的程序里面用到了T2定时器,或者用到了高128字节的RAM、4K以上的ROM,你选择89c51就不行了,必须选择有T2定时器的芯片,比如89c52 。其他类似。

网友F:
选芯片的作用在于:第一,获取你所用芯片的参数。例如内存,位数,类型等,当编译时连接到对应的库,以免出错。第二,调试时也需要特定的型号才能连接到单片机。差不多就这些吧,我感觉的。如果不对,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比如你的程序里面用到了T2定时器,或者用到了高128字节的RAM、4K以上的ROM,你选择89c51就不行了,必须选择 ...

懂了,会注意的,谢谢

网友G:
主要是加载头文件的

网友H:
还可以知道你的flash的太小   和一系列你MUC的信息

网友H:
其实这种问题根本就不要去考虑

网友I:
加载头文件,配置I/O口

网友J:
添加一些关于芯片的代码

网友K(2019-01-04):
为了和你实际使用的单片机相匹配

网友L:
不同的芯片有不同的启动文件,选择芯片就是在选择对应的头文件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