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加法计算器 编译通过,数码管显示0,但4*4按键都没反应

楼主(2017-01-13):
请高手们检查哪有不对,检查快一下午了,没发现不对,编译通过,数码管显示0,但4*4按键都没反应。       注:接口等定义均无误

#include<reg51.h>

sbit KEYOUT_1 = P1^4;
sbit KEYOUT_2 = P1^5;
sbit KEYOUT_3 = P1^6;
sbit KEYOUT_4 = P1^7;

sbit KEYIN_1 = P1^0;
sbit KEYIN_2 = P1^1;
sbit KEYIN_3 = P1^2;
sbit KEYIN_4 = P1^3;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0xc0, 0xf9, 0xa4, 0xb0, 0x99, 0x92, 0x82, 0xf8,
        0x80, 0x90, 0x88, 0x83, 0xc6, 0xa1, 0x86, 0x8e
        };
unsigned char LedBuff[6] =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
unsigned char code KeyCodeMap[4][4] = {
        {0x31,0x32,0x33,0x26},                           //1、2、3、向上
        {0x34,0x35,0x36,0x25},                           //4、5、6、向左
        {0x37,0x38,0x39,0x28},                           //7、8、9、向下
        {0x30,0x1B,0x0D,0x27}                           //0、ESC、回车、向右
        };
unsigned char KeySta[4][4] = {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

void Keydrive();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void main()
{
        EA = 1;
        TMOD = 0x01;
        ET0 = 1;
        TH0 = 0xFC;
        TL0 = 0x67;
        TR0 = 1;

        ShowNumber(0);
        while(1)
        {
                Keydrive();
        }
}

void ShowNumber(unsigned long num)
{
        char i;
        unsigned char ledbuf[6];

        for(i=0; i<6; i++)
        {
                ledbuf[i] = num %10;
                num = num /10;
        }
        for(i=5; i>=1; i--)
        {
                if(ledbuf[i] == 0)
                        LedBuff[i] = 0xFF;
                else
                        break;
        }
        for( ; i>=0; i--)
                LedBuff[i] = LedChar[ledbuf[i]];
}

void KeyAction(unsigned char keycode)
{
        static unsigned long result = 0;
        static unsigned long addend = 0;

        if((keycode >= 0x30) && (keycode <= 0x39))
        {
                addend = addend*10 + (keycode - 0x30);
                ShowNumber(addend);
        }
        else if(keycode == 0x26)
        {
                result += addend;
                addend = 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code == 0x0D)
        {
                result += addend;
                addend = 0;
                ShowNumber(result);
        }
        else if(keycode == 0x1B)
        {
                result = 0;
                addend = 0;
                ShowNumber(addend);
        }
}

void Keydrive()
{
        unsigned char i, j;
        static unsigned char backup[4][4] = {
                {1,1,1,1}, {1,1,1,1}, {1,1,1,1}, {1,1,1,1}
        };

        for(i=0; i<4; i++)
        {
                for(j=0; j<4; j++)
                {
                        if(KeySta[i][j] != backup[i][j])
                        {
                                if(backup[i][j] == 0)
                                        KeyAction(KeyCodeMap[i][j]);
                                KeySta[i][j] = backup[i][j];
                        }
                }
        }
}

void KeyScan()
{
        unsigned char i;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out = 0;
    unsigned char keybuf[4][4];

        keybuf[keyout][0] = (keybuf[keyout][0] << 1) | KEYIN_1;
        keybuf[keyout][1] = (keybuf[keyout][1] << 1) | KEYIN_2;
        keybuf[keyout][2] = (keybuf[keyout][2] << 1) | KEYIN_3;
        keybuf[keyout][3] = (keybuf[keyout][3] << 1) | KEYIN_4;

        for(i=0; i<4; i++)
        {
                if((keybuf[keyout][i] & 0x0F) == 0x00)
                        KeySta[keyout][i] = 0;
                else if((keybuf[keyout][i] & 0x0F) == 0x0F)
                        KeySta[keyout][i] = 1;
        }
        keyout++;
        keyout = keyout & 0x03;
        switch(keyout)
        {
                case 0: KEYOUT_4 = 1; KEYOUT_1 = 0; break;
                case 1: KEYOUT_1 = 1; KEYOUT_2 = 0; break;
                case 2: KEYOUT_2 = 1; KEYOUT_3 = 0; break;
                case 3: KEYOUT_3 = 1; KEYOUT_4 = 0;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LedRefresh()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 0;

        P0 = 0xFF;
        switch(i)
        {
                case 0: P2 = 0xFE; i++; P0 = LedBuff[0]; break;
                case 1: P2 = 0xFD; i++; P0 = LedBuff[1]; break;
                case 2: P2 = 0xFB; i++; P0 = LedBuff[2]; break;
                case 3: P2 = 0xF7; i++; P0 = LedBuff[3]; break;
                case 4: P2 = 0xEF; i++; P0 = LedBuff[4]; break;
                case 5: P2 = 0xDF; i=0; P0 = LedBuff[5];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int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0xFC;
        TL0 = 0x67;

        LedRefresh();
        KeyScan();
}

楼主:
自己搞明白了,是KeySta[i][j] = backup[i][j];这句写反了,得反过来,不然总是原来backup[i][j]的值。初学者特别要注意!!!!

网友A:
void Keydrive()函数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id Keydrive()函数有问题

没问题啊,正常了

网友B(2021-01-15):
请问30、31行什么意思?只写名称、不写函数体?

网友C:
一般读数据时要先假读一次,
假读就是先读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才有效,
并且你要先把4x4按键接的接口拉到高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般读数据时要先假读一次,
假读就是先读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才有效,
并且你要先把4x4按键接的接口拉到 ...

谢谢,刚查到了,作用是提前声明函数,防止报错。提前声明了可以在任意位置定义声明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