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ESP8266 WIFI模块资料 含源码 寄存器版本

楼主(2017-01-13):
ATK-ESP8266 WIFI模块资料简介:
实验器材:
    探索者STM32F407开发板

实验目的:
    学习ATK_ESP8266高性能UART_WIFI模块的使用,掌握基本的TCP,UDP通信串口AT指令配置方法.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F9)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串口3(波特率:115200,PB10/PB11)
    4,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6接RS)
    5,按键KEY0(PE4)/KEY1(PE3)/KEY_UP(PA0,也称之为WK_UP)
    6,SD卡,通过SDIO(SDIO_D0~D4(PC8~PC11),SDIO_SCK(PC12),SDIO_CMD(PD2))连接
    7,W25Q128(SPI FLASH芯片,连接在SPI1上)
    8,24C02
    9,ATK_ESP8266 WIFI模块1个.

    连接方式:
    模块与带有无线网卡的电脑或其他wifi设备连接:采用wifi连接
    模块与开发板连接(TTL串口方式):
    ATK-ESP8266 WIFI模块与精英板连接方式(通过4根杜邦线连接):
    ATK-ESP8266 WIFI模块    战舰V3\精英STM32开发板
       TXD<------------>PB11(RX)
       RXD<------------>PB10(TX)
       GND<------------>GND
       VCC<------------>3.3V\5V

实验现象:
    本例程,用于实现ATK_ESP8266模块的三种工作模式:串口无线AP(COM-AP)、串口无线STA(COM-STA)
    和串口无线AP+STA(COM-AP+STA)这3个模式的测试,每个模式又包含TCP服务器、TCP客户端和UDP这3个子模式,
    本节我们将详细介绍这些模式的使用。模块配置可以通过串口配置,这里我们通过开发板串口配置,并实现通信。
    具体实验现象,请参考我们的文档<<ATK-ESP8266 WIFI模块使用说明(探索者开发板)_AN1509B>>,验证测试部分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字库更新时,需自备标准SD卡一张(即大卡,也可以用TF卡+卡套),并拷贝光盘:5,SD卡根目录文件
      里面的所有内容到SD卡根目录,然后将SD卡插到开发板.
    4,对于探索者开发板,P10需要用跳线短接:PB10(TX)与GBC_RX,PB11(RX)与GBC_TX
    5,如果触摸屏不准,请按住KEY0不放,然后按复位,松开复位,进入触摸屏校准。此时松开KEY0,执行校准,即可对屏幕进行校准。
    6,本例程的详细说明,见光盘:9,增值资料\1,ALIENTEK 产品资料\13,ATK-ESP8266 WIFI模块资料\4,模块使用说明\
      ATK-ESP8266 WIFI模块使用说明(探索者开发板)_AN1509B
所有资料下载:
(寄存器版本,适合探索者STM32F4开发板)扩展实验13

网友A(2017-08-10):
有没有ESP8266上位机

网友B(2019-01-24):
这个资料太好了,正是我需要的那种,谢谢楼主

网友C(2019-11-11):
为啥不让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