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合并1602和12864液晶排插接口

楼主:
今天成功合并1602和12864液晶排插接口!  码出来分享下

上面这2个图是1602和12864液晶的排插接口,一般的单片机开发板上都会有
仔细观察发现他们的插口大多是相同的,

对于第三脚的对比度调节,1602和12864液晶在硬件上是相反的(1602是低电位方向对比度增强,12864是高电位方向对比度增强),
但他们接口位置相同,所以一个10K左右的3脚电位器就可以满足要求! 接法如12864中的接法,规格取10K的

456这3个脚一模一样,1602第5脚接地是让1602一直工作在写入模式, 原始的接口和12864是一样的,
那么只要在我们以前的代码中添加一条LCD1602WR=0就搞定了

然后8个数据口又相同, 呵呵 ,继续

第15脚,1602是背光电源,12864是串并口选择端PSB
查官方资料stc89c52的P0口灌电流12mA,其他io口为6mA , 那么我们只要在第15脚接一个2K左右的的电阻就能鱼和熊掌兼得了,
对于1602, 这个2K电阻作为限流电阻, 背光亮度虽然不是很亮,但效果还可以的
对于12864, 这个2K电阻就没什么影响了,此时灌电流为5/2000=2.5mA < 6mA ,安全!
如果想让1602背光再亮一些,我们可以将这个电阻换成1K, 此时12864的灌电流为5mA ,也是安全的,
所以这个电阻建议取值(1K-2K),既能保证io口工作安全,又能让1602有足够的亮度

第16脚,对于12864一般是悬空的,对于1602是背光地,所以这个脚直接接地

好了,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一插两用"了.

以上只针对我手里的1602和12864, 不同厂家或者不同控制器的液晶接口可能不一样,
所以在使用液晶前一定要看清说明书.

打完收工~~

网友A(2017-05-24):
两个一块用 很有意思

网友B:
学习了,很好非常有用。

网友C(2017-01-16):
学习了,感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