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定时器产生PWM可调方波,控制led灯亮度

楼主(2017-01-14):
使用定时器T0产生PWM方波,
用按键调整占空比,20级可调
控制led灯的亮度等级.

源程序:
#include  "my51.h"
#include  "timer0.h"

#define grading    20                       //亮度20级变化
sbit keyS3=P3^5;                            //按键调整占空比,PWM_keyChange++
sbit keyS4=P3^6;                            //                                PWM_keyChange--

u8 PWM_keyChange=10;                     //初值,按键调整在1~20之间变化
                                                           //占空比   PWM_keyChange/grading

void T0_work()                                   //本函数由T0定时器中断函数调用
{
        if(timeMultiple1Flag)
        {
                led=off(7);                           //关闭7号灯
                timeMultiple1Flag=0;   //清定时器复用置位标志
        }

        if(timeMultiple2Flag)
        {
                led=on(7);                           //打开7号灯
                timeMultiple2Flag=0;   //清定时器复用置位标志
        }
}

void main()                                            //测试
{
        u8 keyFlag=1;                                //程序中没有消抖处理,只是简易的按键进出自锁标志
        led0=ledon;                                        //先打开0号灯,用于和7号灯对比亮度
        initT0(1,10,grading);                //1毫秒的基本定时,亮的时间1*10毫秒,暗1*(grading-10)毫秒
        while(1)
        {
                if(0==keyS3)
                {
                        if(keyFlag)                                                     //防止一次按键中多次执行
                        {
                                keyFlag=0;                                             //清标志,类似同步锁
                                if(++PWM_keyChange>grading)
                                {
                                        PWM_keyChange=grading;          //占空比最大100%
                                }
                                initT0(1,PWM_keyChange,grading);
                        }
                }
                else if(0==keyS4)
                {
                        if(keyFlag)
                        {
                                keyFlag=0;
                                if(0==--PWM_keyChange)                                //占空比减小
                                {
                                        PWM_keyChange=1;                                  //最小占空比 1/20
                                }
                                initT0(1,PWM_keyChange,grading);        //占空比减小
                        }
                }
                else
                {
                        keyFlag=1;        //按键锁释放标志,下一次按键时允许调整占空比
                }
        }
}

#ifndef _MY51_H
#define _MY51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ytype.h"

#ifndef _51LED_
#define _51LED_
#define led           P1                               //P1总线连8个led灯,灯连573锁存器,P1置低电平点亮
#define LED                  led
#define ON(x)     P1&(~(1<<(x)))         //打开某个灯,开多个灯用 ON(m) & ON(n)
#define OFF(x)    P1|(1<<(x))                  //关闭某个灯,关多个灯用 OFF(m)| OFF(n)
#define on(x)          ON(x)                                 //包含大小写
#define off(x)          OFF(x)

#define ledon     0                                         //某个灯,打开
#define ledoff    1                                         //某个灯,关闭

sbit led0=P1^0;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sbit ledLock=P2^5;        //锁定当前8个led的状态,0锁定 ,1不锁定

#endif

/*************二进制输入宏****************************/
#ifndef _LongToBin_
#define LongToBin(n) \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define  BIN(n)  bin(n)
#define  B(n)    bin(n)
#define  b(n)    bin(n)
#endif

/*************单个数据位的置位宏*********************/
#ifndef   _BIT_
#define   BIT(n)   (1<<n)
#define   bit(n)   BIT(n)
#endif

#define high        1   //高电平
#define low                0   //低电平

sbit beep=P2^3;     //蜂鸣器

extern void delayms(u16 ms);
extern void delayXus(u8 us); //函数执行(8+6x)个机器周期, 即t=(8+6x)*1.085
/////////////////////////////////////////////////////////////////////////////

#endif

#ifndef _TIMER0_H
#define _TIMER0_H
#include "my51.h"

extern u8   timeMultiple1Flag; //中断时间复用置位标志,须手动清零
extern u8   timeMultiple2Flag; //中断时间复用置位标志,须手动清零
extern void T0_work();                    //该函数未实现,需外部实现
extern void initT0(u8 ms,u16 t_multiple1,u16 t_multiple2) ; //定时器初始化

#endif

#include "timer0.h"

u8   TH0Cout=0 ;             //初值
u8   TL0Cout=0 ;
u16  T0IntCouts1=0;              //中断计数
u16  T0IntCouts2=0;              //中断计数
u16  timeMultiple1=0;     //中断复用时间的倍数
u16  timeMultiple2=0;     //中断复用时间的倍数
u8   timeMultiple1Flag=0; //中断时间复用置位标志,须手动清零
u8   timeMultiple2Flag=0; //中断时间复用置位标志,须手动清零

//开启定时器,定时完成后需要手动关闭TR0,否则将循环定时
//参数一是定时的毫秒数,参数二和三是定时基时的倍率数(定时复用)
void initT0(u8 ms,u16 t_multiple1,u16 t_multiple2)           //定时器初始化设定,ms取值不超过65
{
        u16   N=11059.2*ms/12;                                  //定时器总计数值
        TR0=STOP;                                                         //停掉定时器
        ET0=CLOSE;                                                         //关定时器中断

        //对于110592晶振,ms为5的整数倍时没有计算误差,但ms最大不超过71毫秒
        TH0Cout =(65536-N)/256;                        //装入计时值零头计数初值
        TL0Cout =(65536-N)%256;
        if(0==t_multiple1)          //0倍的基准时间是不合理的,至少1倍
        {
                t_multiple1=1;
        }
        if(0==t_multiple2)          //0倍的基准时间是不合理的,至少1倍
        {
                t_multiple2=1;
        }
        timeMultiple1=t_multiple1;                 //倍时
        timeMultiple2=t_multiple2;                 //倍时
        TMOD &= 0xf0;                                         //清定时器0配置
        TMOD |= 0x01;                                          //配置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为1

        EA =OPEN;                   //打开总中断
        ET0=OPEN;                   //打开定时器中断

        TH0=TH0Cout;                  //定时器装入初值
        TL0=TL0Cout;
        TR0=START;                         //启动定时器
}
void T0_times() interrupt 1                     //T0定时器中断函数
{
        TH0=TH0Cout;                                                 //重装初值
        TL0=TL0Cout;
        if(++T0IntCouts1==timeMultiple1)  //判断是否复用定时器
        {
                T0IntCouts1=0;                                      //中断次数清零,重新计时
                timeMultiple1Flag=1;                  //复用定时器标志,须在T0_work()中手动清零
        }
        if(++T0IntCouts2==timeMultiple2)  //判断是否复用定时器
        {
                T0IntCouts1=0;                                    //这个也要清,防止到达最小公倍数时乱掉
                T0IntCouts2=0;                                      //中断次数清零,重新计时
                timeMultiple2Flag=1;                    //复用定时器标志,须在T0_work()中手动清零
        }
        T0_work();                                                 //调用工作函数
}

网友A(2018-06-22):
有仿真图吗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