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步进电机控制,正转反转等

楼主(2017-01-14):
步进电机应用广泛,
例如打印机、磁盘驱动器、玩具、汽车雨刷、手机震动、机械夹具、刻录机等各种机械控制场合
一些概念:
拍数N
定子控制绕组每改变一次通电方式,即为一拍
一个磁场通电周期是  A-B-C-D-A
完成一个磁场周期性变化所需脉冲数,
也指电机转过一个齿距角所需脉冲数,用N表示
拍数又等于相数的1倍或2倍,
以四相电机为例,
有4相4拍, A-B-C-D-A...
   4相8拍, A-AB-B-BC-C-CD-D-DA-A...

齿距角θz
一个通电循环周期(比如4拍)转子转过一个齿距角
齿距角又等于360除以转子齿数Z,  θz=360/Z

步距角θs
步距角,即在没有减速齿轮的情况下,对于一个脉冲信号,转子所转过的机械角度.
也就是说,每一拍转子转过的角度称之为步距角,通常用θs表示
θs=齿距角/拍数
θs=360/(N*Z)

步距角的误差不会长期积累,只与输入脉冲信号数相对应,
可以组成结构较为简单而又具有一定精度的开环控制系统,
也可以在要求更高精度时组成闭环系统。

转速X
每分钟电机转了多少转?设脉冲频率f
一个脉冲,转子转过角度为1/(ZN),
X=60*f/(ZN)  拍数与齿数表示法
=(f*θs)/6  步距角表示法
以上都是网上搜到的,整理了下,有不对的敬请指出,谢谢.

---------------------------------------------------------

我手上用到的步进电机

24BYJ48-5v  减速永磁步进电机
功能特点:
采用ULN2003驱动,使用方便,带齿轮减速,噪音低,运转平稳,5V即可驱动,
器件参数:
1.额定电压:5-10V DC
2.直流电阻:60Ω±7%(25℃).
3.减速比:1/64
4.步距角:5.625°*(1/64),  含减速比
5.驱动方式:4相8拍
6.牵入转距:≥350gf.cm(工作频率:100PPS)
7.打滑扭力:800~1300gf.cm
8.温升:≤55K(5VDC 工作频率:100PPS)
9.噪音:≤35dB(空载,100PPS,水平距马达10cm)
10.绝缘耐压:600V AC/1秒
11.引线拉力强度:1Kgf/条
12.接线方式:5线4相
   1.VCC 红色
   2.A   橙色
   3.B   黄色
   4.C   粉色
   5.D   蓝色
============================================================

#include "my51.h"

//4相8拍
u8 code tableCCW[8]={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0x09};   //逆时针旋转相序表
u8 code tableCW[8]={0x09,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    //顺时针旋转相序表

sbit S3=P3^5;  //反转 按键
sbit S4=P3^6;  //正转 按键
sbit S5=P3^4;  //停止 按键

void motorTurn_ccw()          //转1圈,逆时针
{
        u8 i,j;
        for(j=0;j<8;j++)       //电机内部的转子旋转一周
        {
                if(S5==0)        //按键没处理抖动
                {
                        break;                   //如果停止键按下,退出此循环
                }
                for(i=0;i<8;i++)    //旋转45度, 8*5.625°=45°
                {
                        P1=tableCCW[i];
                        delayms(2);            //调节转速
                }
        }
}

void motorTurn_cw()                          //转1圈 ,顺时针
{
        u8 i,j;
        for(j=0;j<8;j++)                //8*45°=360°
        {
                if(S5==0)
                {
                        break;               //如果停止键按下,退出此循环
                }
                for(i=0;i<8;i++)    //旋转45度,8*5.625°=45°
                {
                        P1=tableCW[i];
                        delayms(2);     //调节转速
                }
        }
}

void main()
{
        u8 r;
        u8 N=64; //减速步进电机,减速比1/64,所以N=64时,步进电机外主轴转一圈
        P1=0xff; _nop_();
        ledLock= LOCK;                  //我们的P1口接有8个led灯,先锁定,不要让它们亮 ,节能环保
        while(1)
        {
                if(S3==0)                                  //按键了
                {
                        for(r=0;r<n;r++)
                        {
                                motorTurn_ccw();  //电机逆时针转
                                if(S5==0)
                                {
                                   break;                  //俺S5键立马停止
                                }
                        }
                }
                else if(S4==0)
                {
                        for(r=0;r<n;r++)
                        {
                                motorTurn_cw();    //电机顺时针转
                            if(S5==0)
                            {
                                           break;
                            }
                        }
                }
                else
                {
                        P1=0xf0;                            //平时也是停止的
                }
        }
}

网友A(2018-06-06):
有具体的接线方式吗

网友B(2018-10-15):
在编译时显示第4行缺少分号是什么原因?

网友C(2018-12-24):
这样的程序是不是步进电机直接单片机中间加3个按钮就可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