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连续读写STC89C52RC内部EEPROM存储器

楼主(2017-01-14):
STC单片机的内部EEPROM是用DATAFLASH模拟出来的,不是真正的EEPROM存储器,不能用普通的方法来操作
下面是一些注意点:
1.字节写之前要先将这个字节所在扇区的其它有效数据读取到RAM暂存(这步不是必须的)
2.暂存完之后再对整个扇区(512字节)进行擦除操作,擦拭完后,整个扇区每个地址中数据都变成0xFF
3.将欲写入的N个字节数据,用字节写函数写入EEPROM
4.将暂存到RAM的其它有用的EEPROM值再用字节写函数写回EEPROM
5.STC用FLASH模拟出来的EEPROM的字节写功能只能将1变成0,而不能将0变成1,
  只有扇区擦除后数据才是全1,
  例如:在地址0x21f0处第1次写11010110,第2次写111010,读出结果是这2个值的相与10010
         所以如果一个地址处的值不是0xff时写入新的数据是不对的,要先执行扇区擦除,变为0xff,
         对于单个字节的写入,我们可以先检查该地址处的数据是否为0xff,是的话就不用擦除扇区了
----------------------------------------------------------------------
STC89C52单片机内部EEPROM 的读写过程
1  配置ISP_CONTR寄存器,使能第7位ISPEN,让ISP_IAP功能生效,并配置低3位的等待时间
2  写指令: 读/写/擦除扇区 这3个命令
3  赋值: ISP_ADDRH和ISP_ADDRL的地址值
4  关闭总中断EA,因为下面要写的2个触发指令必须是连续操作的,不能被中断
5  执行公用的  ISP_IAP 触发指令,触发后读写操作才能进行
6  打开中断 EA, 关闭ISP_IAP功能:清相关寄存器
#include "my51.h"

/******************定义命令字节******************/
#define read_cmd     0x01                   //字节读数据命令
#define wirte_cmd    0x02                   //字节编程数据命令
#define erase_cmd    0x03                   //扇区擦除数据命令

/****************特殊功能寄存器声明****************/
sfr ISP_DATA = 0xe2;
sfr ISP_ADDRH = 0xe3;
sfr ISP_ADDRL = 0xe4;
sfr ISP_CMD = 0xe5;
sfr ISP_TRIG = 0xe6;
sfr ISP_CONTR = 0xe7;

/*定义Flash 操作等待时间及允许IAP/ISP/EEPROM 操作的常数******************/
//#define enable_waitTime 0x80 //系统工作时钟<3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waitTime 0x81 //系统工作时钟<24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waitTime 0x82  //系统工作时钟<20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waitTime 0x83 //系统工作时钟<12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define enable_waitTime 0x84 //系统工作时钟<6MHz 时,对IAP_CONTR 寄存器设置此值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关闭ISP_IAP
{
        EA=1;                                                                          //恢复中断
    ISP_CONTR = 0x00;
    ISP_CMD = 0x00;
    ISP_TRIG = 0x00;
}

void ISP_IAP_trigger()                       //触发
{
        EA=0;                                    //下面的2条指令必须连续执行,故关中断
    ISP_TRIG = 0x46;                         //送触发命令字0x46
    ISP_TRIG = 0xB9;                         //送触发命令字0xB9
}

void ISP_IAP_readData(u16 beginAddr, u8* pBuf, u16 dataSize) //读取数据
{
        ISP_DATA=0;                                                           //清零,不清也可以
        ISP_CMD = read_cmd;                                                  //指令:读取
        ISP_CONTR = enable_waitTime;                           //开启ISP_IAP,并送等待时间
        while(dataSize--)                                                  //循环读取
        {
            ISP_ADDRH = (u8)(beginAddr >> 8);     //送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u8)(beginAddr & 0x00ff); //送地址低字节
                ISP_IAP_trigger();                                        //触发
                beginAddr++;                                                //地址++
                *pBuf++ = ISP_DATA;                                        //将数据保存到接收缓冲区
        }
        ISP_IAP_disable();                                                //关闭ISP_IAP功能
}

void ISP_IAP_writeData(u16 beginAddr,u8* pDat,u16 dataSize) //写数据
{
    ISP_CONTR = enable_waitTime;                //开启ISP_IAP,并送等待时间
    ISP_CMD = wirte_cmd;                        //送字节编程命令字
        while(dataSize--)
        {
            ISP_ADDRH = (u8)(beginAddr >> 8);       //送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u8)(beginAddr & 0x00ff);   //送地址低字节
            ISP_DATA = *pDat++;                     //送数据
                beginAddr++;
                ISP_IAP_trigger();                                                 //触发
        }
    ISP_IAP_disable();   //关闭
}

void ISP_IAP_sectorErase(u16 sectorAddr)             //扇区擦除
{
    ISP_CONTR = enable_waitTime;                //开启ISP_IAP;并送等待时间
    ISP_CMD = erase_cmd;                        //送扇区擦除命令字
    ISP_ADDRH = (u8)(sectorAddr >> 8);                    //送地址高字节
    ISP_ADDRL = (u8)(sectorAddr & 0X00FF);          //送地址低字节
        ISP_IAP_trigger();                                                     //触发
    ISP_IAP_disable();                          //关闭ISP_IAP功能
}

void main()                                                                     //测试
{
        u8 buf[3]={0};                                                                  //接收数据缓冲区
        u8 dat[5]={b(111010),b(1001),b(1),b(1011),b(1110)};//我写成二进制是为观察led灯
    ISP_IAP_sectorErase(0x2000);                //扇区擦除,一块512字节
    ISP_IAP_writeData(0x21f0,dat,sizeof(dat));  //写EEPROM
        ISP_IAP_readData(0x21f0,buf,sizeof(buf));         //读取
        P1=buf[2];//在地址0x21f0处第1次写11010110,第2次写111010,读出结果是这2个值的相与10010
    while(1); //所以如果一个地址处的值不是0xff时写入新的数据是不对的,要先擦除为0xff
}

#ifndef _MY51_H
#define _MY51_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ytype.h"

/*************二进制输入宏****************************/
#ifndef _LongToBin_
#define _LongToBin_
#define LongToBin(n) \
(                                         \
((n >> 21) & 0x80) | \
((n >> 18) & 0x40) | \
((n >> 15) & 0x20) | \
((n >> 12) & 0x10) | \
((n >> 9)  & 0x08) | \
((n >> 6)  & 0x04) | \
((n >> 3)  & 0x02) | \
((n ) & 0x01)                  \
)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l)
#define  BIN(n)  bin(n)
#define  B(n)    bin(n)
#define  b(n)    bin(n)
#endif

/*************单个数据位的置位宏*********************/
#ifndef   _BIT_
#define   _BIT_
#define   BIT(n)   (1<<n)
#define   bit(n)   BIT(n)
#endif

#define high        1   //高电平
#define low                0   //低电平

#define led P1      //灯总线控制

sbit led0=P1^0;     //8个led灯,阴极送低电平点亮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sbit led4=P1^4;
sbit led5=P1^5;
sbit led6=P1^6;
sbit led7=P1^7;
sbit ledLock=P2^5;        //led锁存的状态,0锁定 ,1不锁定

sbit beep=P2^3;     //蜂鸣器

void delayms(u16 ms);
//void delayXus(u8 us); //函数执行(8+6x)个机器周期, 即t=(8+6x)*1.085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