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红外接收(对原子哥的ALIENTEK遥控器进行解码)

楼主:
正点原子的ALIENTEK遥控器
用户码00ff
16进制键值码表
45    46    47
44    40    43
07    15    09
16    19    0d
0c    18    5e
08    1c     5a
42    ☻     4a

红外接收管  通用型即可

---------------------------------------------------------------------------
下面是类似的波形图,这个是网上找的,图片较大,缩小后看上去有些模糊,不过没关系,数据手册上一般都有

遥控器在发射红外信号之前,我们的mcu已经开启了定时器
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的全局变量irTimeCounts++ 一直在自加
irTimeCounts多长时间加一次? 或者说多长时间进入一次定时器中断函数呢?
在方式2时,t=256*12/11059200 约为277.78us
============================================================
1.对于1.125ms的时间,timer0会中断1.125/t=4.05次 也就是要5次,算上各种误差,(顶多5次,至少4次)
2.对于2.25ms 的时间,timer0会中断 2.25/t=8.1次, 也就是要9次,算上各种误差,(顶多9次,至少8次)
  对于这里的次数,比N次小一点,就是N次,比N次大一点,就是N+1次,因为不会有半次,
  误差给它正负0.4次足够了,给了误差后再算次数,直接舍入就行
那么我们就检测irTimeCounts的值,
如果小于6或7,那么接收到的数据为0
如果大于6或7,那么接收到的数据为1
从计算结果来看,我觉得0.56,1.125,2.25这些值的出现是比较合理的,
能有效避免由于器件误差和环境造成的数据误判,而且计算也方便
#include "my51.h"
#include "ir.h"
#include "smg.h"

void main()
{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int0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while(1)
        {
                if(irTimeCountsArrProcess()) //如果成功接收并解析完成一帧数据
                {                                                         //就让蜂鸣器响一下
                        beep=0;                                         //蜂鸣器开启
                        led4=~led4;                                 //4号灯反转一下
                }

                displaySMG(irCodeByteDataProcessForSmg());//显示
                beep=1;                                                                              //蜂鸣器关闭
                //由于displaySMG()函数执行时间较短,故蜂鸣器响声时间也较短,听到滴了一下
        }

}

#ifndef _51IR_H_
#define _51IR_H_
#include "my51.h"

extern u8 data smgWela[7];                                   //数码管显示的数据

extern void int0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extern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extern bool irTimeCountsArrProcess();    //成功解析一帧中断数据返回TRUE
extern u8* irCodeByteDataProcessForSmg();//将遥控器码值处理成数码管可显示数据

#endif

#include "ir.h"

u8 irTimeCounts=0;                            //定时器0在方式2下8位自动重装时的中断计数值
u8 irTimeCountsArr[32]={0};          //存放红外接收数据时的中断次数记录值,
u8 bitNum=0;                                    //标志当前接收的是第几个比特位
u8 irReceFlag=0;                            //红外接收一帧数据未完成标志,为1时完成
u8 irCodeByteData[4]={0};           //保存接收到的4个字节的有效数据
u8 irTimeCountsArrProcessOk=0;//对接收到的33位数据处理未完成标志,1完成

void int0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bool irTimeCountsArrProcess();    //解析中断次数,即解码
u8* irCodeByteDataProcessForSmg();//将遥控器码值处理成数码管可显示数据

u8* irCodeByteDataProcessForSmg() //将解码的4字节数据处理成数码管可显示的数据
{
        if(irTimeCountsArrProcessOk)  //检测一帧数据是否解析完成
        {
                //这里的用户码只显示低八位,因为高八位反正都是00(手上2个遥控器都是00)
                //然后还显示遥控键值及其反码,我们的数码管只有6位,只显示3字节数据
                if(irCodeByteData[2]+irCodeByteData[3]!=0xff)//校验数据的完整性
                {                                                                         //最后一个字节是键码的反码
                        led6=0;          //调试代码
                }
                else
                {
                        smgWela[0]=irCodeByteData[1] >> 4 ;           //取高4位
                        smgWela[1]=irCodeByteData[1] & 0x0f;   //取低4位
                        smgWela[2]=irCodeByteData[2] >> 4 ;
                        smgWela[3]=irCodeByteData[2] & 0x0f;
                        smgWela[4]=irCodeByteData[3] >> 4 ;
                        smgWela[5]=irCodeByteData[3] & 0x0f;
                    smgWela[6]=0xff;        //小数点全不显
                }
                irTimeCountsArrProcessOk=0;//标志清零,下一次有未解析的数据时才会再解析
        }
        return          smgWela;
}

bool irTimeCountsArrProcess()        //对接收到的32位的中断次数数据进行解析
{
        u8 i,j,k,value=0;
        if(irReceFlag)                           //检测是否已经接收到新的4字节的红外通信数据
        {
                for(j=0;j<4;j++)                    //有4个字节
                {
                        for(i=0;i<8;i++)         //对每个字节的8位数据处理
                        {
                                value>>=1;
                                if(irTimeCountsArr[k++]>6)         //这里我们用6或7都是可以的
                                {
                                         value|=0x80;                         //大于6的话该位数据是1
                                }
                        }
                        irCodeByteData[j]=value;//保存该字节,也就是遥控器的键码
                }
                irReceFlag=0;        //接收标志清零,这样就会等到下次收到数据后才会再解析
                irTimeCountsArrProcessOk=1; //中断数据解析完毕标志置1
                return TRUE;                              //解析完成
        }
        return FALSE;        //未进行解析,该返回值主要是为了方便外部文件调用时判断的
}

void int0()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
{
   if(irTimeCounts>30) //9ms的话中断32.4次,30这个取值差不多就可以了,不用太精确
   {        //这里9ms引导码需要timer0中断irTimeCounts=9*11059.2/(256*12)=32.4次
            bitNum =0;
                irTimeCounts=0;//为接收第0位数据做准备
                return;                   //丢弃引导码,反正不是有效数据0或1的都丢弃,直接返回
   }

   irTimeCountsArr[bitNum]=irTimeCounts; //将中断次数数据存储起来
   irTimeCounts=0;     //存好了就立即清零,这样不会影响下一位数据的接收
   bitNum++;               //继续下一位
   if(32==bitNum)      //32位数据已经接收完成(0~31已经存储)
   {
                   bitNum=0;             //清零,这里不清也可以,反正引导时也会清
                irReceFlag=1; //接收完成标志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irTimeCounts++;           //注:该值最大为255
}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配置工作方式寄存器,且不影响定时器1的状态
        TMOD &= 0xf0;   //保留定时器1的配置,并清除定时器0的配置
        TMOD |= 0X02;   //使用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2
        TH0=0X00;
        TL0=0X00;                 //工作方式2是8位自动重装
        ET0=1;                          //打开定时器
        EA=1;                          //打开总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int0Init()            //外部中断0初始化
{
        IT0=1;                         //配置外部中断0的触发方式为 跳变延触发
        EX0=1;                         //打开外部中断0
        EA=1;                          //打开总中断
}

#ifndef _51SMG_H_
#define _51SMG_H_

#include "my51.h"

sbit dula =P2^6;                          //段选锁存器控制  控制笔段
sbit wela =P2^7;                          //位选锁存器控制  控制位置
extern u8 data smgWela[7];  //第一位到第六位,最后一个是小数点位置控制

#define dark        0x11//0x11是第17号元素,0x00是低电平,数码管不亮,即table[17]
#define dotDark 0xff                //小数点全暗

void displaySMG(u8* pWela); //数码管显示函数,参数是数组指针

#endif

#include "smg.h"
#include "my51.h"

static u8 code table[]= {                 //0~F外加小数点和空输出的数码管编码
        0x3f , 0x06 , 0x5b , 0x4f , // 0 1 2 3
        0x66 , 0x6d , 0x7d , 0x07 , // 4 5 6 7
        0x7f , 0x6f , 0x77 , 0x7c , // 8 9 A B
        0x39 , 0x5e , 0x79 , 0x71 , // C D E F
        0x80 , 0x00 , 0x40          // . 暗 负号    暗即不显示是第17索引号
};                                                                //负号为第18索引号元素

/*  由于此表只能一次显示一个小数点,故已注释掉,仅供查询
        例如想要第一个和第六个数码管小数点同时点亮,
        则执行 pWela->dot = 0xfe & 0xdf  即可
        u8 code dotTable[]={   //小数点位置,某一位置0时,小数点亮
        0xff ,                 //那么全暗就是0xff
        0xfe , 0xfd , 0xfb ,   //1 2 3
        0xf7 , 0xef , 0xdf     //4 5 6
};*/

u8 data smgWela[7]={0,0,0,0,0,0,0}; //第一位到第六位,最后一个是小数点位置控制

//P0口的数码管位选控制锁存器只用了低6位,我们保留高2位的数据,留作它用
void displaySMG(u8* pWela)
{
        u8 i=0;
    //控制6位数码管显示函数,不显示的位用参数dark
    u8 preState=P0|0x3f;  //保存高2位状态,其中最高位是ADC0804的片选信号
        wela=0;dula=0;_nop_();//先锁定数据,防止吴亮及位选锁存器高2位数据被改变

        P0=0;                                 //由于数码管是共阴极的,阳极送低电平,灯不亮
    dula=1;_nop_();
    dula=0;                                 //段选数据清空并锁定

    P0=preState;                    //共阴极数码管是阴极置高不亮,低6位置1,高2位保留
    wela=1;_nop_();                  //注:wela和dula上电默认为1
    wela=0;                                    //位选锁定,初始保留高2位的数据,低6位置高不亮

        for(i=0;i<6;i++)          //显示6位数码管
        {
                P0=table[pWela[i]]|(((1<<i) &="" pwela[6])?0x00:0x80);
            dula=1;_nop_();             //送段数据,叠加小数点的显示,0x00点亮小数点
            dula=0;

                   P0=preState&~(1<<i); 不影响高2位数据,低6位是数码管位选,低电平有效
            wela=1;        _nop_();         //送位选号
            wela=0;
            delayms(1);                         //稍作延时,让灯管亮起来
                {  //消除叠影及误亮,阴极置1不亮,低6位置1,高2位保留并锁定
                P0=preState;
                wela=1;        _nop_();
                wela=0;
            }
        }
}

网友A(2019-07-26):
你好,为什么我用逻辑分析仪测出来第一个按键值是A25DH呢。。用的是同样的东西,我用逻辑分析仪测试

网友B:
所有的这种遥控器码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