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基于状态机的按键对时程序(短按,长按,连发)

楼主(2017-01-14):
之前的电子钟程序中,用的按键消抖处理方法是10ms的延时,这种方法效率比较低
所以现在利用状态机原理重写一下,效率很高啊

4个独立按键中用到3个,
keys5用于切换对时分秒等状态,keys2是减小数值,keys3是增加数值

同时可以判断按键的"短按,长按,连发"等功能
小于2秒视为短按,
大于2秒视为长按,
在长按状态下每0.2秒自动连发一次, 这样对时的时候就不用按N次了

程序分很多个文件 ,Keil uVision4 打包

#include "keyScan.h"
#include <reg52.h>

/*按键初始化,若io没有复用的话可以省略此步骤
void KeyInit(void)
{
    keyS2 = 1 ;
    keyS3 = 1 ;
    keyS4 = 1 ;
    keyS5 = 1 ;
        //即P3|=0xf0;
}*/

static u8 getKey(void)                    //获取P3口值
{
    if(key_down == keyS2)
        {
                return KEYS2_VALUE ;
        }

    if(key_down == keyS3 )
        {
          return KEYS3_VALUE ;
        }

    if(key_down == keyS4 )
        {
                return KEYS4_VALUE ;
        }

    if(key_down == keyS5 )
        {
                return KEYS5_VALUE ;
        }

    return key_up ;    //0xf0  没有任何按键
}

//函数每10ms被调用一次,而我们弹性按键过程时一般都20ms以上
//所以每次按键至少调用本函数2次
u8 read_key(u8* pKeyValue)
{
    static u8  s_u8keyState=0;        //未按,普通短按,长按,连发等状态
    static u16 s_u16keyTimeCounts=0;  //在计时状态的计数器
        static u8  s_u8LastKey = key_up ; //保存按键释放时的P3口数据

    u8 keyTemp=0;                          //键对应io口的电平
    s8 key_return=0;                //函数返回值
    keyTemp=key_up & getKey();  //提取所有的key对应的io口

    switch(s_u8keyState)           //这里检测到的是先前的状态
    {
        case state_keyUp:   //如果先前是初始态,即无动作
        {
            if(key_up!=keyTemp) //如果键被按下
            {
                s_u8keyState=state_keyDown; //更新键的状态,普通被按下
            }
        }
        break;

        case state_keyDown: //如果先前是被按着的
        {
            if(key_up!=keyTemp) //如果现在还被按着
            {
                s_u8keyState=state_keyTime; //转换到计时态
                s_u16keyTimeCounts=0;
                                s_u8LastKey = keyTemp;     //保存键值
            }
            else
            {
                s_u8keyState=state_keyUp; //键没被按着,回初始态,说明是干扰
            }
        }
        break;

        case state_keyTime:  //如果先前已经转换到计时态(值为3)
        {  //如果真的是手动按键,必然进入本代码块,并且会多次进入
            if(key_up==keyTemp) //如果未按键
            {
                s_u8keyState=state_keyUp;
                key_return=return_keyPressed;    //返回1,一次完整的普通按键
                //程序进入这个语句块,说明已经有2次以上10ms的中断,等于已经消抖
                //那么此时检测到按键被释放,说明是一次普通短按
            }
            else  //在计时态,检测到键还被按着
            {
                if(++s_u16keyTimeCounts>key_longTimes) //时间达到2秒
                {
                    s_u8keyState=state_keyLong;  //进入长按状态
                    s_u16keyTimeCounts=0;                  //计数器清空,便于进入连发重新计数
                    key_return=return_keyLong;   //返回state_keyLong
                }
                //代码中,在2秒内如果我们一直按着key的话,返回值只会是0,不会识别为短按或长按的
            }
        }
        break;

        case state_keyLong:  //在长按状态检测连发  ,每0.2秒发一次
        {
            if(key_up==keyTemp)
            {
               s_u8keyState=state_keyUp;
            }
            else //按键时间超过2秒时
            {
                if(++s_u16keyTimeCounts>key_autoTimes)//10*20=200ms
                {
                    s_u16keyTimeCounts=0;
                    key_return=return_keyAuto;  //每0.2秒返回值的第2位置位(1<<2)
                }//连发的时候,肯定也伴随着长按
            }
            key_return |= return_keyLong;  //0x02是肯定的,0x04|0x02是可能的
        }
        break;

        default:
        break;
    }
        *pKeyValue = s_u8LastKey ; //返回键值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A:
没看到打包文件啊。

网友B(2021-11-01):
没有看到打包文件

网友C:
方法不错,状态机,没有死等延时

网友D(2025-09-23):
这个状态机按键尝试了下,短按正常,短按加连按正常,但长按有问题:长按大于2S小于2.2S为长按,超过2.2S又被识别为连按了!长按和连按是否需要加个锁定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