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习:模拟iic总线连续读写24c02存储器

楼主:
AT24C02A, 2K SERIAL EEPROM:
Internally organized with 32 pages of 8 bytes each,
the 2K requires an 8-bit data word address for random word addressing.

24c02有32个页,每页8字节,本帖中不讨论页写的方式
-------------------------------------------------------------------

AT24C02内部设有一个8位控制寄存器,其每一位的含义如下: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1      0     1    0    A2   A1   A0  R/W
其中前4位数据是芯片固定的标识,
A2/A1/A0用于选择总线上待访问的I2C器件,R/W=1读操作,R/W=0写操作;
I2C总线上最多可以扩展8片同样的2K容量EEPROM存储器,
或者是4片4Kb的EEPROM,
或者是2片容量为8Kb的EEPROM存储器。
或者是1片容量为16Kb的EEPROM存储器(此时硬件就固定了,因为A2/A1/A0已经被P2P1P0占用),
如果扩展8片2K以内容量的EEPROM存储器,每片存储器将对应一个地址,
我们的实验板上的AT24C02的A2/A1/A0引脚全部接地,
所以在实验中读写控制字分别为:0xa1/0xa0

主芯片stc89c52rc,晶振11.0592M

#include<reg52.h>
#include"MY51.H"

sbit sda=P2^0;                //总线连接口定义
sbit scl=P2^1;                //总线连接口定义

void delayus()         //需要4个机器周期,大概4.34us
{
        ;                                        //晶振频率11.0592M,机器周期为1.085微秒
}

void iic_start()  //启动信号
{
        sda=1;
        scl=1;
        delayus();                //sda和scl同为高电平保持4.7us以上
        _nop_();                        //1.085us,共5.78us,下面sda=0是下降沿,不能计算在延时时间中
        sda=0;                         //下降沿
        delayus();                //sda低电平保持4us以上        ,这里是4.34us满足要求
}

void iic_stop()        //停止信号
{
        sda=0;_nop_();        //准备状态
        scl=1;
        delayus();                //该状态稳定时间要求保持4us以上
        sda=1;                        //scl高电平期间,sda来一个上升沿
        delayus();                //sda保持4.7us以上,4.34加上函数返回时间大于4.7us
                                                //注:此时scl和sda都为1
}

void iic_sendByte(uchar byteData) //mcu发送一个字节
{
        uchar i;
        uchar temp=byteData;
        for(i=0;i<8;i++)
        {
                temp=temp<<1;   //移动后最高位到了PSW寄存器的CY位中
                scl=0;                         //准备
                _nop_();                    //稳定一下
                sda=CY;                         //将待发送的数据一位位的放到sda上
                _nop_();
                scl=1;                     //每一个高电平期间,ic器件都会将数据取走
                _nop_();
        }

        scl=0;                                //如果写成scl=1;sda=1就是停止信号,不能这么写
        _nop_();
        sda=1;                                //释放总线,数据总线不用时要释放
        _nop_();
}

uchar iic_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scl=0;                                //准备读数据
        _nop_();
        sda=1;                                //释放总线
        _nop_();

        for(i=0;i<8;i++)
        {
                scl=1;                        //mcu开始取数据
                delayus();                //scl为高电平后,ic器件就会将1位数据送到sda上
                                                        //总共用时不会大于4.34us的,然后就可以让mcu读sda了
                temp=(temp<<1)|sda; //读一位保存到temp中
                scl=0;
                delayus();
        }
        return temp;
}

bool iic_checkACK()                //处理应答信号
{
        uchar errCounts=255; //定义超时量为255次
        scl=1;
        _nop_();

        while(sda)
        {        //在一段时间内检测到sda=0的话认为是应答信号
                if(0==errCounts)
                {
                        scl=0;                  //钳住总线
                        _nop_();
                        return false; //没有应答信号
                }
                errCounts--;
        }

        scl=0;                          //钳住总线,为下1次通信做准备
        _nop_();
        return true;          //成功处理应答信号
}

void iic_init()        //总线初始化
{
        scl=1;
        sda=1;
        delayus();
}

void iic_sendACK(bool b_ACK)        //发送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scl=0;                        //准备
        _nop_();

        if(b_ACK)                //ACK
        {
                sda=0;
        }
        else                           //unACK
        {
                sda=1;
        }

        _nop_();
        scl=1;
        delayus();                 //大于4us的延时
        scl=0;                            //钳住scl,以便继续接收数据
        _nop_();
}

void AT24C02_writeByte(uchar address,uchar dataByte)//向24c02写一字节数据
{
        iic_start();
        iic_sendByte(0xa0);//mcu写控制字,前4位固定1010,后三位地址0,末位0是写
        iic_checkACK();                   //mcu处理应答信号
        iic_sendByte(address);  //准备在指定地址处写入
        iic_checkACK();
        iic_sendByte(dataByte); //写数据
        iic_checkACK();
        iic_stop();
        delayms(2);
        //按字节写入时,24c02在接收到停止信号后将数据擦写到内部,这需要时间
        //并且在这段时间内不会响应总线上的任何请求,故让mcu有2毫秒以上的等待
}

void AT24C02_writeData(uchar address,uchar numBytes,uchar* buf)//写入任意长度数据
{
        while(numBytes--)
        {
                AT24C02_writeByte(address++,*buf++);
        }
}

void AT24C02_readData(uchar beginAddr,uchar dataSize,uchar* buf)//读取任意长度字节
{
        iic_start();                                        //起始信号
        iic_sendByte(0xa0);                        //控制字,写
        iic_checkACK();                                //处理应答信号
        iic_sendByte(beginAddr);        //发送地址
        iic_checkACK();                                //处理应答信号
        iic_start();                                   //发送起始信号
        iic_sendByte(0xa1);                        //控制字,读
        iic_checkACK();                                //处理应答信号
        while(dataSize--)                                //读取dataSize个字节
        {
                *buf++=iic_readByte();        //读取一个个字节并保存到缓冲区buf中
                iic_sendACK(dataSize);  //发送应答,当dataSize为0时发送非应答
        }
        ii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void main()
{
        uchar buf[2];                                        //接受数据的缓冲区
        uchar arr[34]={0,1,2,3,4,5,6,7,8,9,10,11,12,13,14,15,                           //0x00-0x0f
                                                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0x10-0x1f
                                                32,0x55};                                                                                                    //0x20-0x21
        iic_init();                                                                                        //总线初始化
        //AT24C02_writeByte(0x08,0x11);                          //向指定地址处写入一个字节数据,代码测试
        AT24C02_writeData(0x00,sizeof(arr),arr);        //向指定地址处开始写入34字节的数据
        AT24C02_readData(0x20,sizeof(buf),buf);   //从指定地址开始读2个字节
        P1=buf[1];        //buf中的第二个元素就是arr中的最后一个数据0x55

        while(1){P1=~P1;delayms(500);} //将这个0x55用led灯显示出来10101010变化
}

my51.h头文件中主要用到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void delayms(uint16 ms)  //软延时函数
{
        uint16 i,j;
        for(i=ms;i>0;i--)
        {
        for(j=113;j>0;j--)
        {}
        }
}

网友A(2017-01-15):
讲的很详细,很到位

网友B(2018-10-31):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工程文件吗?我正需要学习这方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