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哪个领域的?怎么感觉找不到相关的知识,求高手指引

楼主(2017-01-15):
我初次接触单片机,在一个即将开发的系统中,先是规定了好多事件,接着把事件组合编制成了许多的指令,然后把指令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识别指令后,做出相应的操作,这个用的是什么的编程方法,或者这个是单片机的哪个领域的?怎么感觉找不到相关的知识,求高手指引

网友A:
电子信息领域的

网友B:
单片机是一门建立在电子技术基础上(因为要懂硬件)的计算机科学(又要懂软件编程)。单片机是计算机所有部件浓缩到一个芯片上,性能当然不能和普通计算机比,但原理是一样的。你可以用汇编语言、机器语言、高级语言进行编程,将编译好的目标程序复制进单片机内让它运行起来。现在主流用C语言。单片机最经典的是51系列,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感兴趣就找教程,买开发板,就能玩了。

楼主:
我看过C语言、汇编的相关资料,也没有和这个相似的编程方法?

网友C:
这是电子信息领域,汇编需要了解,C语言需要必备,需要了解单片机方面的各种硬件软件知识

网友D:
你可以在论坛找资源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看过C语言、汇编的相关资料,也没有和这个相似的编程方法?

C语言具简洁、灵活的特点以及丰富的库函数和功能强大的调试手段,适用面非常广泛。
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语言,其优点是可读性好,移植容易,是普遍使用的一种计算机语言,缺点是占用资源较多,执行效率没有汇编高。

汇编语言是一种用文字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符号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其主要优点是占用资源少、程序执行效率高。但是不同的CPU,其汇编语言可能有所差异,所以不易移植。

用单片机C语言程序设计是单片机开发与应用的必然趋势。 单片机是一种小型计算机,C语言是嵌入式

单片机里的C语言和电脑上编程的C语言是同一种语言, 区别是单片机里的C语言是属于嵌入式系统的开发 按端口和位进行的操作是最多的。而在其他平台上常用的输入输出等其他常用函数在单片机里是用不上的。 但语法规则都是一样的。

网友F:
电子电器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