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WIFI模块学习源码

楼主(2017-01-15):
51单片机WIFI模块的资料:
所有资料下载:

主程序:
/*************************************************
  Copyright (C), Shanghai xunzha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File name:      main.c
  Author:         Jacky
  Mail:                  sscxyt_support@163.com
  Version:        V1.0.0
  Description:
  Others:
  History:
    1. Date:
      Author:
      Modification:
    2.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in.h"
#include   "wifi.h"
#include   "Msc51_Drive.h"
#include   "STC89C51RC_RD_PLUS.h"

main()
{
        HardWareInit();                        // 硬件初始化
        // 设置wifi模块参数,使用的是不带应答的模式设置,没有判断模块返回,参数设置可以这样。
        // tcp数据通讯建议启用应答模式。
        Wifi_Para_set(TCP);
        u8LinkState = 0;
    printf("wifi module has linkup with a server!!");
        while(!u8LinkState)        // 等待设置成功,这是死循环,用户自己可以按照要求修改
        {
                WifiLink(0);                        // 0是默认组号,第一组是默认组号。由于发射时候功耗大,模块快速发热,建议加上延时函数
                // delayS(60);       // 比如1分钟扫描一次,直到扫描到AP.
        }
        /////// 主应用程序///////////////
        while(1)
        {
                if(gcReceComm1OK)        //  从串口收到有效的wifi数据
                {
                          // WIFI通讯数据处理
                          ProcessWIFIData();
                          gcReceComm1OK = 0;
                }
        }
        while(1)  // 去掉编译未调用警告
        {
                ScanNetWork(0xffff,1);
                WIFIReset();
                WIFICloseAp(0,1);
                WIFILinkOrCloseServer(1,1);
        }
}
/*
*********************************************************************************************************
** 函数名称 :HardWareInit(void)
** 函数功能 :硬件初始化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HardWareInit(void)
{
        RS0 = RS1 = 0;// 使用寄存器组0
    AUXR = 0x01;
        EA                 = 0;
        P1 = 0xFF;
    P2 = 0xFF;
    P3 = 0xFF;
    P4 = 0xFF;
        Uart_Init();        // wifi模块: 波特率19200/38400/57600/115200bps 数据位:8bits 校验位:无 停止位:1bits 流控 :无
        EA = 1;

}
/*
*********************************************************************************************************
** 函数名称 :Void Wifi_Para_set(void)
** 函数功能 :WIFI 参数设置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
void Wifi_Para_set(unsigned char u8DataType)
{
                unsigned char parmid[23]={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a0,0xa1,0xa2,0xa3,0xa4,0xa5,0xa6,0xa7,0xa8,0xa9,0xaa};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TCPIP;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4;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192;
                gcNetParaBuffer[0].cInfo[1] = 168;
                gcNetParaBuffer[0].cInfo[2] = 1;
                gcNetParaBuffer[0].cInfo[3] = 200;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1);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TCPMASET;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1;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1;  // 255,255,255,0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1);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TCPGATEWAY;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4;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192;  // 192.168.1.1
                gcNetParaBuffer[0].cInfo[1] = 168;
                gcNetParaBuffer[0].cInfo[2] = 1;
                gcNetParaBuffer[0].cInfo[3] = 1;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1);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TCPSERVERIP;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4;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192;  // 192.168.1.20
                gcNetParaBuffer[0].cInfo[1] = 168;
                gcNetParaBuffer[0].cInfo[2] = 1;
                gcNetParaBuffer[0].cInfo[3] = 20;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1);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TCPPORT;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2;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0x17;  // 6000
                gcNetParaBuffer[0].cInfo[1] = 0x70;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1);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ENCRYPTTYPE;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1;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1; //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1);  //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ENKEY;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64;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BSSID;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6;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0x00; //
                gcNetParaBuffer[0].cInfo[1] = 0x1a;
                gcNetParaBuffer[0].cInfo[2] = 0x70;
                gcNetParaBuffer[0].cInfo[3] = 0x35;
                gcNetParaBuffer[0].cInfo[4] = 0xb9;
                gcNetParaBuffer[0].cInfo[5] = 0x32;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1);
                // channel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CHANEL;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1;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6;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0);
                // SSID  // 推荐用00填充后面没有使用的空白区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SSID;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33;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H';
                gcNetParaBuffer[0].cInfo[1] = 'L';
                gcNetParaBuffer[0].cInfo[2] = 'K';
                memset(&gcNetParaBuffer[0].cInfo[2],0,30);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0);  // 加载在第一组参数组号中

                // 数据类型 tcp udp  raw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DATATYPE;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1;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u8DataType;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0);  // 加载在第一组参数组号中

                // tcp 使能监听,可以做服务端器使用,可以做到双向随时发起通讯
                if(u8DataType == 2)
                {
                        gcNetParaBuffer[0].M_id    = WIFI_TCPMONITOR;
                        gcNetParaBuffer[0].cLength = 1;
                        gcNetParaBuffer[0].cInfo[0] = 1;
                        WIFISetSysPara(&gcNetParaBuffer[0],0);
                        ///WIFISetNetPara(0xb1,&gcNetParaBuffer[0],1);  // 加载在第一组参数组号中
                }

                WifiSendAck();
                WifiSendNomalData(parmid,23,1);

                {
                ScanNetWork(0x3fff,1);
                        WIFIRequerNetPara(0xb1,23,parmid,1);
                }

}

void WifiLink(unsigned char u8LinkGrup)
{
        unsigned long  u32TimeOut;

        u8LinkState = 0;
        WIFIJoinAp(u8LinkGrup,1);
        while( (gcReceComm1OK != 0) || (u32TimeOut < 0x2ffffff) );
        {
                if(gcReceComm1OK)
                {
                        if( (ATReceBuffer[0].gcATReceData[5] == LINKNET_END)  && (ATReceBuffer[0].gcATReceData[6] == 0) )
                        {
                                 u8LinkState = 1;
                        }
                }
        }
}

网友A(2017-09-02):
很好的学习冽程

网友B:
很好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17-10-13):
超级想要

网友D(2018-04-08):
楼主,能说下解压密码吗

网友E:
楼主,求解压密码啊

网友F:
解压密码能否说一下呢

网友F:
忘记带脑子了,找到解压密码了

网友G(2018-05-21):
是用51加WiFi芯片吗

网友H(2018-07-24):
学习一下,拓展下自己的能力

网友I(2018-10-11):
为啥都有密码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楼主,求解压密码啊

你打开  就在右边就写着解压密码呢

网友K(2019-07-14):
这个是哪家的模块啊

网友L:
支持支持,程序结构很明确

网友M:
单片机编程怎么弄H文件啊?h文件怎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