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直流电机调速源代码问题

楼主(2017-01-15):
void dispose()                                                                //根据速度编制进行数据处理
{
        switch(num)
        {
                case0:
                        show_num=1;                                                         //数码管第一位显示的数据
                        gao_num=1;                                                         //pwm信号中高电平持续时间标志为1
                        di_num=3;                                                        //pwm信号中低电平持续时间标志为3,此时速度最慢
                        break;
                case1:
                        show_num=2;
                        gao_num=2;
                        di_num=2;
                        break;
                case2:
                        show_num=3;
                        gao_num=3;
                        di_num=1;
                        break;
                case3:
                        show_num=4;
                        gao_num=4;
                        di_num=0;                                                         //此时速度最快
                        break;
        }
}

这是编译后的警告,我在主程序当中调用这个dispose函数了,该怎么改,在线等
DIANJITIAOSU.C(83): warning C280: 'case0': unreferenced label
DIANJITIAOSU.C(88): warning C280: 'case1': unreferenced label
DIANJITIAOSU.C(93): warning C280: 'case2': unreferenced label
DIANJITIAOSU.C(98): warning C280: 'case3': unreferenced label

网友A:
case0 不能连在一起, case空格0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se0 不能连在一起, case空格0

嗯,太谢谢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