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通信中sbuf寄存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7-01-15):
弄不明白sbuf寄存器接受的数据以什么方式存放下来,发送完后又是什么样的状态?

网友A:
需要补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
sbuf寄存器是个移位寄存器。
实际单片机中有两个,一个发送用是并转串,另一个是接收用是串转并。它们同用一个名子:叫sbuf。

网友B:
接收时,必须读出后转存,否则,后续接收数据将刷新sbuf。

网友C:
单片机的串口缓冲器SBUF有两个,一个接收,一个是发送,他在物理上是分开的,但逻辑上是一个地址,只不过是通RI和TI标志位硬件来区分用那个

网友D:
sbuf寄存器是个移位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