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迷惘

楼主(2017-01-15):
人工智能时代来临了,Google正在开车狂飙,我们学电子的如何才能上车呢?

网友A:
人工智能再牛逼,也是人搞出来的,人的大脑有百亿级别的神经细胞,但还是有人孜孜不倦的在研究其中一个神经细胞是怎么工作的。人工智能无非是搭建在数量级上的优势,没什么可怕的,可能学起来比学电子还容易呢。电子学的精的,什么都不怕。就怕什么都学不精,什么都不敢学怕白学,浮躁了,就不会有所成。

网友B:
我想问下怎么才能快速学会单片机

网友A:
快速学? 先动手,弄快开发板,看教程一步一步学。

网友C:
快速学会单片机, 数字电路一定要有基础。单片机原理一定要懂,不然不知道怎么用程序驱动它,比如:I/O口的引脚结构,内部的资源(定时器,中断,看门狗什么的),,,然后就是汇编或者C熟悉一种编程语言。C一定是需要的,可以先学习C,汇编的话,学会用C控制单片机后多看看汇编的实现方法可以提高编程水平,因为它更明了展示MCU的运行过程。然后的话有基础了,买块单片机开发板慢慢学习里面的代码,等你全部能自己能把中断,定时器,LED控制PWM调压全部能用自己思路编写的话差不多就入门了。然后就是控制些可编程器件,红外,超声波什么的就差不多算中等了。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了,后来就是靠自己了。

网友D:
几十年前,你有个高中文凭,就可以算作单位的精英,高级知识分子了。现在学到博士,到了单位还是一把一把的。出路就是,就某个领域的某一点,深入的专研,也许能够有所突破。

网友E:
单片机看代码看得脑袋疼

网友F:
静下心来,从一点点积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