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算法为何总是算不对啊?跪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1-15):
void chuli()
{
   uchar num=3;
        uchar tem;
        num=num*100000;
        //float i=num-0.38;
        //if(num<5)
                //tem=89;
        //else
                //tem=257;
//        num=(5/256)*100;
        if(num<182300)
                tem=(num-80000)/511.5;
         else if(182300<num<263000)
                tem=(num-7500)/470;
         else if(263000<num<340000)
                tem=(num-64000)/4600;
         else if(340000<num<420000)
                tem=(num-45000)/4600;
         else if(num>420000)
                tem=(num-38000)/4500;
         //tem=i/0.045;

        bai=(uchar)tem/100;
        shi=((uchar)tem/10)%10;
        ge=((uchar)tem)%10;
        qian=((uchar)tem*10)%10;
        wan=((uchar)tem*100)%10;
         //return bai;
         //printf("%d",bai);
}

楼主:
随便输入num的值时,不能得到正确的值啊

楼主:
比如num=3是,理论算法应该tem=124,可实际只得111,不匹配啊,,,,求指导

网友A:
unsigned char 能达到3x10000吗?

网友B:
num应该是多大呢

网友C:
uchar num=3;
        uchar tem;
        num=num*100000;
unsigned char类型不对啊

网友D:
8位单片机  uchar 一个变量的 范围是 0-255; 如果是16位单片机,范围是0-65535; 我想应该是数值超限了

网友E:
数据溢出了,把tem设定成双int型,试下

网友F:
unsigned char 占用一个字节,unsigned long占用4个字节 把num,tem设定为 unsigned long

网友G:
uchar num的值范围是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