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数码管显示实验

楼主:
具体任务:(要求用proteus和keil完成)一排四个数码管同时显示数字1234(或者任意四个不同字符)
需要解答的问题
1一排四个数码管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四个led一排,还是本来就是四个led的数码管
2具体proteus的电路图
3具体keil的程序

网友A(2017-01-16):
用四个bcd-七段数码管来做。

网友B:
你不会别乱bb好吗

网友A:
#include<reg51.h>
void main(void){
P2=3;
P3=1;
P2=(P2<<4)|4;
P3=(P3<<4)|2;
while(1);
}

网友C:
数码管是 显示数字的管子,如楼上的图。一个数码管包含8个LED包括小数点,里面的每一段是一个小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