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屏怎么发送和接收信息到单片机,是不是要在固件里面添加接受和发送的程序?

楼主(2017-01-16):
串口屏怎么发送和接收信息到单片机,是不是要在固件里面添加接受和发送的程序?

网友A:
我是用串口助手 测试了一下 。具体 还没 做到单片机上

网友B:
由于串行数据在某一时刻只能输出一位1或0,组成数据需要许多0和1,就许多用许多时刻的1、0来组合。所通讯的双方是必须有一个约定的,这就是协议,当然需要双方用收发程序了协议了,约定好了,你懂我懂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