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独立按键控制流水灯方向,我这样写为什么不管用呢,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7-01-16):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ed P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1 P3^0
uint x=0;
void delay(uint m)
{
   uint i,j;
   for(i=m;i>0;i--)
   for(j=110;j>0;j--);
}
void dy()
{
  uint i;
  led=0xfe;
  delay(500);
  while(1)
  {
     for(i=0;i<7;i++)
     {
            if(k1==0)
            {
              delay(10);
              {
                if(k1==0);
                        x=~x;
                    while(!k1);
              }
            }
                switch(x)
                {
                   case 0:led=_crol_(led,1);break;
                   case 1:led=_cror_(led,1);break;
                }
                delay(500);
     }
  }
}
void main()
{
    dy();
}

网友A:
delay(10);后面的{}是什么??

网友B:
试了一下,确实控制不了,不知何故。修改下面两处则可以控制:
#define k1 P3^0改为sbit k1=P3^0;

if(k1==0)
x=~x;
改为
if(k1==0)x=x+1;
if(x==2)x=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了一下,确实控制不了,不知何故。修改下面两处则可以控制:
#define k1 P3^0改为sbit k1=P3^0;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