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IO口扫描16按键的单片机程序

楼主:
有谁写过用二极管的4IO口扫描16按键的单片机程序

网友A(2017-01-16):
uchar keyscan()
{
        uchar key,i,keyscan;
        P3=0x3d;    //准备读取P3.2~P3.5  51的I/0为准双向I/0口 作为输入是最好先将其置1
        //读取接地按键值
        if((P1&0x3d)!=0x3d){ //若无按键按下 P3.2~P3.5为高
                delay();      //延时去抖动
                if((P1&0x3d)!=0x3d){//判断哪个按键按下
                        key=P1&0x3d;
                        return key;
                }
        }

        keyscan=0x3D;
        for(i=0;i<4;i++){
                P1=keyscan;    //输出I/O口扫描 输出  判断
                if(P1!=keyscan){  //读取I/O口,看输出扫P1.0~P1.5的值是否与扫描不同
                        key=P1&0x3D; //转换扫描码
                        return key;
                }
                keyscan=(keyscan<<1)|0x01; //逐行输出扫描 0
        }
        return 0;
}

网友B:
路过 我也要用这个程序 谢谢

网友C:
感谢,我自己写了一个,已经做样出来C:\Users\321\Desktop\IMG_20170118_083156.jpg

网友C:
你这个能工作吗,感觉着代码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