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ST专栏(4)-STM32Cube_FW_F4中RTC_Calendar例程的BUG

楼主(2017-01-16):
前言
实时时钟(RTC)是一个独立的 BCD 定时器/计数器,用来提供准确的日历和时间信息。准确性是其重要的指标。

问题
某客户在其产品的设计中,使用了 STM32F429IIT6。客户在使用过程发现一个问题,虽然已经有使用电池对 VBAT 进行供电, 但是在经常频繁的 VDD 上下电之后,发现时钟会比准确的时间慢几秒钟。

融创芯城PCB\PCBA自动报价系统上线啦,各位做电子产品的朋友,欢迎访问比价、订购
调研

1.了解问题
向客户了解其使用的固件库,得知他的程序是参考 STM32Cube_FW_F4_V1.3.0\Projects\STM324x9I_EVAL\Examples\RTC 中的 RTC_Calendar 例程。于是找来 STM32439I-EVAL2 来进行验证,测试发现,STM32Cube_FW_F4_V1.3.0\Projects\STM324x9I_EVAL\Examples\RTC   中的 RTC_Calendar   例程确实存在频繁上下电会导致时间变慢的情况;而对标准外设库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Project\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RTC   中的RTC_Calendar   例程进行测试,则不存在此问题。所以,怀疑  STM32Cube_FW_F4_V1.3.0\Projects\STM324x9I_EVAL\Examples\RTC   中的 RTC_Calendar 例程存在 Bug。
2.问题分析
仔细阅读
STM32Cube_FW_F4_V1.3.0\Projects\STM324x9I_EVAL\Examples\RTC 中的 RTC_Calendar 例程,分析一下 main.c 主程序,
“if(HAL_RTCEx_BKUPRead(&RtcHandle, RTC_BKP_DR0) != 0x32F2)”是用来判断 RTC 是否是已经被配 置过的,所以怀疑的重点可放在这之前的“if(HAL_RTC_Init(&RtcHandle) != HAL_OK)”中的 HAL_RTC_Init()函数。

进入位于 stm32f4xx_hal_rtc.c 中的 HAL_RTC_Init()函数,再进入其调用的位于 stm32f4xx_hal_msp.c 中的
HAL_RTC_MspInit()函数,在这个函数中,可以看到以下代码:
/*##-1- Configue LSE as RTC clock soucre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I | RCC_OSCILLATORTYPE_L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NONE;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N;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FF;
if(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Struc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RTC;
PeriphClkInitStruct.RTCClockSelection = RCC_RTCCLKSOURCE_LSE;
if(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这段代码中由于选中了 LSE,在其所调用的 HAL_RCC_OscConfig()中对 LSE 进行了重新配置。在 stm32f4xx_hal_rcc.c 中找到 HAL_RCC_OscConfig()函数,发现其对 LSE 重新配置的时候,对 LSE 进行关闭,然后再配置。

到此,回来再看 main.c,由于
“if(HAL_RTC_Init(&RtcHandle) != HAL_OK)”位于 “if(HAL_RTCEx_BKUPRead(&RtcHandle, RTC_BKP_DR0) != 0x32F2)”之前,从程序流程来看,每次 VDD 上电,都会进 行一次  HAL_RTC_Init(),也就是说,每次上电都会有一个关闭  LSE   再打开的动作,这个动作多了,时间变慢的现象就变得很 明显了。
3.问题解决
问题原因很明显了,那么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将 HAL_RTC_Init()这个初始化函数挪到判断 RTC   是否是已经被配置过的 if…else…语句里边就行了。如果是RTC   已经被配置过的,就不需要再重新初始化一次了。如下:
/*##-1- Configure the RTC peripheral #######################################*/
RtcHandle.Instance = RTC;
/*##-2- Check if Data stored in BackUp register0: No Need to reconfigure RTC#*/
/* Read the BackUp Register 0 Data */
if(HAL_RTCEx_BKUPRead(&RtcHandle, RTC_BKP_DR0) != 0x32F2)
{
/* Configure RTC prescaler and RTC data registers */
/* RTC configured as follow:
- Hour Format = Format 24
- Asynch Prediv = Value according to source clock
- Synch Prediv = Value according to source clock
- OutPut = Output Disable
- OutPutPolarity = High Polarity
- OutPutType = Open Drain */
RtcHandle.Init.HourFormat = RTC_HOURFORMAT_24;
RtcHandle.Init.AsynchPrediv = RTC_ASYNCH_PREDIV;
RtcHandle.Init.SynchPrediv = RTC_SYNCH_PREDIV;
RtcHandle.Init.OutPut = RTC_OUTPUT_DISABLE;
RtcHandle.Init.OutPutPolarity = RTC_OUTPUT_POLARITY_HIGH;
RtcHandle.Init.OutPutType = RTC_OUTPUT_TYPE_OPENDRAIN;
if(HAL_RTC_Init(&RtcHandle) != HAL_OK)
{
/* Initializ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onfigure RTC Calendar */
RTC_CalendarConfig();
}
else
{
/* Check if the Power On Reset flag is set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ORRST) != RESET)
{
/* Power on reset occured: Turn LED2 on */
BSP_LED_On(LED2);
}
/* Check if Pin Reset flag is set */
if(__HAL_RCC_GET_FLAG(RCC_FLAG_PINRST) != RESET)
{
/* External reset occured: Turn LED4 on */
BSP_LED_On(LED4);
}
/* Enable the PWR clock */
__PWR_CLK_ENABLE();
/* Allow access to RTC */
HAL_PWR_EnableBkUpAccess();
/* Wait for RTC APB registers synchronisation */
if(HAL_RTC_WaitForSynchro(&RtcHandle) != HAL_OK)
{
/* synchronisation Error */
Error_Handler();
}
/* Clear the RTC Alarm Flag */
__HAL_RTC_ALARM_CLEAR_FLAG(&RtcHandle,RTC_FLAG_ALRAF);
/* Clear the EXTI Line 17 Pending bit (Connected internally to RTC Alarm) */
__HAL_RTC_EXTI_CLEAR_FLAG(RTC_EXTI_LINE_ALARM_EVENT);
/* Clear Reset Flag */
__HAL_RCC_CLEAR_RESET_FLAGS();
}
结论
由于
STM32Cube_FW_F4_V1.3.0\Projects\STM324x9I_EVAL\Examples\RTC 中的 RTC_Calendar 例程没有注意到HAL_RTC_Init()函数里边会有关闭 LSE   的动作,而每次上电都会运行这个函数,每次上电都会导致时间变慢,上电的次数多了,变慢就很明显了。所以,例程上是有 Bug 的,需要进行修复。

处理
需要将  HAL_RTC_Init()这个初始化函数的位置做个修改。如果 RTC  未被配置过,则进行配置;如果是已经被配置过的,就不需要再重新初始化一次了。标准外设库 STM32F4xx_DSP_StdPeriph_Lib_V1.4.0\Project\STM32F4xx_StdPeriph_Examples\RTC   中的 RTC_Calendar   例程是没有问题的,参考此例程,修改得一基于 STM32Cube_FW_F4 的 RTC_Calendar 例程,见附件。
建议
上电时对 LSE 进行重新初始化可能会导致 RTC 计时不准确,所以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应该对此注意一下。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   融创芯城(一站式电子元器件、PCB、PCBA购买服务平台,项目众包平台,方案共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