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相关问题不懂,想问一下大神们

楼主(2017-01-17):
对于ad转换,软件上要做的就是,控制ad转换,具体采集什么,是由外部传感器决定的(比如温度传感采集温度。压力传感采集压力),传感器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内部电压变化,我们把采集到电压一般为二进制,转化为十进制,然后,再根据传感器规定的算法加减乘除,得到真正的数值,比如(温度,压力),然后把这个数值显示出来就行了,这就是AD转化的过程,过程就是这样么

网友A:
就是把连续信号采样成离散信号,具体看采样定理,电路原理

网友B:
通过相应传感器,把需要采集的信号采集回来后,通常信号是模拟的连续信号,所以需要对这一信号进行模拟-数字转换,转换过程为先采样,采样的精度取决于采样频率,频率越高,精度越高,但数据量越大,在每次采样后,对采样数据进行2进制量化,量化出来的数据,就是你需要的数字信号~

网友C:
没有这么复杂,要点如下:0对应什么电压,满量程对应什么电压?

网友C:
1、0对应什么电压?设为VL,即当输入电压为VL时,AD转换出0,这个VL是你要告诉AD的,通常可以将VL加在AD的一个引脚上让AD就知道,这个引脚叫-VEF。通常VL=0V,而0V也是AD的供电电源,这种情况下,这个引脚就省了。

网友C:
1、满量程对应什么电压?设为VH,即当输入电压为VH时,AD转换出2^N-1(N是AD的位数,如N=10就是1023),这个VH也是你要告诉AD的,通常可以将VH加在AD的一个引脚上让AD知道,这个引脚叫+VEF。有时VH=电源电压VCC,这种情况下,这个引脚也就省了。

网友C:
记住:AD输出最小值对应参考电压-Vef,AD输出最大值对应参考电压+Vef。
-Vef和+Vef需要通过引脚告诉AD,特殊情况下(VEF已知或已内定时)-Vef和+Vef可以不要。
注意:AD输出最小值不一定是0,可以是负数。
         Vef可以是负0正电压,需要看AD的产品规格书。

网友D:
你需要阅读AD系统知识。推荐你阅读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其中:
9  A-D转换和D-A转换
9.1  A-D转换接口电路
9.1.1  A-D转换的基本概念
9.1.2  并行ADC0809及其接口电路
9.1.3 串行ADC0832及其接口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阅读AD系统知识。推荐你阅读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 ...

关键是后期的数据处理,加减乘除什么的,这个不会啊,式子怎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连续信号采样成离散信号,具体看采样定理,电路原理

关键是后期的数据处理,加减乘除什么的,这个不会啊,式子怎么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相应传感器,把需要采集的信号采集回来后,通常信号是模拟的连续信号,所以需要对这一信号进行模拟-数 ...

关键是后期的数据处理,加减乘除什么的,这个不会啊,式子怎么出来的

网友E:
楼主的说法好像把DA也说在一起了,AD就只是指模拟转数字,就是把连续变化的模拟量量化为数字的一个简单的过程。用图形来想,就是用阶梯状来表示连续变化的曲线。你采样的频率决定了阶梯的宽窄,当然采样频率越高和原曲线就越近似;采样的精度,也就是位数决定了每个阶梯的高度,位数越多能表示的值也就越精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后期的数据处理,加减乘除什么的,这个不会啊,式子怎么出来的

后期的数据处理,加减乘除什么的      书中有啊,你读了,就理解了。

网友G:
A/D转换器是用来通过一定的电路将模拟量转变为数字量。 模拟量可以是电压、电流等电信号,也可以是压力、温度、湿度、位移、声音等非电信号。但在A/D转换前,输入到A/D转换器的输入信号必须经各种传感器把各种物理量转换成电压信号。 A/D转换后,输出的数字信号可以有8位、10位、12位、14位和16位等。方法有积分型、逐次逼近型、并行比较型/串并行型、Σ-Δ调制型、电容阵列逐次比较型及压频变换型。

网友D:
数据处理:0~255------0~5V

网友H:
你看一下单片机的书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