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下载时显示擦除失败,不知为何,请高人指教

楼主:
51单片机开发板下载时显示擦除失败,不知为何,请高人指教,ISP烧录软件。

网友A(2017-01-17):
直接用stc的软件。

网友B:
就在这个界面上,关一下目标机的电源再打开(目的:让目标CPU做一个冷起动,进而使之转入内部仿真程序,以接收上位机的擦除命令)。
试试吧,或许行。

网友C:
重新选择一下芯片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