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中数组指针不会用 求大神解答

楼主:
#
5黑币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_rs=P2^6;
sbit lcd_rw=P2^5;
sbit lcd_e=P2^7;
sbit lcd_psb=P3^2;
uchar code dis[64][1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char *address;
void delay_1ms(uint x)  //1ms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2;i++);
}
void lcd_wcmd(char cmd) //写指令数据到lcd
{
lcd_rs=0;
lcd_rw=0;
lcd_e=0;
P0=cmd;
delay_1ms(5);
lcd_e=1;
delay_1ms(5);
lcd_e=0;
}
void lcd_wdat(char dat) //写显示数据到lcd
{
lcd_rs=1;
lcd_rw=0;
lcd_e=0;
P0=dat;
delay_1ms(5);
lcd_e=1;
delay_1ms(5);
lcd_e=0;
}
void init_picture()
   {
    lcd_wcmd(0x36);
        lcd_wcmd(0x36);
        lcd_wcmd(0x3e);
        lcd_wcmd(0x01);
   }
void show_pic(uchar *address)
   {
    uchar i,j;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
                 lcd_wcmd(0x80);
                 for(j=0;j<16;j++)
                    {
                         lcd_wdat(*address);
                         address++;
                        }
                }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
            lcd_wcmd(0x88);
                        for(j=0;j<16;j++)
                           {
                            lcd_wdat(*address);
                                address++;
                           }
                   }
   }

void main()
    {
         init_picture();
         show_pic(dis[64][16]);
         while(1)
         {}
        }

网友A(2017-01-21):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数组指针?不用就不行或程序臃肿吗?给你一个不用数组指针的12864显示案例参考。
LCD12864 ...

恩我去掉了 不用也可以运行 最近我试着弄垂直滚屏 我的12864带字库用不带字库的程序烧录进去不显示 是不是在中间加开启绘图命令用GD写才行? 一直困惑不带字库和带字库的12864 写垂直滚动程序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求赐教 困扰我好几天了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用数组指针?不用就不行或程序臃肿吗?给你一个不用数组指针的12864显示案例参考。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实验2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网友C:
uchar *address;这个声明去掉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show_pic(dis[64][16]);改为show_pic(dis);

void show_pic(uchar *address)
   {
    uchar i,j;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
                 lcd_wcmd(0x80);
                 for(j=0;j<16;j++)
                    {
                         lcd_wdat(*address);
                         address++;
                        }
                }
                for(i=0;i<32;i++)
                   {
                    lcd_wcmd(0x80+i);
            lcd_wcmd(0x88);
                        for(j=0;j<16;j++)
                           {
                            lcd_wdat(*address);
                                address++;
                           }
                   }
   }         这个函数对不对 还有对address的定义 总觉得不对

网友D:
show_pic(dis[64][16]);改为show_pic(d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