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Win10的驱动和普中板子的问题

楼主(2017-01-17):
Win10的系统安装驱动时一直是预安装成功,插上板子后,电脑中也不显示端口这一栏,驱动没法安上。网上和资料里的方法基本都试了,都不行。希望大神们指点

楼主:
有人吗[em34

网友A:
你再看看你的板子上的USB插口是不是仅仅供电用的?
9针串口适合电脑通信用的。

楼主:
数字签名也试了,不行。是我的板子坏了吗,只能上电不能被识别,没有显示端口

楼主:
这是驱动安装的帮助,真的认真看了

网友B:
同样win10,也是谱中的板子,安装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win10,也是谱中的板子,安装正常

那是我的板子坏了还是挑线帽没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我的板子坏了还是挑线帽没弄好

安装驱动的时候右键管理员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驱动的时候右键管理员运行

试过了又试了试,不行的

网友C(2017-08-09):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4个驱动软件都试过了,都是预安装成功,用球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