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stdio写的ATMEGA16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和速度

楼主:
AVR stdio写的ATMEGA16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和速度,供大家免费参阅和批评

适合初学者,总共七个按键  三个按键控制三个速度正转,三个按键控制三个速度反转,一个按键控制停止。

本程序控制步进电机是和步进电机驱动器相连接的,所以脉冲只有一路,如果想直接连步进电机只需要稍加改动即可。

完整代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define F_CPU 800000UL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define INT8U unsigned int
#define INT16U unsigned int

const INT8U FFW[]={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一拍p0口输出8个脉冲

//按键定义
#define K1_DOWN()((PIND &_BV(PD0)) == 0x00)//K1:正转速度1
#define K2_DOWN()((PIND &_BV(PD1)) == 0x00)//K2:正转速度2
#define K3_DOWN()((PIND &_BV(PD2)) == 0x00)//K3:正转速度3
#define K4_DOWN()((PIND &_BV(PD3)) == 0x00)//K4:停止
#define K5_DOWN()((PIND &_BV(PD4)) == 0x00)//K5:反转速度1
#define K6_DOWN()((PIND &_BV(PD5)) == 0x00)//K6:反转速度2
#define K7_DOWN()((PIND &_BV(PD6)) == 0x00)//K7:反转速度3

void STEP_MOTOR_FWRUN_1(INT8U n)
{
   INT8U i,j;

   for(i=0;i<n;i++)//转动n圈
   {
     for(j=0;j<16;j++)//循环输出16*8拍
     {
        //if (K1_DOWN())break;
                 if (K2_DOWN())break;
                 if (K3_DOWN())break;
       if (K4_DOWN())return;//中途按下K4时电机停止转动

             if (K5_DOWN())break;
                 if (K6_DOWN())break;
                 if (K7_DOWN())break;
          PORTB=FFW[j];
          _delay_us(50);

}
PORTB=0x01;//最后一圈之后输出0x01这一拍电机回到起点
}
}

void STEP_MOTOR_FWRUN_2(INT8U n)
{
   INT8U i,j;

   for(i=0;i<n;i++)//转动n圈
   {
     for(j=0;j<16;j++)
     {
       if (K1_DOWN())break;
                // if (K2_DOWN())break;
                 if (K3_DOWN())break;
       if (K4_DOWN())return;//中途按下K4时电机停止转动

             if (K5_DOWN())break;
                 if (K6_DOWN())break;
                 if (K7_DOWN())break;
          PORTB=FFW[j];
          _delay_us(150);

}
PORTB=0x01;//最后一圈之后输出0x01这一拍电机回到起点
}
}

void STEP_MOTOR_FWRUN_3(INT8U n)
{
   INT8U i,j;

   for(i=0;i<n;i++)//转动n圈
   {
     for(j=0;j<16;j++)
     {
       if (K1_DOWN())break;
                 if (K2_DOWN())break;
                // if (K3_DOWN())break;
       if (K4_DOWN())return;//中途按下K4时电机停止转动

             if (K5_DOWN())break;
                 if (K6_DOWN())break;
                 if (K7_DOWN())break;
          PORTB=FFW[j];
          _delay_us(300);

}
PORTB=0x01;//最后一圈之后输出0x01这一拍电机回到起点
}
}

void STEP_MOTOR_CWRUN_5(INT8U n)
{
   INT8U i,j;

   for(i=0;i<n;i++)//转动n圈
   {
     for(j=0;j<16;j++)
     {
      if (K1_DOWN())break;
                 if (K2_DOWN())break;
                 if (K3_DOWN())break;
       if (K4_DOWN())return;//中途按下K4时电机停止转动

            // if (K5_DOWN())break;
                 if (K6_DOWN())break;
                 if (K7_DOWN())break;

           PORTB=FFW[j];
          _delay_us(300);

}
PORTB=0x01;//最后一圈之后输出0x01这一拍电机回到起点
}
}

void STEP_MOTOR_CWRUN_6(INT8U n)
{
   INT8U i,j;

   for(i=0;i<n;i++)//转动n圈
   {
     for(j=0;j<16;j++)
     {
        if (K1_DOWN())break;
                 if (K2_DOWN())break;
                 if (K3_DOWN())break;
       if (K4_DOWN())return;//中途按下K4时电机停止转动

             if (K5_DOWN())break;
                 //if (K6_DOWN())break;
                 if (K7_DOWN())break;

           PORTB=FFW[j];//方向为0时正转
          _delay_us(150);

}
PORTB=0x01;//最后一圈之后输出0x01这一拍电机回到起点
}
}

void STEP_MOTOR_CWRUN_7(INT8U n)
{
   INT8U i,j;

   for(i=0;i<n;i++)//转动n圈
   {
     for(j=0;j<16;j++)
     {   if (K1_DOWN())break;
                 if (K2_DOWN())break;
                 if (K3_DOWN())break;
       if (K4_DOWN())return;//中途按下K4时电机停止转动

             if (K5_DOWN())break;
                 if (K6_DOWN())break;
                // if (K7_DOWN())break;
           PORTB=FFW[j];
          _delay_us(50);

}
PORTB=0x01;//最后一圈之后输出0x01这一拍电机回到起点
}
}
void beep()
{
        PORTC=0x40;
        _delay_ms(120);
        PORTC=0X00;
}

void initonbeep()
{
PORTC=0x40;
_delay_ms(120);
PORTC=0X00;
_delay_ms(120);
PORTC=0x40;
_delay_ms(120);
PORTC=0X00;
_delay_ms(120);
PORTC=0x40;
_delay_ms(120);
PORTC=0X00;
_delay_ms(120);
PORTC=0x40;
_delay_ms(120);
PORTC=0X00;
}

int main()
{
   INT8U r=65535;
   DDRB=0xFF;PORTB=FFW[0];   //控 制输出
   DDRD=0X00;PORTD=0xFF;     //按键输入
   DDRA=0X00;PORTA=0xFF; //方向信号
   DDRC=0XFF;PORTC=0x00; //蜂鸣器
   initonbeep ();

   while(1)
   {

     if(K1_DOWN())
     {
                  _delay_us(200);
                  if(K1_DOWN())
     {
                 beep();
         //while(K1_DOWN());   //等待 K1 释放
                 PORTA=0x00;        //方向信号为0
         STEP_MOTOR_FWRUN_1(r);//点击正转r圈

      }
         }
          if(K2_DOWN())
     {
                   _delay_us(200);
                  if(K2_DOWN())
     {
                 beep();
         //while(K1_DOWN());   //等待 K1 释放
                 PORTA=0x00;        //方向信号为0
         STEP_MOTOR_FWRUN_2(r);//点击正转r圈
      }
         }
          if(K3_DOWN())
     {
                   _delay_us(200);
                  if(K3_DOWN())
     {
                 beep();
         //while(K1_DOWN());   //等待 K1 释放
                 PORTA=0x00;        //方向信号为0
         STEP_MOTOR_FWRUN_3(r);//点击正转r圈
      }
         }
      if(K5_DOWN())
      {
                    _delay_us(200);
                  if(K5_DOWN())
     {
                 beep();
         //while(K2_DOWN());    //等待K2释放
         PORTA=0x01;         //方向信号为1
         STEP_MOTOR_CWRUN_5(r); //电机反转r圈
       }
          }
         if(K6_DOWN())
      {
                    _delay_us(200);
                  if(K6_DOWN())
     {
                 beep();
         //while(K2_DOWN());    //等待K2释放
         PORTA=0x01;         //方向信号为1
         STEP_MOTOR_CWRUN_6(r); //电机反转r圈
       }
          }
         if(K7_DOWN())
      {
                    _delay_us(200);
                  if(K7_DOWN())
     {
                 beep();
         //while(K2_DOWN());    //等待K2释放
         PORTA=0x01;         //方向信号为1
         STEP_MOTOR_CWRUN_7(r); //电机反转r圈
       }
          }

     }
}

网友A(2017-05-08):
楼主可以给我私发一份吗

网友B(2020-04-02):
学习了  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