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黑金电阻测显示000是坏了还是怎么的没有数值求解

楼主(2017-01-18):
红黑黑金电阻测显示000是坏了还是怎么的没有数值求解

网友A:
换个量程测,显示零是电阻值超量程了还是小于量程1/20了,忘了。换量程吧!

网友B:
貌似读数只有20Ω,显示000的话可能是跟楼上说的一样,万用表量程选的太大了,数字表选200欧姆档差不多了,指针的话应该可以选RX1档位

网友C:
电阻坏,通常是开路,即如果用数字表会显示 “1.(后面几位无显示)”,你说你的显示000,不知你设置的哪档,建议用200O欧量程的,应该显示2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坏,通常是开路,即如果用数字表会显示 “1.(后面几位无显示)”,你说你的显示000,不知你设置的哪档 ...

用的是20M

网友C:
用20M档量程肯定显示000,请用200欧档测量。

网友D:
电阻是好的

网友E:
小电阻,显示000的话可能是万用表量程选的太大了,换到欧姆档低档位或尽量接近与被测电阻的量程,才能够比较精确。

网友F:
换个量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你换一个量程试一试

网友H:
换到欧姆档低档位或尽量接近与被测电阻的量程。。

网友I:
先算电阻值,再相应档位

网友J(2017-05-05):
是0.2欧。金是表示0.001x

网友J:
电阻是0.2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