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静态数码管程序问题

楼主(2017-01-18):
新人刚学单片机,C语言也不是很熟悉,,,在静态数码管编程中遇到了一点疑惑#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8 i)
{
while(i--);
}
u8 code smgduan[16]={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main()
{
        P0=~smgduan[1];
        while(1)
          {

          }
}

我想实现静态数码管循环显示0-f,最笨的方法就是逐个点亮,但是这样程序特别长,,但是我突发奇想,就是在定义数组的时候有个[16],这个数可不可以定义为变量,在点亮的时候让他自加,这不就实现循环显示了么,,,这种方法是否可行,,,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循环显示

网友A:
可以嘛!检测到16再重置为1就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嘛!检测到16再重置为1就可以啊!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void delay(u8 i)
{
while(i--);
}
u8 code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         //定义数组,code将数据存储到rom中
void main()
{
        delay(50000);
        while(1)
          {
            u8 a;
                   delay(50000);
                for(a=0;a<9;a++);
                {
                  P0=~table[a];
                  delay(50000);
                }
          }
}
这是我现在的程序,百度以后修改的,,但是为什么不循环呢,是哪里不对么

网友B:
u8 a 这句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u8 a 这句不对吧

靠,找了俩小时,终于知道是那里的不对了。时间函数那应该是(u16 i),我一直写的是u8 i,一直没去看这个地方,,写程序真应该细心,吃一堑,长一智,嘿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8 a 这句不对吧

uint8,uint16,好像matlab语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uint8,uint16,好像matlab语言啊!!!

这是我typedef的

网友C:
给你介绍5个静态显示案例。

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52 74LS377并行输出3位LED静态显示
实例52
实例53 CC4511 BCD码驱动3位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3 CC4511
实例54 74LS164串行扩展3位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4
实例55 CC4094串行扩展3位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5
实例56 74LS595串行扩展3位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D:
当然可以,但是你的程序有问题,一个没有加,连续显示,另外一个就是为什么要取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