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数控电源

楼主(2017-01-18):
简单的一个数控电源,使用51作为主芯片,DA芯片用的是八位的DAC0832.误差不超过0.01V,三个按键控制加减电压和功能设定,很简单且实用。控制方便,精准度适合平时自己使用。下面是仿真图和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sbit key1=P3^4;                 //加
sbit key2=P3^5;                 //减
sbit key3=P3^6;                 //模式设置
uint flag;  //标志位
uchar num1,z,x;           //x显示整数位,z显示小数位
float num;
//num1每次+17,即加1v,num每次加1.7,即加0.1v ,num1和nm都是给DA赋值的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huzhi()
{
  if(num>=17)
  {
    num=0;
        num1=num1+17;
  }
  if(num1>=255)
  {
    num1=0;
  }
  if(num<=0)
  {
    num=0;
  }
}

void KEY1()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num+1.7;
        while(!key1);
        }
  }
}
void KEY2()
{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1=num1+17;
           while(!key1);
   }
}
}
void KEY3()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num=num-1.7;
        while(!key2);
        }
  }
}

void KEY4()
{
  if(key2==0)
  {
    delayms(10);
    if(key2==0)
        {
    num1=num1-17;
        while(!key2);
        }
  }

}
void set_v()
{
  P1=num1+num;//赋值给P1口
  if(flag==1)
  {
            KEY2();
         KEY4();
  }
  if(flag==2)
  {
           KEY1();
        KEY3();
  }
}
void display() //显示
{
   x=num1/17;
   z=num/1.7;
   P0=table[x];
         P2=0X40;
   delayms(10);

           P0=0x7f;
        P2=0X40;
   delayms(10);

   P0=table[z];
           P2=0X80;
   delayms(10);
}

void main()
{

  while(1){
   display();
   shuzhi();
   set_v();

   if(key3==0)
   {
     delayms(10);
         if(key3==0)
         {
           flag++;
           if(flag>2){flag=0;}
         }
……………………

网友A:
是楼主最新实验出来的?
在这里看见过不少数控电源
但是都不大理想
不知这个如何?

楼主可否直接上电路图看看啊?

网友B(2017-04-03):
有没验证过性能如何?

网友C(2017-06-30):
有没有数显的呢

网友C:
有没有数显呢

网友D(2017-08-02):
楼主可否直接上电路图看看啊??

网友E:
楼主只有程序吗?能不能把原理图也分享出来呢?谢谢!

网友F(2017-10-15):
楼主上图预览

网友G(2017-12-09):
老师你好,请给我们同学贴完整电路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