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独立按键来设置时钟和闹铃的方法呢?

楼主:
求论坛大神解答。

网友A(2017-01-18):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有!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看个人编程喜好。曾看到一个程序介绍,说是用单按键检测I/O口电压,不同电压代表不同功能。比如:1V代表设置时、1.5V代表设置分、2V进入闹钟设置、等等......

网友B:
用独立按键设置时钟,有。给你介绍个案例,该案例中没有设置闹铃,但加进去很容易。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Proteus仿真,确认有效。
实例91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实例93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B: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上述3个案例校时方式均不同,可参考。

网友C:
很多,这个不是什么问题,网上搜,会有很多。

网友D:
有!
其实,楼主所问正是编程序的精华所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独立按键设置时钟,有。给你介绍个案例,该案例中没有设置闹铃,但加进去很容易。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 ...

重点就是加闹钟,我用51单片机编写了可调的数码管显示的时钟,,要再加入闹钟功能,能用独立按键实现闹钟设置和时间设置的切换,百思不得解,大神可不可以讲一下思路呢,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
其实,楼主所问正是编程序的精华所在。

加入闹钟功能好难,想了三天了,还没有思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重点就是加闹钟,我用51单片机编写了可调的数码管显示的时钟,,要再加入闹钟功能,能用独立按键实现闹钟 ...

在读时钟(有外接时钟芯片)或显示前,将时钟值与闹钟值比较,相等就闹。

网友F:
这个肯定有的

网友G(2017-05-16):
引用 网友B:
用独立按键设置时钟,有。给你介绍个案例,该案例中没有设置闹铃,但加进去很容易。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 ...

你好,你的程序代码出错啊,无效

网友H:
按键短按、长按1s、长按2s、长按3s。。。。,这样一个按键就能实现多种功能,记得把这按键扫描函数放到定时器里,用定时器中断来检测按键。要是非要放到主函数main里,那推荐你用状态机,有利于各程序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