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对射型光电开关如何与51单片机连接

楼主(2017-01-18):
对射型光电开关如何与51单片机连接

网友A:
什么样的“双射型”?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B:
对射式光电传感器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根据这个信号来实现你想要的功能的,接近开关也是一样

楼主(2017-03-31):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双射型”?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E18-D50NK 光电传感器,输出信号开关型

网友C(2017-09-19):
接5V电源,数字量输出,不需要进行AD转换,可直接接单片机的IO

网友D:
应该是三根线,棕色为VCC,蓝色为GND,黑色是signal(信号),你需要确认这个模块是不是5V 供电,另外,是NPN型还是PNP型的(低电平为检测到,还是为高电平为检测到)

网友E(2019-03-16):
接收器:棕色为VCC,蓝色为GND,黑色是信号、
发射器:棕色为VCC,蓝色为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