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328P编程器熔丝位配置错误导致连不上,求救

楼主(2017-01-19):
我是新手,用ISP下载器连接atmega328p,一开始连的上,但是改了几个熔丝位之后,选择写入之后就断开再也连不上,烦请高手解救,谢谢!
第一张图是默认读出的值,第二张是修改的值。

网友A(2017-12-27):
你个外拉个8M晶振试下.你这样配置是要接晶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