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该程序如何改进可以进行上位机操作

楼主(2017-01-1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sbit LED1=P1^5;
sbit KEY1=P2^0;
sbit LED2=P1^6;
sbit KEY2=P2^1;
//sbit LED3=P0^6;
//sbit KEY3=P2^2;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he
* 函数功能                   : 合闸函数
*******************************************************************************/
void he()
{
        {
        if(KEY1==0)
                  {
                 delay(1000);
                 if(KEY1==0)
                    LED1=1;
                }
        else
                LED1=0;
        }
}
/*******************************************************************************
* 函 数 名         : fen
* 函数功能                   : 分闸函数
*******************************************************************************/
void fen()
{
        {
        if(KEY2==0)
                {
                 delay(1000);
                if(KEY2==0)
                 LED2=1;
                }
        else
                LED2=0;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ED1=0;
        KEY1=1;
        LED2=0;
        KEY2=1;
        while(1)
        {
         he();
         fen();
         }
}

网友A:
程序本身是按下按钮使对应的led亮,松开灭;上位机操作是指什么?请描述要改成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