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分析这个电路能不能用

楼主(2017-01-19):
原理图如下

原理描述:
用两个电源芯片输出正负电压,要用一个开关开启或关闭整个电路,用一个PMOS开或关正电压芯片,用一个NMOS开或关负电压芯片,注意:两个电源芯片的使能端都是低电平有效。
请问:
1.两个MOS关电路能否实现开关?
2.有没有3.2K 的电阻规格?

网友A:
需要看电源IC的规格书才能评说。

网友B:
1、同一块电源芯片应该不能支持负电压(意味着输入输出反接);具体查芯片资料确认。你的负电压部分芯片应该不能工作,甚至会烧芯片。
2、mos开关可以用,如果仅仅只是拉低使能脚,普通三极管更可靠。
3、电阻规格百度能够查到全部的规格表。
4、正负电源,按你的思路使用同一型的电源芯片,一般的做法是,正电源的输出正负极独立,负电源的输出正负极也独立,然后将正电源的负极与负电源的正极短路并接地;类似电池串联,中间接地的方法来做。除此之外,要么就用成对的电源器件(比如7805,和 7905一对)

网友C:
貌似还可以使用啊 啊

网友C:
貌似还可以使用。再稍微改进下啊

网友D:
同一型电源芯片应该不能支持负电压

网友E:
PMOS与NMOS不能均用低电平有效驱动。PMOS用低电平有效驱动,NMOS须用高电平有效驱动。

网友F:
有3.2k的规格

网友G:
貌似还可以使用。。

网友H(2019-01-31):
楼主是想通过开关打开和关闭电源,这种电路的处理应该从他们公共端下手,也就是地了(TGND),断开TGND电路没回路就不会工作.两个MOS管可不要,如果后面电压精度要求高的话用可调LM317,LM117一对.也可用TL432加三极管组合来做

网友I:
引用 网友B:
1、同一块电源芯片应该不能支持负电压(意味着输入输出反接);具体查芯片资料确认。你的负电压部分芯片应 ...

没说到点上,最主要还是楼主想用一个开关同时控制正负电源的供电

网友J:
是啊,这个要同时开关也要稳压

网友A:
非常赞同楼主的思想!支持一下!
问题1、关键是逻辑控制电平的平移需要解决,楼主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用光藕来做也很方便。
问题2、理认上可以有3.2K,但它不在标称值的系列上,标准值有3.3K,可以用3.3K并联一个100K或4.7K并10K的来代替。特殊情况可以定制。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是啊,这个要同时开关也要稳压

回答很经典!,不像下面还在那儿装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