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602星期显示问题

楼主(2017-01-19):
程序如下,上电能够显示SUN,依次显示到STA后,轮到SUN时,还是STA,跳过SUN,可以显示其它星期。但到了一定时间,显示到某个星期后再也不动了,不知是哪里原因,高手指点,谢谢(图片怎么不能传?)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 = P3^2; //使能端
sbit RW = P3^1; //数据/命令选择端
sbit RS = P3^0; //读写选择端
sbit KEY_1 = P3^4;          //设置模式选择
sbit KEY_2 = P3^5;          //调整时间

uint code table1[] = {0, 31, 59, 90, 120, 151,181, 212, 242, 273, 303, 334};
uchar code *Week[7] = {"Sun",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uchar sec = 0, hour = 12, minu = 0;
uchar count = 0, month = 1, day = 1;

void T0_Init()
{
        ET0 = 1;
        TMOD = 0x01;
        TH0 = (65536 - 46071)/256;
        TL0 = (65536 - 46071)%256;
        TR0 = 1;
}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 j;

        for(i=ms; i>0; i--)
                for(j=110; j>0; j--);
}

void Lcd_Ready() //测忙函数
{
        uchar sta;

        RS = 0;
        RW = 1;
        do {
                EP = 1;
                sta = P1;
                EP = 0;
        }while(sta & 0x80);         //检测P1最高位是否为1,若为1,则1602忙,为0则可以读写操作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写入命令
{
        Lcd_Ready();
        RS = 0;
        RW = 0;
        P1 = cmd;
        delay(5);
        EP = 1;
        delay(5);
        EP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_Ready();  //LCD1602 不忙则跳出
        RS = 1;
        RW = 0;
        P1 = dat;
        delay(5);
        EP = 1;
        delay(5);
        EP = 0;
}

void Write_Week()                        //星期与日期同步
{
        static uchar week = 0;

        week = ((table1[month - 1]) + day - 1) % 7;
        Write_Cmd(0x80 + 12);
        while(*Week[week] != '\0')
                Write_Dat(*Week[week]++);

}

void Write_Num(uchar x, uchar y, uchar num) //将时分秒和日期写入1602
{
        uchar unit, decad;

        unit = num % 10;
        decad = num /10;
        if(y == 1)
        {
                Write_Cmd(0x80 + 0x40 + x);
                Write_Dat(0x30 + decad);         //即加48,将数字转换为ASC||字符数字
                Write_Dat(0x30 + unit);
        }
        else
        {
                Write_Cmd(0x80 + x);
                Write_Dat(0x30 + decad);
                Write_Dat(0x30 + unit);
        }
}

uchar Get_Day(uchar m)
{
        if(m == 1||m == 3||m == 5||m == 7||m == 8||m == 10||m == 12)
                return 31;
        if(m == 4||m == 6||m == 9||m == 11)
                return 30;
        if(m == 2)
                return 28;
        return 0;
}

void Lcd_Init()          //LCD初始化设定
{
        Write_Cmd(0x38); // 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Cmd(0x0c); // 显示开,关光标
        Write_Cmd(0x06); // 读写地址自动加1,光标加1
        Write_Cmd(0x01); //清除屏幕
}

void Display()
{
        Write_Week();
        Write_Num(9, 0, day);
        Write_Num(6, 0, month);
        Write_Num(4, 1, hour);
        Write_Num(7, 1, minu);
        Write_Num(10, 1, sec);
}

void TimerCount()
{
        if(count == 20)
        {
                count = 0;
                sec++;
                if(sec == 60)
                {
                        sec = 0;
                        minu++;
                         if(minu == 60)
                        {
                                minu = 0;
                                hour++;
                                 if(hour == 24)
                                {
                                        hour = 0;
                                        day++;
                                        if(day > Get_Day(month))
                                        {
                                                day = 1;
                                                month++;
                                                if(month >12)
                                                        month = 1;
                                        }
                                }
                        }
                }
                Display();
        }

}

void KeyScan()
{
        static uchar key1cnt = 0;                //KEY_1按下的次数

        if(KEY_1 == 0)
        {
                delay(10);
                if(KEY_1 == 0)
                {
                        key1cnt++;
                        while(!KEY_1);
                        switch(key1cnt)
                        {
                                case 1:
                                        TR0 = 0;
                                        Write_Cmd(0x80 + 0x40 + 5);
                                        Write_Cmd(0x0F);            //显示光标且光标闪烁
                                        break;
                                case 2:
                                        Write_Cmd(0x80 + 0x40 + 8);
                                        break;
                                case 3:
                                        Write_Cmd(0x80 + 0x40 + 11);
                                        break;
                                case 4:
                                        Write_Cmd(0x80 + 7);
                                        break;
                                case 5:
                                        Write_Cmd(0x80 + 10);
                                        break;
                                case 6:
                                        TR0 = 1;
                                        Write_Cmd(0x0C);           //不显示光标
                                        key1cnt = 0;
                                        break;
                        }
                }
        }
        if(key1cnt != 0)
        {
                if(KEY_2 == 0)
                {
                        delay(10);
                        if(KEY_2 == 0)
                        {
                                while(!KEY_2);
                                switch(key1cnt)
                                {
                                        case 1:
                                                hour++;
                                                if(hour == 24)
                                                        hour = 0;
                                                Write_Num(4, 1, hour);
                                                Write_Cmd(0x80 + 0x40 + 5);
                                                break;
                                        case 2:
                                                minu++;
                                                if(minu == 60)
                                                        minu = 0;
                                                Write_Num(7, 1, minu);
                                                Write_Cmd(0x80 + 0x40 + 8);
                                                break;
                                        case 3:
                                                sec++;
                                                if(sec == 60)
                                                        sec = 0;
                                                Write_Num(10, 1, sec);
                                                Write_Cmd(0x80 + 0x40 + 11);
                                                break;
                                        case 4:
                                                month++;
                                                if(month > 12)
                                                        month = 1;
                                                Write_Num(6, 0, month);
                                                Write_Week();
                                                Write_Cmd(0x80 + 7);
                                                break;
                                        case 5:
                                                day++;
                                                if(day > Get_Day(month))
                                                        day = 1;
                                                Write_Num(9, 0, day);
                                                Write_Week();
                                                Write_Cmd(0x80 + 10);
                                                break;
                                }
                        }
                }
        }
}

void main()
{
        uchar i = 0;
        uchar code table[] = {"2017-01-01"};

        EA = 1;

        Lcd_Init();                        //1602初始化
        T0_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Write_Cmd(0x80 + 0x40 + 6);
        Write_Dat(':');
        Write_Cmd(0x80 + 0x40 + 9);
        Write_Dat(':');
        Write_Cmd(0x80 + 1);
        while(table[i] != '\0')
        {
                Write_Dat(table[i]);
                i++;
        }
        while(1)
        {
                Key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46071)/256;
        TL0 = (65536 - 46071)%256;

        count++;
        TimerCount();

}

网友A:
void Write_Week()                        //星期与日期同步
这句有问题,

网友B:
多看看别人已有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