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就地和远程控制led灯

楼主(2017-01-19):
有个拨动开关,当拨向1时,实现就地控制;当拨向3时实现远程控制

网友A:
就地控制就直接切LED的供电,远程控制可以在供电的能使上加入网络模块来控制供电的能使

网友B:
网络 可以分为带服务器的 和远程桌面控制

网友C:
拨动开关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D:
有线还是无线?

楼主:
是有线,不需无线

网友E:
实现就地控制;当拨向3

网友F:
蓝牙或wifi

网友G:
你的“远程”如果不远,可用串口,以降低开发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