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电表抄读(DLT645-1997规约)

楼主(2017-01-19):
硬件设计:AT89S52单片机通过MAX232实现电平转换与串口连接。由于电能表采用RS485通信,因此串口与电能表之间必须使用RS232/RS485转换器UT-2216进行连接。
软件设计:实时时间的显示和通信程序设计。要实现实时显示就需要对DS1302时钟芯片和液晶LCD1602进行编程,将DS1302的数据读出来显示在LCD1602第一行上,LCD1602也要显示电能表数据。通信方式为主从站方式通信,单片机为主站,主站需要发送读数据命令帧和接收电能表应答回复的数据,因此,就需要设计单片机发送命令和接收数据的程序。将接收到的数据储存在单片机存储器中,在程序中将其存于数组中。最后把数组中的数据取出来写入液晶LCD1602中,显示在液晶上。
源代码如下:
# include<reg52.h>
#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K=P1^0;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时钟输出端口定义在P1.0引脚
sbit DATA=P1^1;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数据输出端定义在P1.1引脚
sbit RST=P1^2;    //位定义1302芯片的接口,复位端口定义在P1.2引脚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uchar RecNum=0;
uint  cs;//存放校验码
uchar con;//存放控制码
uchar add[6];
uchar idata rdata[6];
uchar code string[ ]= {"Welcome to use"};
uchar code string1[ ]= {"kWh"};
uchar code digit[10]={"0123456789"};   //定义字符数组显示数字
unsigned char code key_code[]={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键盘编码
uchar  add1[6]={0x53,0x50,0x00,0x00,0x00,0x00};//  存放1#电能表地址码,(地址码已经确定,通过电能表测试软件确定)
uchar  add2[6];//  存放2#电能表地址码
uchar  tdata[2]={0x10,0x90};// 存放要发送的数据
uchar  tdata1[2]={0x20,0x90};
uchar  tdata2[2]={0x10,0x94};
uchar  tdata3[2]={0x20,0x94};
/***************************特殊字符定义************************/
# define PRECURSOR_CHAR 0xfe;//定义前导字符
# define START_CHAR 0x68;//定义帧起始符
# define END_CHAR 0x16;//定义帧结束符
/***************************接收状态定义************************/
# define RS_WAIT  0;//等待状态
# define RS_AWAKEN 1;//唤醒状态
# define RS_ADD 2;//接收地址域状态
# define RS_HEADER 3;//接收帧头状态
# define RS_CON 4;//接收控制码状态
# define RS_DATALEN 5;//接收数据域长度状态
# define RS_DATA 6;//接收数据域状态
# define RS_CHECK 7;//接收校验码状态
# define RS_END 8;//接收结束符状态
/********************************延时若干毫秒 ****************************/
void delaynms(uchar n)
{
   uchar i,j;
   while(n--)
   {
for(i=0;i<10;i++)
   for(j=0;j<33;j++);
    }
}[/color][/size][/align][size=3][color=#000000][font=宋体][align=left]
/*****************************延时若干微秒******************************/
void delaynu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

/************矩阵键盘程序***********************/[/align][align=left]uchar  keyscan()
{
   uchar  scan1,scan2,keycode;[/align][align=left]   P1=0xf0;
   scan1=P1;
   if((scan1&0xf0)!=0xf0)           //判键是否按下
   {
     delaynms(20);                   //延时20ms
     scan1=P1;
     if((scan1&0xf0)!=0xf0)         //二次判键是否按下
     {
        P1=0x0f;  //线反转法的核心
        scan2=P1;
        keycode=scan1|scan2;         //组合成键编码
  }

    return(keycode);
    }

}
/**********************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bit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return result;
  }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void WriteInstruction (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void WriteAddress(u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void WriteData(u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align][align=left]/*********************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void Write1302(uchar dat)
{
  uchar i;
  SCLK=0;            //拉低SCLK,为脉冲上升沿写入数据做好准备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写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A=dat&0x01;    //取出dat的第0位数据写入1302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1;           //上升沿写入数据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S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将dat的各数据位右移1位,准备写入下一个数据位
     }
}
/********************根据命令字,向1302写一个字节数据 Cmd,储存命令字;dat,储存待写的数据***************/
void WriteSet1302(uchar Cmd,uchar dat)
{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Write1302(dat);  //写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高电平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
/************************从1302读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1302(void)
{
    uchar i,dat;
delaynus(2);       //稍微等待,使硬件做好准备
for(i=0;i<8;i++)   //连续读8个二进制位数据
  {  dat>>=1;
   if(DATA==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delaynus(2);  //稍微等待
   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delaynus(2);  //稍微等待
   }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从1302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uchar  ReadSet1302(uchar Cmd)
{
  uchar dat;
  RST=0;                 //拉低RST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显示秒***********************/
void DisplaySecond(uchar x)
{
uchar i,j;     //j,k分别储存十位和个位
i=x/10;//取十位
j=x%10;//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e);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5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i][/align][align=left][i]/*************************显示分钟*********************/
void DisplayMinute(u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j,k十位和个位
i=x/10;//取十位
j=x%10;//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b);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2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显示小时********************/
void DisplayHour(uchar x)
{
uchar i,j;     //j,k十位和个位
i=x/10;//取十位
j=x%10;//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8);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9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百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显示日*********************/
void DisplayDay(uchar x)
{
  uchar i,j;     //j,k十位和个位
i=x/10;//取十位
j=x%10;//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6);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7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显示月**************/
void DisplayMonth(uchar x)
{
uchar i,j;     //j,k分别储存十位和个位
i=x/10;//取十位
j=x%10;//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3);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4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
/*************************显示年**************/
void DisplayYear(uchar x)
{
    uchar i,j;     //j,k分别储存十位和个位
i=x/10;//取十位
j=x%10;//取个位
WriteAddress(0x00);    //写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1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igit[i]);    //将十位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Data(digit[j]);    //将个位数字的字符常量写入LCD
delaynms(50);         //延时1ms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i][/i][/i][/i][/i][/i][/align][align=left][i][i][i] /********************时间显示********************/
void display_time(void)
{

   u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      //分别储存秒、分、小时,日,月,年
      uchar ReadValue;   //储存从1302读取的数据
   WriteAddress(0x02);  //写年月分隔符的显示地址, 显示在第1行第3列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5);  //写月日分隔符的显示地址, 显示在第1行第12列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a);  //写小时与分钟分隔符的显示地址, 显示在第1行第6列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WriteAddress(0x0d);  //写分钟与秒分隔符的显示地址, 显示在第1行第14列
      WriteData(':');      //将字符常量写入LCD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从秒寄存器读数据
      second=((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Second(second);          //显示秒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从分寄存器读
      minute=((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Minute(minute);        //显示分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从分寄存器读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Hour(hour);              //显示小时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从分寄存器读
      day=((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Day(day);                //显示日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从分寄存器读
      month=((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Month(month);            //显示月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从分寄存器读
      year=((ReadValue&0xf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Year(year);             //显示年[/i][/i][/i][/align][align=left][i][i][i]
}
/*****************数据解析*********************/
void message_proc()
{
    uchar mm,m,n,i;[/i][/i][/i][/align][align=left][i][i][i] WriteAddress(0x42);  // 设置显示位置
for(i=5;i>=3;i--)
    {
    mm=((rdata[i]&0x70)>>4)*10 + (rdata[i]&0x0F);
    m=mm/10;
n=mm%10;
WriteData(digit[m]);
WriteData(digit[n]);
delaynms(100);
}
WriteData('.');
delaynms(100);
    mm=((rdata[2]&0x70)>>4)*10 + (rdata[2]&0x0f);//将BCD码转化成字符
    m=mm/10; //取十位
n=mm%10; //取个位
WriteData(digit[m]);
WriteData(digit[n]); //显示在LCD1602上
delaynms(100);
    for(i=0;i<3;i++)
WriteData(string1[i]);
delaynms(100);
}
/***************************1302初始化********************/
void Init_DS1302(void)
{[/i][/i][/i][/i][/i][/i][/align][align=left][i][i][i]   /*--------------------这是每次都初始化的语句-----------------*/

   /*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20/10)<<4|(2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i][/i][/i][/align][align=left][i][i][i] WriteSet1302(0x82,((28/10)<<4|(28%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i][/i][/i][/align][align=left][i][i][i] WriteSet1302(0x84,((10/10)<<4|(10%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i][/i][/i][/align][align=left][i][i][i] WriteSet1302(0x86,((10/10)<<4|(10%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i][/i][/i][/align][align=left][i][i][i] WriteSet1302(0x88,((5/10)<<4|(5%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i][/i][/i][/align][align=left][i][i][i] WriteSet1302(0x8c,((13/10)<<4|(13%10)));   //根据写年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年的初始值[/i][/i][/i][/align][align=left][i][i][i] WriteSet1302(0x90,0xa5);                //打开充电功能 选择2K电阻充电方式[/i][/i][/i][/align][align=left][i][i][i] WriteSet1302(0x8E,0x8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保护指令
*/
    uchar flag;

    flag= ReadSet1302(0x81);
if(flag&0x80)
{      //判断时钟芯片是否关闭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10/10)<<4|(10%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28/10)<<4|(28%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10/10)<<4|(10%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10/10)<<4|(10%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5/10)<<4|(5%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c,((13/10)<<4|(13%10)));  //根据写年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年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90,0xa5);                //打开充电功能 选择2K电阻充电方式
WriteSet1302(0x8E,0x8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保护指令
  }

     //如果不想每次都初始化时间,也就是掉电后还想让时钟继续走时的话 就用上面的语句   [/i][/i][/i][/align][align=left][i][i][i]  }
/***************串口初始化*********************/
void initial_serial(void)
{[/i][/i][/i][/align][align=left][i][i][i]  TMOD=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工作方式2),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TL1=0xe8;   // 波特率为1200bps
  TF1=0;    // 计数未满
  TR1=1;          //启动定时器1
  SCON=0xd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3(11位异步收发方式) ,允许接收数据
  PCON=0x00;            //波特率不加倍                                                                                                    //波特率不加倍(SMOD=0)
  ES=1;     //开串行口中断
  EA=1;                 //开总中断[/i][/i][/i][/align][align=left][i][i][i]}
/*************************LCD初始化**************************/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n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nms(5);             //延时5ms ,给硬件一点反应时间[/i][/i][/i][/align][align=left][i][i][i] }
/***************单片机(主站)发送函数********************/
void send(uchar * add,uchar con1,uchar DataLen1,uchar *tdata)
{
  uchar  sh,j,m,ecc=0;  //定义变量
  TI=0;// 发送中断标志复位
  sh=START_CHAR;//发送帧起始符0x68;
  ACC=sh;
  TB8=P;
  SBUF=sh;
  ecc=ecc+sh;//计算校验和 (校验和指从帧起始符到检验码之前所有各字节二进制和)
  while(!TI);
  TI=0;
  for(j=0;j<6;j++)
  {
    sh=*(add+j);//发送地址
    ACC=sh;
    TB8=P;
    SBUF=sh;
    ecc=ecc+sh;//再一次计算校验和
    while(!TI);
    TI=0;
   }
  sh=START_CHAR;//发送帧起始符0x68;
  ACC=sh;
  TB8=P;
  SBUF=sh;
  ecc=ecc+sh;//计算校验和 (校验和指从帧起始符到检验码之前所有各字节二进制和)
  while(!TI);
  TI=0;
  sh=con1;//发送控制码
  ACC=sh;
  TB8=P;
  SBUF=sh;
  ecc=ecc+sh;//计算校验和
  while(!TI);
  TI=0;
  sh=DataLen1; //发送数据长度
  ACC=sh;
  TB8=P;
  SBUF=sh;
  ecc=ecc+sh;//计算校验和
  while(!TI);
  TI=0;
  for(m=0;m<DataLen1;m++)
  {
   sh=(*(tdata+m)+0x33);// 发送数据标识DI0 DI1,传输时发送方按字节进行加33H 处理
   ACC=sh;
   TB8=P;
   SBUF=sh;
   ecc=ecc+sh;//计算校验和
   while(!TI);
   TI=0;
   }
   sh=ecc;
   ACC=sh;
   TB8=P;
   SBUF=sh;
   while(!TI);
   TI=0;
   ecc=0;//校验和清0
   sh=END_CHAR; //发送帧结束符0x16
   ACC=sh;
   TB8=P;
   SBUF=sh;
   while(!TI);
   TI=0;
  [/i][/i][/i][/align][align=left][i][i][i]}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tt,i;
  LcdInitiate();      //液晶初始化
  initial_serial();  //串口初始化
  Init_DS1302();    //DS1302初始化
  WriteAddress(0x01);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
  i = 0;
  while(string[i] != '\0')    //'\0'是数组结束标志
{
WriteData(string[i]);
i++;
delaynms(20);

}

  WriteAddress(0x42);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二行的第5个字
  for(i=0;i<12;i++)
  WriteData('-'); //显示在LCD1602上
  while(1)
  {
     P1=0xf0;
  if((P1&0xf0)!=0xf0)
{
       tt=keyscan();
    switch (tt)
    {
     case 0xe7:  send(&add1,0x01,0x02,&tdata);display_time();break;//发送读正向有功总电能命令帧
     case 0xd7:  send(&add1,0x01,0x02,&tdata1);display_time();break; //读反向有功总电能
  case 0xb7: send(&add1,0x01,0x02,&tdata2);display_time();break;  //读上月正向有功总电能
  case 0x77:  send(&add1,0x01,0x02,&tdata3);display_time();break; //读上月反向有功总电能
    }
}
message_proc();
[/i][/i][/i][/i][/i][/align][align=left][i][i][i]  }

}[/i][/i][/i][/align][/font][/color][/size][align=left][size=3][color=#000000][font=宋体][i][i][i]/********************单片机(主站接收)串行口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uchar ch;//存放当前接收的字符
   static uchar ecc,flag=0;
   static uchar AddCount;//地址域计数器
   static uchar DataCount;//数据域计数器
   static uchar DataLen;//数据域长度
   static uchar RecState=RS_WAIT;//串口初始接收状态为等待
   if(RI) //接收中断
   {
     RI=0;//中断标志复位
  ch=SBUF;// 将接收的字符存入ch
  ACC=ch;
  if(RB8==P) //判断偶校验
  {
   if(flag==1)
   ecc=ecc+ch;//计算校验和
  }
else
    RecState=RS_WAIT;//如果偶校验错误,返回等待状态
if(RecNum!=0) return;//如果主程序正在处理接收缓冲区内容,返回
switch(RecState)  //根据当前状态和接收字节判断接收状态
{
   case 0://等待状态
   if(ch==0xfe) //前导字符
   {
     RecState++;
  flag=1;//从下一个状态开始计算校验和

   }
   break;
   case 1:    //唤醒状态
   if(ch==0x68)   //如果接收帧起始符68H
   {
    RecState++;        //进入接收地址域状态
        AddCount=0;
   }
   else
   {
    flag=0;
    ecc=0;
    RecState=RS_WAIT;//返回等待状态
   }
   break;
   case 2: //接收地址域状态
   *(add+AddCount)=ch;
   AddCount++;
   if(AddCount==6)//如果接受完地址域6个字节
   {
     AddCount=0;// 地址域计数器复位
  RecState++;
    }
      break;
   case 3:  //接收帧头状态
   if(ch==0x68)
   RecState++;
   break;
   case 4:  //接收控制码状态
   con=ch;//保存控制码
   RecState++;
   break;
   case 5: //接收数据域长度状态
   DataLen=ch;//取出数据域长度
   if(DataLen==0)
   RecState=RecState+2;//如果数据域长度为0,直接进入校验和状态
   else
   {
    RecState++;
    DataCount=0; //赋初值
   }
   break;
   case 6:   //接收数据状态
   *(rdata+DataCount)=ch-0x33; //保存数据在rdata[10]数组中
   DataCount++;
   if(DataCount==DataLen) //接收完DataLen个数据
   {
    RecState++;
    DataCount=0;//数据域计数器复位,准备接收下一帧数据
    flag=0; //下一个状态停止计算检验和
   }
   break;
   case  7:
   cs=ch;//保存校验和
   ecc=ecc^cs;
   if(ecc==0)//校验和正确
   {
    RecState++;
    ecc=0;
   }
   else
   RecState=RS_WAIT;  //如果校验和错误,返回等待状态
   break;
   case  8: //接收结束符
   if(ch==0x16) //如果接收帧结束符,表明这一帧接收正确
   {
    RecNum=DataLen;//取出字节数
  DataLen=0;

   }
   RecState=RS_WAIT;// 返回等待状态
   break;
    }
  }
}

基于 单片机开发板读表系统仿真电路.PDF

网友A(2017-06-08):
楼主方便加下QQ吗,有些问题想请教,875576671谢谢!

网友B:
新手很多不懂

网友C:
很实用的作品

网友D:
感谢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2017-11-16):
多谢分享!感觉这个51论坛还是有很多好文章呢。

网友F(2018-04-03):
楼主,方便说一下用的哪一种电能表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方便说一下用的哪一种电能表吗

通用(DLT645-1997规约),但无用,表不让读。

网友H:
电量采集装置有什么推荐的吗?直接用一块电表?

网友I:
怎么回事

网友J(2022-11-02):
贴的程序中间乱码有点多

网友J:
程序中间乱码需要删除

网友K:
电度表的地址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