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关于LED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7-01-20):
控制思路:
  按下单片机按钮K3,可以通过上位机对LED控制(用串口调试软件代替);松开单片机按钮K3,可以通过单片机K1来控制LED1(当K1按下时,LED1亮;K1松开时,LED1灭。),单片机K2来控制LED2(当K2按下时,LED2亮;K2松开时,LED2灭。)。现编写程序如下:(存在问题:按下单片机按钮K3,不能通过上位机对LED控制(用串口调试软件代替)),请高手指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j;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ED1=P1^5;
sbit KEY1=P2^0;
sbit LED2=P1^6;
sbit KEY2=P2^1;
//sbit LED3=P0^6;
sbit KEY3=P2^2;
u8 start=0;
/*******************************************************************************
* 函 数 名         : delay
* 函数功能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
* 函 数 名         : init_uart
* 函数功能     : 串口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_uart(void)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EA=1;
ES=1;
}
/*******************************************************************************
* 函 数 名         : zh
* 函数功能     : 选择按钮函数
*******************************************************************************/
void zh()
{
     KEY3=1;
if(KEY3==0)
    {
   delay(1000);
   if(KEY3==0)
         start=0;

   while(!KEY3)
      start=1;
  }
}
/*******************************************************************************
* 函 数 名         : he
* 函数功能     : 操作函数
*******************************************************************************/
void he()
{
if(KEY1==0)
    {
   delay(1000);
   if(KEY1==0)
      LED1=1;
  }
else
  LED1=0;
if(KEY2==0)
  {
   delay(1000);
  if(KEY2==0)
   LED2=1;
  }
else
  LED2=0;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
{
LED1=0;
KEY1=1;
LED2=0;
KEY2=1;
  init_uart();
while(1)
{
       zh();
   if(start=1)
     {
      he();
     }
   if(start=0)
  {
     while(!RI);
     RI=0;
     j=SBUF;
     if(j==0x01)
        {
          LED1=1;
          delay(2000);
         LED1=0;
         }
     if(j==0x02)
         {
            LED2=1;
            delay(2000);
            LED2=0;
          }
      }
  }

}

网友A:
粗看了一下,上位与单片机传输要用一个变量来传递,并在主程序中要检测这个变量是否为所需要的值来开启你要控制的LED吧!

网友B:
对于初学者来讲,问题需一个个解决。先解决按键相互控制问题,再解决串口调试软件控制问题,不要眉毛胡子一把抓。

楼主:
按键控制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可以先使用仿真软件进行调试,显示正常后再进行串口连接、调试。

网友D:
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看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