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51单片机外接五个传感器,并用数传发送信号

楼主(2017-01-20):
最近想用51单片机外接五个气体传感器,做那么一个大气监测设备,并用数传发送信号。在网上搜,看到有人说用MAX485接到单片机串口然后输出485信号接数传,这我就不太理解

网友A:
可以的,485可以远距离传输,IO口的串口信号只能短距离传输,所以要转换成485,接收那头再把485转换回IO口电平信号。

网友B:
外接数传的数据传送还是要看外接数传模块的接口是那种,程序就要看它的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把几个I/0口模拟成几个串口,去接传感器。然后把多个传感器测量数据打包,经单片机主串口通过MAX 4 ...

这样是可以的,根据传感器的特点,优化电路可以降低程序编写的复杂性,和提高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气体传感器的接法设计电路,再根据气体传感器协议编写单片机程序

我打算把几个I/0口模拟成几个串口,去接传感器。然后把多个传感器测量数据打包,经单片机主串口通过MAX 485模块外接数传发送出去。

网友B:
这个要根据气体传感器的接法设计电路,再根据气体传感器协议编写单片机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