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延时程序

楼主(2017-01-20):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96000;
                  while(--i);   //96T per loop
     }while(--ms);
}

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理解

楼主: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UL前面已有宏定义

网友A:
这是个嵌套的循环。先完成里面这个while(--i);96000次,在完成外面的循环ms次,相当9600*ms次时间

网友B:
这个是对STC1T单片机而言的,对不同的时钟,都能得到ms延时,你在config.h中去看,对应的时钟就与你选择的时钟是否一至

网友C:
调用该函数后,进入do...while循环,在该循环里面,先给i赋初值,然后进入while循环,当--i等于0时,结束wile循环,进入while(--ms),判断--ms是否等于零,若不为零,则重复上述步骤!

网友D:
mS延时函数, //96T per loop 一层循环 96 机器周期

楼主:
为什么要除以96000呀

网友E:
这种非标不通用程序,没头没尾,只能用于专门的某一系统。试问MAIN_Fosc能随意定义和赋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非标不通用程序,没头没尾,只能用于专门的某一系统。试问MAIN_Fosc能随意定义和赋值吗?

好像是特定单片机的频率把

网友F:
#define MAIN_Fosc   96000            //这是前面已有宏定义,也就是MAIN_Fosc = 96000

网友G:
循环体延时1ms。这个程序最大的优点是适合不同时钟频率

网友H:
这就是一个嵌套循环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