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LCD点阵屏重装后缺行(或竖)现象?

楼主(2017-01-21):
如题,手中的LCD点阵,由于有局部漏液、坏点,所以拆下换了玻璃屏,但导电的斑马条就是不能很好安装到位,总是产生缺行或竖现象,有什么办法或注意事项呢??

网友A:
用502粘上

网友B:
一般都是 导电胶  老化 或者 脏了。 换 斑马条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
用酒精擦洗干净导电橡胶带和接触面。

网友D:
502,导电胶水更好,把斑马胶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