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动态显示

楼主(2017-01-21):
请教高手数码管动态显示,普通常用单片机89c52等,直接用P口=uchar code table[]={0x..,0x..,ox..,0x..等……}但假如我数码管段码现在用的是89c2051的P3口,那应该怎么写程序?P3口没有P3.6,那就不能赋值P3=uchar code table[i]了,那程序具体应该怎么写?我想知道缺了一个管脚了这个程序怎么写,ode这个数组又怎么写,不要告诉我段码可以用P1口。

网友A: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缺了8位的段信号,没法送,实在是想这么干的话,那你先送位选信号然后动态扫段信号,段信号线不够就只有加38译码器分时送段信号,或者另取一个IO口代替P3.6

网友B:
这个程序怎么写

网友C:
为什么一定要用P3口?P1口为什么不用?  用P1口外加上拉电阻,照样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