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MPLAB软件的问题,谢谢大神帮忙…

楼主(2017-01-22):
MPLAB和PLCC软件都已经安装完成了,但是在新建工程时,在active toolsuite下拉选择中,没有HI-TECH universal toolsuite这个选项,能不能算大神告诉我这是什么问题?都已经弄3天了,谢谢…

楼主:
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A:
网上查到的,如果没有这个选项,就到网上找下,HI-TECH,是C语言的编译器,然后装在c盘picc下,没有这个编译程序是不行的)

网友B:
现在的软件,已经没有单独的HI-TECH 了

网友C:
你装的是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装的是什么软件?

MPLAB软件 和PICC

网友D:
1.你选择的存储路径对吗?2.你所存放的每一层文件夹都必须是英文的3.最好不要把安装文件放在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