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共阳数码管与单片机链接问题

楼主(2017-01-22):
4位共阳数码管与单片机链接问题:4位共阳数码管与STC89C52单片机链接时,用NPN三极管9013之间链接时要加限流电阻么?
如果不用9013,限流电阻。直接接到单片机可以么?(不用573驱动时)

网友A:
共阳数码管应该用PNP三极管,限流电阻是要加的,而且每个管脚都要加(8个);有些人偷懒,一个数码管只用一个限流电阻(加在共阳或共阴管,或让三极管工作在非饱和区),也能显示,但有一个问题:就是数码管的亮度不均匀, 亮度将随着笔画的增加而降低,比如显示1时比显示8要亮。

网友B:
高电平驱动,用NPN管,e极接地,c极接LED数码管;低电平驱动,用PNP管,c极接+5V,e极接LED数码管;b极均需接限流电阻。

高电平驱动时,驱动电流小;低电平驱动时,驱动电流大。
51单片机复位时,I/O口置“1”,即复位时,会造成误触发。不过,对显示来说,问题不大。

网友C:
共阳数码管用的是NPN三极管并且还需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D(2019-07-19):
引用 网友B:
高电平驱动,用NPN管,e极接地,c极接LED数码管;低电平驱动,用PNP管,c极接+5V,e极接LED数码管;b极均需 ...

说反了吧

网友E:
数码管这东西直接使用专用的数码管驱动芯片  tm1650  可以直接驱动4蚊数码管,还可以调节数码管的亮度等等,最关键是不需要占用太多单片机资源就可以实现你想要的显示内容,而且价格很便宜 就几毛钱

网友F(2020-05-08):
电路有图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