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AD模数转换(TLC2543驱动)

楼主(2017-01-22):
该驱动多增加了一次写端口地址,目的是读取需要的端口值。
因为AD操作时,写地址后要再下次才能读上次的数据。
(这在输入的模拟信号是多端口时,避免逻辑错误。
当然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避免这种逻辑错误)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AD_OUT=P3^2;         //从 2543读数据
sbit AD_IN =P3^3;         //输出信号to 2543
sbit AD_CS =P3^4;         //片选2543
sbit AD_CLK=P3^5;         //时钟信号
sbit AD_EOC=P3^7;//无用

void AD2543_ini()         //初始化2543
{
        AD_CS=1;
        AD_CLK=0;
}

unsigned int Read2543(unsigned char port)        //port为准备读取的端口
{
unsigned int ad=0,n;//变量ad为返回值,n为临时变量(用于端口操作)
unsigned char i;

AD_CLK=0;      //clk先给0,避免出错
AD_CS=0;       //片选,0有效
n=port;           //用n来操作端口port,目的是写2次端口地址,这样回来的才是真正的端口ad值
n<<=4;          //先偏移4,让地址到高位
for(i=0;i<12;i++)   //输入12位端口地址(其实前4位是地址,后8位都是0)
        {
          AD_IN=(bit)(n&0x80);  //高位(第8位)输出。(串口模式)
          AD_CLK=1;
          AD_CLK=0;
          n<<=1;       //左移1位。利用循环逐位输出
        }
AD_CS=1;        //关闭片选
          {_nop_();_nop_();_nop_();_nop_();}         //缓冲一下
        {_nop_();_nop_();_nop_();_nop_();} //缓冲

AD_CS=0;  //再次片选
n=port;     //再次写端口地址
n<<=4;
for(i=0;i<12;i++)
        {
          AD_IN=(bit)(n&0x80);
          AD_CLK=1;
          AD_CLK=0;
          n<<=1;
        }
AD_CS=1;   //停止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AD_CS=0;                 //片选。开始读取数据
for(i=0;i<12;i++)     //12位循环
        {
        ad<<=1;         //先左移1位
          if(AD_OUT) ad|=0x01;  //判断:如AD_OUT为1,则ad低位赋值1
          AD_CLK=1;
          AD_CLK=0;
        }
AD_CS=1;             //结束读数据

return(ad);           //返回值ad
}

楼主:
自己顶一个。这个对新手很有用的

网友A(2019-05-09):
控制字的第三位和第四位都是零吗?